[維修實例] 勳風14吋古銅扇 型號HF-7288DC

楼主(2020-08-31):
同場加映第二個電風扇~~~~
這台是在公司的角落發現到的...
就整個被丟在分類區
身為具微藝術身份的我想要拿回去當擺示
因為非常有古銅色的質感

結果手賤想要拆拆看是壞什麼東西
莫名就弄好了

以下是圖文並附上
勳風14吋古銅扇 型號HF-7288DC
製造時間:2014年
故障原因:打開開關無反應,開關在上面黑色旋紐轉到最大就可以了
檢查電源變壓器無輸出12V,判斷只是簡單的電源供應器故障
因此隨手找一個DC12V.2500mA試一下
,確認可以運行,就好了

网友A:
這台應該是14吋變頻風扇
變壓器如果是用12V的  那就要用12V2A以上的

网友B:
所以後來是壞了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後來是壞了啥呢!?

電源供應器壞了 12V..不知道多少A的...我隨便找個12伏的換上去就可以了 我自己的就12V 2.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應該是14吋變頻風扇
變壓器如果是用12V的  那就要用12V2A以上的

我不知它正確名稱是什麼...不過造形一百分.........東西也很簡單和單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