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離變壓器耐用嗎?

楼主(2020-08-31):
最近在幫客戶裝監視器+監聽麥克風,在我公司測試的時侯都很正常,到了客戶那邊安裝,麥克風完全是電流聲

監視器是 G4EP 網路型 PoE供電

麥克風是12V單獨供電 (https://www.jinwei.tw/product/104a/)

由於我後來拿回家跟我公司再測過,麥克風都是好的,所以想說會不會是客戶端110V供電的問題(廠房供電)

詢問過一些做音響及電工的朋友,得到的結論,就是"有可能"他那邊的市電有問題

而他們都相同有提到幾樣東西,其中一樣就是"隔離變壓器" 110V to 110V←應該是吧,不對請指教

所以小弟在各拍賣尋找這類的產品,不過啊,在不能確認是不是裝上去就能用的情況下,我只能自掏腰包買一顆來測

確定是,才能叫客戶買單

拍賣上找到了這組

https://shopee.tw/product/14138627/1077071060

不過賣家說了,這最多只能使用二小時,而且不建議插二組12V1A的變壓器在輸出端

(上面又臭又長,真不好意思)

我想問的是,這類型的變壓器真的這麼不耐用嗎?

如果我只是想測試,是否是市電造成,還有別的方法嗎?

目前想到的就是,帶一顆12V的電瓶去測、隔離變壓器。各位大大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提供參考的呢?

网友A:
tonyufo大請問如果拔掉麥克風後會有電流聲嗎?如要降低消除干擾聲可先考慮用濾波器,我是曾裝過廣播用有交流聲,查了好久後來是線材問題換了就好

可試試先做一條短線麥克風,直上機器看看,如短線後還是有聲音就可能發生在機器本身被干擾

网友B:
先找一棵輸入0V 110V 220V的變壓器,輸出先不要管,中間抽頭切斷,就可以當隔離便壓起使用,當然安全與耐久度是未知,先測試看看。

网友C:
電波干擾很複雜,先要釐清是從干擾源或抗干擾著手,早期汽車音響安裝的棘手問題,有時運氣好換一台就好了,要不然頭大了,加emi抗擾也沒輒。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nyufo大請問如果拔掉麥克風後會有電流聲嗎?如要降低消除干擾聲可先考慮用濾波器,我是曾裝過廣播用有交流 ...

拔掉後,是沒有"聲音",裝一般有線麥克風,正常,但聲音小到聽不見

監聽麥克風,我們已經是用對接,還是有電流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找一棵輸入0V 110V 220V的變壓器,輸出先不要管,中間抽頭切斷,就可以當隔離便壓起使用,當然安全與耐久 ...

ㄚ三哥,小弟沒這種變壓器呀,而且中間抽頭切斷是啥,哈哈哈,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波干擾很複雜,先要釐清是從干擾源或抗干擾著手,早期汽車音響安裝的棘手問題,有時運氣好換一台就好了, ...

監聽麥,我準備了二顆(防水的不便宜啊),網路攝影機三台(二種型號),只要上12V的監聽麥,就一定電流聲超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ㄚ三哥,小弟沒這種變壓器呀,而且中間抽頭切斷是啥,哈哈哈,不好意思 ...

一般110V 220V兩用的初級線圈,有兩種繞法,先繞110V的圈數,將線預留出銲點留出一小節線,在繞一次相同的圈數,起繞點跟預留的銲點就是110V,起繞點跟線圈最後的點就是220V,將中間預留的銲點線圈切斷,就可以得到兩組110V的線圈。

另一種繞法是雙線並繞,一次用兩條線繞出110V的圈數,最好是用兩種不同顏色的線,才好分便是A線圈或是B線圈,接法就不用贅述,看看線圈的顏色就知道了,可以到材料行買一棵110V 220V兩用的變壓器,次級隨意,當然越大顆電流越足夠。

或者買一棵110V TO 220V的自偶變壓器,找中間點110V的接點切斷,也是可以得到兩組110V的線圈,一組單獨接市電,另一組就是隔離的110V,只是非正式的隔離變壓器,測試用是可以,長期使用就不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110V 220V兩用的初級線圈,有兩種繞法,先繞110V的圈數,將線預留出銲點留出一小節線,在繞一次相同 ...

大概看懂了,繞線這種專業的事,還是留給專業的來好了,我很怕"ㄆㄧㄚ"一聲全工廠斷線,我就GG

小弟在網路上找了一顆"號稱隔離"的變壓器來,含郵260,等到手再來玩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看懂了,繞線這種專業的事,還是留給專業的來好了,我很怕"ㄆㄧㄚ"一聲全工廠斷線,我就GG

小弟在網 ...

怕短路喔?加個保險絲就OK啦,驚驚妹得等(台語)。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監聽麥,我準備了二顆(防水的不便宜啊),網路攝影機三台(二種型號),只要上12V的監聽麥,就一定電流聲超 ...

監聽麥 ...廠牌型號?

感覺是輸入阻抗不匹配,增益過大 。

輸入沒有屏蔽隔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監聽麥 ...廠牌型號?

感覺是輸入阻抗不匹配,增益過大 。

https://www.jinwei.tw/product/104a/

本文有寫到連結喔,另外這一組+攝影機在我公司及我家測試都很正常

网友E:
我最近也幫客戶裝了一台,那時候也在猶豫買POE主機,後來是走絞線+絞線傳輸器

喵大習慣幫客戶配POE型的?另外請教網路線您是配STP遮蔽型雙絞線嗎?

--
先買一台8路的來測畫質,客戶是買16路,8路的我原本就是買來要幫自家安裝監視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也幫客戶裝了一台,那時候也在猶豫買POE主機,後來是走絞線+絞線傳輸器

喵大習慣幫客戶配POE型的? ...

因為我的客戶都是用synology做nvr,所以基本上我都直接走PoE比較快

干擾不大(這次的客戶廠房也是)的狀況下,我用一般cat6的線就足夠了,唯獨電梯內部需用多芯線

不曉得大大習慣都如何配置呢?

网友F:
變壓器只要不超過W數,可以跑24小時,缺點耗電。
算算不到30W負載,100W左右輸出游刃有餘。

先確認現場收音環境噪音有測嗎(風切.....)?安裝位置震動異音(馬達......)冷氣,電器設備......等?
看收音能不能調敏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變壓器只要不超過W數,可以跑24小時,缺點耗電。
算算不到30W負載,100W左右輸出游刃有餘。

現場收音,是安靜的,完全無法收音,一插上電源就是電流聲,安裝位置10M處有變壓器,關掉依然

收音,可惜這顆沒法調敏感度

网友B:
有線麥克風聲音太小,再加個放大線路「磁頭放大」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線麥克風聲音太小,再加個放大線路「磁頭放大」如何?

要防水啊~~~啊啊啊啊~~~而且是室外收音,要能收到人聲~~~

网友G:
...客戶端110V供電的問題(廠房供電) ...

我會考慮 3轉2接頭  斷去接地線來測試

若是有效再考慮
主機電源地線或是主機機殼地 與 市電插座地線
倆著之間插入增加 Y電容470P 400VAC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客戶端110V供電的問題(廠房供電) ...

我會考慮 3轉2接頭  斷去接地線來測試

好問題,我印象中那邊是二孔的插座

主機←是指NVR那台嗎?  還是攝影機??  因為我的麥克風是直接接在攝影機上面的AUDIO IN接頭

我請客戶拍一下好了,這樣會有用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防水啊~~~啊啊啊啊~~~而且是室外收音,要能收到人聲~~~

先用到可以收音,再來考慮防水,我不知道您用的是何種麥克風,錄音帶那樣微小的訊號都可以經磁頭放大線路接至後級聲音放大推動喇叭,麥克風應該也是可以。

网友F:
引用 楼主:
現場收音,是安靜的,完全無法收音,一插上電源就是電流聲,安裝位置10M處有變壓器,關掉依然

收音,可 ...

如你所說,帶一顆12V的獨立電池去測,看是否電力系統所產生交流聲。
反正有二組可比較,在決定外在或內在因素。
搞不好主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到可以收音,再來考慮防水,我不知道您用的是何種麥克風,錄音帶那樣微小的訊號都可以經磁頭放大線路 ...

報告,麥克風是這顆,監聽麥克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你所說,帶一顆12V的獨立電池去測,看是否電力系統所產生交流聲。
反正有二組可比較,在決定外在或內在 ...

好的,過幾天等我隔離變壓器到貨了,我再跟電池一併帶去測試

不然交不了貨啊。~~~頭痛

网友B:
裝麥克風與主機間的距離是多少?搞不好是中間的線組吃掉訊號了。把麥克風直接裝在主機後面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裝麥克風與主機間的距離是多少?搞不好是中間的線組吃掉訊號了。把麥克風直接裝在主機後面試試? ...

主機是攝影機嗎???   就在旁邊而已,麥克風的線是接它

如果說的是NVR的話,挺遠的,四層樓

如果NVR,是沒有孔可以插麥克風的

NVR與DVR不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機是攝影機嗎???   就在旁邊而已,麥克風的線是接它

如果說的是NVR的話,挺遠的,四層樓

是我誤解了,以為你麥克風是直接接到錄影設備,所以是先接到攝影鏡頭再接到錄影機子,攝影鏡頭不是自帶麥克風嗎?或者改用無線IP攝影機,還可以網路監看即時影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我誤解了,以為你麥克風是直接接到錄影設備,所以是先接到攝影鏡頭再接到錄影機子,攝影鏡頭不是自帶麥 ...

報告,已經是網路監控了,還可以實時移轉備援

這次的CASE一直都是"網路錄影主機"配"PoE網路攝影機"

不過,在其它地方測試,這個組合收音是沒有問題的

才會懷疑客戶110V供電有問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問題,我印象中那邊是二孔的插座

主機←是指NVR那台嗎?  還是攝影機??  因為我的麥克風是直接接在攝影 ...

二孔的插座  就不用試了

另外1#提 拍賣上找到了這組隔離變壓器  是可以插二組12V1A的變壓器在輸出端

賣家說:不可長時間使用  是不想負責持續插電放著哪天意外

畢竟網路上買家  形形色色各種面向
是賣家不想肩負技術問題  所以很保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二孔的插座  就不用試了

另外1#提 拍賣上找到了這組隔離變壓器  是可以插二組12V1A的變壓器在輸出端

我也是這麼想的,只是我真的沒用過這類的東西,變壓器有啦,隔離就沒有了,所以上來問一下大家的經驗

我後來是買了一顆260(含運)的中古隔離變壓器 110V to 110V的,應該這二天會寄到

希望是真的可以解決

對了對了,我記得WISH大好像有認識可以做的廠商對吧???  可以開發票嗎???

网友H:
類比音頻雜訊的問題有些是很麻煩的也可能跟電源隔離變壓器無關,但先請樓主回答幾個問題。
一是用什麼線連接(不知正確名稱就請貼圖),二是拉線拉了幾米長,三是監聽麥克風與訊號線之間有無電力干擾源(如大變壓器、燈具或電力線)

類比音頻的干擾歸納出來可能有幾種原因:
一、電源供應器的品質,盡量避免使用交換式電源供應器因為這種電源的高頻雜訊高。
二、平衡式與非平衡式接線,非平衡式 RCA 這種線長不要超過三米,長距離傳送就得使用平衡式接線,輸出、輸入與線材接頭也都必須是平衡式才行,市面上也有平衡式與非平衡變換裝置或是音頻隔離變壓器來轉換。
三、地迴路,必須是開回路形式才能減少低頻哼聲,平常的接線多半是閉迴路或是多組閉迴路,解決方式可能是刻意斷開某段訊號線的地端就能有效的改善,使用電源隔離變壓器就是這個道理用以切斷監視器主機或監聽麥克風與電力地的連接。

必須樓主自己實驗測試幾次才能找到原因,也才能對症下藥。

楼主:
引用 网友H:
類比音頻雜訊的問題有些是很麻煩的也可能跟電源隔離變壓器無關,但先請樓主回答幾個問題。
一是用什麼線連 ...

一、麥克風的出線與攝影機的AUDIO入線對接
二、拉線是指攝影機到NVR嗎?  如果是,四層樓,中間有走線
三、位罝在客戶的大門二側,其中一邊有台電的大電線路。(這個部份,我有把整套機器拿到同棟的其它地方測試,一樣有電流聲)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一、麥克風的出線與攝影機的AUDIO入線對接
二、拉線是指攝影機到NVR嗎?  如果是,四層樓,中間有走線
三 ...

是音頻有雜音就專指音頻麥克風的部分來討論,所以問您拉哪種音頻線又拉了多長?還是就只是隨機的音頻線與標準長度?

沒有圖片或接線圖只會讓人亂猜,對問題沒有幫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音頻有雜音就專指音頻麥克風的部分來討論,所以問您拉哪種音頻線又拉了多長?還是就只是隨機的音頻線與 ...

理解,問題已經解決了。謝謝各位大大

裝上隔離變壓器,電流聲消失

針對這個案子是這個樣子解決的,其他的案子就不一定了,因為安裝施工的環境不一樣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因為我的客戶都是用synology做nvr,所以基本上我都直接走PoE比較快

干擾不大(這次的客戶廠房也是)的狀況 ...

我很少做監視器,拉線之前也是先爬文,如下

線材:
1.懶人線
2.室外型8P+帶2C電源線
3.室外型 CAT6 PE皮

第2項有 FTP型的
第3項的則有以下

UTP = 非遮蔽 雙絞線
STP = 鍍錫銅網遮蔽 雙絞線
FTP = 鋁箔遮蔽  雙絞線
SFTP = 鍍錫銅網 +鋁箔 雙絞線
+Y = 帶鋼索

室內型也有以上 5 個選項

我是買了非遮蔽 UTP 室外型 PE 雙絞線之後才發覺是否要買遮蔽型的,怕會有干擾,
因為我一次買了 305M,這一捆也要 2K多,再買一捆帶遮蔽的3K 就不敷成本....

其實線算是買錯,因為我線要從4樓垂降到2樓,線在4樓的交接點會有重量,應該要買 +Y 帶鋼索
水平就沒差,我就不管它了....還是拉了。從4樓主機拉到2樓約50幾米(水平約佔50),12V輸入在主機端,
在2樓測量電壓沒有衰減,接上都正常無干擾

話說你買這種網路型 G4EP 400萬畫素,一台就要 3.5K...我是買DVR 500萬畫素 H.265也才1.5K..

NVR 算是完全數位的吧?DVR 還算是高清類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很少做監視器,拉線之前也是先爬文,如下

線材:

是的,全數位,NVR可異地備援,好處多多

前題是網路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