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50W-R3 12V 30A 電源供應器輸出只有4.x V

楼主(2020-08-31):
這顆應該是12V輸出,拿到手的時侯(拆下來前),它的110V/220V的開關是撥在220V,但市電是110V的,當時量測就只有4.3V左右

在大電容附近會有滋滋聲

TL494,12腳有7V,14腳有4.94V

喔,對了,補充一句,板上的小電容,小弟都先換成日製電容了

請問一下各位大大,接下來我該往哪查呢?

剛手賤啊,把這顆C20也換成日製電容,結果滋滋聲更大了,而且輸出剩3.8V

C20換完後,變這樣

補充內容 (2020-8-31 05:37 PM):
LM358 第8腳位 4.9V

网友A:
喵大錯過一張圖了....wish 在看了...

高壓陶瓷電容有巡過了?可以用大吸管來聽誰在叫~~

這三顆也有換?這三顆應該是12V 輸出的濾波電容~~

网友B:
我是覺得把電容全換了,連大電容也換了吧,
你的大電容是不是220uf 250V嗎,

网友C:
110/220  開關接點 先檢查  或是110短接焊死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喵大錯過一張圖了....wish 在看了...

高壓陶瓷電容有巡過了?可以用大吸管來聽誰在叫~~

這三顆,加大電容我都沒換哦,大大建議要換嗎??

話說,wish大在看什麼~~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覺得把電容全換了,連大電容也換了吧,
你的大電容是不是220uf 250V嗎, ...

大電容的容量我忘了,明天記得的話再補拍上來,建議也一併換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0/220  開關接點 先檢查  或是110短接焊死試試

這個,我倒沒想到,明天試試,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三顆,加大電容我都沒換哦,大大建議要換嗎??

話說,wish大在看什麼~~哈哈   ...

圖片出現檔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片出現檔名...

大人冤枉吖,我是想刪掉它,可是它不讓我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覺得把電容全換了,連大電容也換了吧,
你的大電容是不是220uf 250V嗎, ...

250V 680u 要換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喵大錯過一張圖了....wish 在看了...

高壓陶瓷電容有巡過了?可以用大吸管來聽誰在叫~~

25V 3300u 一併換掉嗎?

高壓陶瓷電容,不知道要怎麼測好壞呢?   那個滋滋叫,很難判斷在哪邊呀

楼主:
吸管大法找到滋滋聲的來源(我的奶茶還沒喝啊~~)

我可以把它拆下來,再上電,會不會燒毀什麼呢?

拔下來了,旁邊那顆是不是一併換掉會比較好呢?

我還沒上電測試,很怕"碰"

是這樣測嗎?  還是??  不過我也不知道這測出來,它是好是壞???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吸管大法找到滋滋聲的來源(我的奶茶還沒喝啊~~)

我可以把它拆下來,再上電,會不會燒毀什麼呢?

高壓電容量出這個值就是壞掉了,我量手上的是OL。

補充內容 (2020-9-3 03:56 PM):
是我自己腦補成歐姆檔,這個值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壓電容量出這個值就是壞掉了,我量手上的是OL。

我拆了二顆,量出來的數值都相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拆了二顆,量出來的數值都相同

不妨找材料來替換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妨找材料來替換試試?

晚點會去光華買新的回來換

有大大有這顆POWER的電路圖嗎?  很想知道這二顆電容是做啥用的

网友E:
實際經驗遇過黑色整流二極體也會發出吱吱聲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實際經驗遇過黑色整流二極體也會發出吱吱聲

用吸管聽過,橋整流沒聲音,謝謝提醒

話說回來,我這二顆拔掉後能上電測試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晚點會去光華買新的回來換

有大大有這顆POWER的電路圖嗎?  很想知道這二顆電容是做啥用的 ...

個人猜測應該是和旁邊的電阻,組成二次側的 RC snubber,用來抑制振鈴(ringing)現象,

Ringing 會影響到 SMPS IC 的電流偵測,導致無法正常運作,

其所造成的過衝(overshoot),也有可能會產生超過二極體所能承受的電壓而損壞。

參考文章1 4.2.1 TTF rectifier diodes

參考文章2 Snubber Networks Design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個人猜測應該是和旁邊的電阻,組成二次側的 RC snubber,用來抑制振鈴(ringing)現象,

Ringing 會影響到 ...

所以是不是算一種吸收電路??

哈哈,大大給的好專業,看不懂

网友D:
緩衝電路、吸收電路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緩衝電路、吸收電路都可以

理解,剛在挖身上的料板看有沒有這一顆,搬家的時侯,料板丟光了  >"<

有挖到10J 3KV (原本是 102 2KV)可以代用嗎?

剛查了一下,應該不行
10J 3KV 10pF/10J. 3KV ±5%
102 2KV 1000pf 0.001UF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高壓電容量出這個值就是壞掉了,我量手上的是OL。

10J 用 200nf 測到 1.1 這樣子是壞了 ?

正常要測到 OL ?

不明白 ?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吸管大法找到滋滋聲的來源(我的奶茶還沒喝啊~~)

我可以把它拆下來,再上電,會不會燒毀什麼呢?

轉 200PF  先歸零~

後再測一次 看看 ~ (手不要 接觸 測量物 & 線材)

看起來 測量物 應該是 要插在 右上角 那個 CX 的位置 ?

网友D:
引用 网友F:
10J 用 200nf 測到 1.1 這樣子是壞了 ?

正常要測到 OL ?

Sorry,我看著左上角的圖案,自己腦補成歐姆檔 Orz

网友:
引用 网友D:
Sorry,我看著左上角的圖案,自己腦補成歐姆檔 Orz

没事~
想說 怎麼會 測到 奇怪的 數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轉 200PF  先歸零~

後再測一次 看看 ~ (手不要 接觸 測量物 & 線材)

我買這台這麼久,還沒注意到那上面的cx位置呢。哈哈哈

明天去試看看,小弟已經買了新的零件準備明天換上去測試

楼主:
請教各位大大,如果滋滋聲是來自於這一顆的話,是不是??  不用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各位大大,如果滋滋聲是來自於這一顆的話,是不是??  不用修了?

滋滋聲是頻率或波寬激烈變化 系統振盪不穩的衍生現象
不理它  修好就會消失

网友F:
引用 楼主:
請教各位大大,如果滋滋聲是來自於這一顆的話,是不是??  不用修了?

會聽到聲音 因為 頻率 下降了~ (落在音頻區)
所以才會聽的見~
修好以後頻率提昇就聽不到了~

這些電容測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會聽到聲音 因為 頻率 下降了~ (落在音頻區)
所以才會聽的見~
修好以後頻率提昇就聽不到了~

好的,明天去測

网友A:
我看你電容一次都買齊...不然會跑很多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電容一次都買齊...不然會跑很多趟...

不要這樣,我跑三次了

网友A:
樓上幾位大大大~~都有提到的電容。加一加也沒多少顆,我看你一次買齊全換....

都跑三次了....

网友D:
剛想起之前有顆 power adapter 遇到輸出端短路時,也會發出高頻聲。
手上如有可限流的電源供應器,可以限制低電流/輸出12Vdc 到輸出端,檢視電流錶數值是否異常,
如「過電流警示燈」是否亮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剛想起之前有顆 power adapter 遇到輸出端短路時,也會發出高頻聲。
手上如有可限流的電源供應器,可以限制 ...

好哦,我來看看,謝謝提醒

剛測了,電流只有0.05~0.08中間跳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哦,我來看看,謝謝提醒

剛測了,電流只有0.05~0.08中間跳動

那還可以順便量看看光耦合一次側的電阻值,在輸出端有沒有送12Vdc的差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還可以順便量看看光耦合一次側的電阻值,在輸出端有沒有送12Vdc的差別。 ...

報告,我,好像找不到"光耦合"ㄟ

网友F:
引用 楼主:
報告,我,好像找不到"光耦合"ㄟ

請補一張 最左邊的 輸出端子 ~

最左上有一個 VR 是可以調整 (電壓調整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補一張 最左邊的 輸出端子 ~

最左上有一個 VR 是可以調整 (電壓調整用的)

這個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報告,我,好像找不到"光耦合"ㄟ

U1 U2 的型號分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U1 U2 的型號分別是?

U1: TL494
U2: LM358

TL494,12腳有7V,14腳有4.94V

网友D:
腳1、2、3、15、16的電壓順便,謝謝。

网友C:
光偶...
TL494 在二次側內部的OP 直連接回授穩壓 ,  不需要光偶到一次側
他是將驅動信號 送入小變壓器 驅動一次側功率晶體
通常會是 功率晶體  B極驅動電路裡 小電容老化 造成B極驅動不足
但是你已經更換

所以懷疑是兩個大電容 供給不足....  但是這不便宜
老實說 用示波器來捉問題比較合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腳1、2、3、15、16的電壓順便,謝謝。

明天量,再上來回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偶...
TL494 在二次側內部的OP 直連接回授穩壓 ,  不需要光偶到一次側
他是將驅動信號 送入小變壓器 驅動 ...

示波器,太專業啦!那兩顆大電容換下去再加個兩三百我就可以買一顆新的了

网友D:
圖中那顆電容更換過了嗎?
腳12只有 7v 剛好是 TL494 的電壓供應下限,上限是42v,常見的是12~24v,可以試著用電供供應12Vdc給腳12試試看輸出是否有改變。

网友A:
可以先試試 39樓的方式先調那個 VR,或是那個VR有故障的可能

而且你的型號尾數是 R3 ?通常輸出 12V的型號會是 S-350W-12

如下圖,那個VR是 +V ADJ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樓上幾位大大大~~都有提到的電容。加一加也沒多少顆,我看你一次買齊全換....

都跑三次了.... ...

正常...

多換幾次就有經驗 知道該怎麼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腳1、2、3、15、16的電壓順便,謝謝。

1: 2.48V
2: 2.48V
3: 3.54V
15: 0.07V
16: 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試試 39樓的方式先調那個 VR,或是那個VR有故障的可能

而且你的型號尾數是 R3 ?通常輸出 12V的型號 ...

板子跟殼標的不一樣~~

网友D:
引用 楼主:
1: 2.48V
2: 2.48V
3: 3.54V

腳1 2 電壓相同,代表TL494認為輸出電壓已到達電路設定標準。
預期狀況應該是輸出12V時,腳1 2 電壓才相同。
問題可能是出在ADJ那顆可變電阻,ADJ有調整過看輸出電壓是否變化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圖中那顆電容更換過了嗎?
腳12只有 7v 剛好是 TL494 的電壓供應下限,上限是42v,常見的是12~24v,可以試 ...

外接電源到12腳,加16V,量測輸出可到10V,所以應該是12腳的來源電壓不足嘍?

另外那顆電容手上沒有可替代的(容值不足,我量它是6.x u,我手上只有1u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腳1 2 電壓相同,代表TL494認為輸出電壓已到達電路設定標準。
預期狀況應該是輸出12V時,腳1 2 電壓才相 ...

量測它有9K,但調它不會變,另外上電調它電壓也沒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外接電源到12腳,加16V,量測輸出可到10V,所以應該是12腳的來源電壓不足嘍?

另外那顆電容手上沒有可替 ...

我是蠻懷疑那顆電容負責供電給TL494,電錶量一下應該就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蠻懷疑那顆電容負責供電給TL494,電錶量一下應該就曉得。

該怎麼測呢?

网友D:
光從容值無法判斷好壞。

從電路看起來是CC負責供電沒錯,

可能是 CC 或 ZD 故障。

既然CC已經拔起來,現在上電,腳12應該量不到7v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從容值無法判斷好壞。

從電路看起來是CC負責供電沒錯,

對,量不到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現在可以上電嗎????

如果會怕就換CC再上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會怕就換CC再上囉。

那顆ADJ應該也要換吧?   我下午去一併買(第四次惹)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顆ADJ應該也要換吧?   我下午去一併買(第四次惹)

零件很便宜,交通費反而比較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零件很便宜,交通費反而比較貴

交通費不貴啊,我有台北的1280月票,就是要跑來跑去,要下週一才能回報嘍,感謝

网友C:
下次若再遭遇,或許可以考慮 傳統50/60Hz 變壓器。
[轉貼自露天]
家用AC110V 轉 DC13.5V(12V)1A 變壓器(傳統電路)耐用款!監視器 DVR 鏡頭 LED燈 充電器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725534403039

這種不是交換式電源,所以不會有Y電容 跨在一次側與二次側 兩端構成迴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次若再遭遇,或許可以考慮 傳統50/60Hz 變壓器。

[轉貼自露天]

因為我對這不是很懂,之前本來就有在想,是不是有這類型的變壓器,直接110V轉12V就好了,不需要去買貴貴DER隔離變壓器,謝謝大大提供的資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零件很便宜,交通費反而比較貴

哇,光華沒這顆,605KT125AC

這個K跟J是不是不同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哇,光華沒這顆,605KT125AC

這個K跟J是不是不同啊?

J K只是誤差容許範圍不同而已,J=+-5% ,K=+-10%。

楼主:
引用 网友D:
J K只是誤差容許範圍不同而已,J=+-5% ,K=+-10%。

那605是60x10的5次方?這樣到底是多少啊⋯⋯

如果我要代換要找容量跟耐壓值都比他大的對吧

楼主:
最後買了475k 250v 沒更大的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605是60x10的5次方?這樣到底是多少啊⋯⋯

如果我要代換要找容量跟耐壓值都比他大的對吧 ...

6uF,耐壓可以大,容值不要大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6uF,耐壓可以大,容值不要大太多。

整個光華最大的容值就只有475.....而且找不到125v的,不是250v就是100v

网友D:
引用 楼主:
整個光華最大的容值就只有475.....而且找不到125v的,不是250v就是100v

250V OK阿,我也沒買過那麼大的,看有沒有辦法在板子上做並聯,兩顆湊到差不多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0V OK阿,我也沒買過那麼大的,看有沒有辦法在板子上做並聯,兩顆湊到差不多容值。 ...

所以容量只能大不能小是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所以容量只能大不能小是吧?

針對所需電流所選用的容值,容值過小怕電流供應不足,
也許設計時有留些餘裕,買到的4.7uF換上去或許有機會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針對所需電流所選用的容值,容值過小怕電流供應不足,
也許設計時有留些餘裕,買到的4.7uF換上去或許有機 ...

我週一去先試看看,話說能找到這台的電路圖嗎?

网友:
這類的電源都長的很像,感覺是公版設計?下面是參考用一顆是 27V、一顆是 24V 各別是圖片及PDF

我看不懂這種圖,輸出不同電壓關鍵在於某些零件做調整吧?故障關鍵在哪要問懂電路的痞友了

296.7 KB, 下載次數: 59

网友F:
測的到 正確 的值 就先假設它没壞 ~  (因為你這個無法看 ESR )
不用急的換掉~

把那些 電容 全測一遍 ~
或許 有機會 找出有問題的 電容~

605 = 6uf
604=0.6uf
475=4.7uF
104=0.1uf
103=0.01uf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測的到 正確 的值 就先假設它没壞 ~  (因為你這個無法看 ESR )
不用急的換掉~

能換的小電容,小的我全都換過一輪了
還是您說的是綠色一片的那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換的小電容,小的我全都換過一輪了
還是您說的是綠色一片的那種呢?

也要 拆下來 測~

有 發現 有問題的 才換~

网友:
AC110 那端不送電,   沒了300V 這樣就不讓功率端 耗電 無意中燒毀
在 輸出端外加直流電源 這台是12V 就外加直流12V
同時 12V拉給 TL494

量一下 TL494 PIN_4  DTC 的電壓
DTC 稱為死區時間控制 : 限制開啟週期的保留區 電壓愈高保留愈大 輸出開啟愈少
通常這裡設定電壓比較低(0.5V 以下~0V)
緩啟動電路 就是從 TL494 PIN_14 REF_5V  接一小微分電容 到此DTC
大多數的外加保護電路 會將信號匯集到此點拉高電壓 用以限制輸出

若是看到此點電壓拉高 就要從此點追查外加保護電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換的小電容,小的我全都換過一輪了
還是您說的是綠色一片的那種呢?

會發熱的零件都要檢查,
例如功率晶體/FET, 整流二極體, 大瓦數電阻,
電路板上先概略檢查,
不確定就拆下來量,
再修不好可能 IC, 光耦合 壞
如有示波器會比較好修,
從源頭 AC110V 開始追,
這是 SOP.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針對所需電流所選用的容值,容值過小怕電流供應不足,
也許設計時有留些餘裕,買到的4.7uF換上去或許有機 ...

終於,真的很謝謝論壇上各位給方向、給意見的大大們

就是它

沒負載的狀況下,這電壓應該還行吧?  我已經調到最小了

這片弄完要接下一片了,螢幕的(我會另外開一篇請教各位大大)電源

補充內容 (2020-9-7 05:12 PM):
我自已回一下,螢幕的那塊板壞太多地方了,所以小弟直接改通用高壓板+12V外接變壓器(還好主板沒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終於,真的很謝謝論壇上各位給方向、給意見的大大們

就是它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終於,真的很謝謝論壇上各位給方向、給意見的大大們

就是它

我參考 楊大75#那張圖,
電壓調整VR  應該是接在VDC(-) 這端開路 出了問題

另外這張圖有幾點要修正一下,給下載這張圖的人參考。

1. 圖裡所有電晶體PNP標錯,更正為NPN 。

2. Q3/Q4的B極附近,R15與R17這段線路有缺失,須補接到TL494 PIN_12  VCC 。

3. 右上Q1的B極附近,R13與R58這段線路有缺失,須補接到下方 D7與R7  (參考Q2到D5) 。

我修改的圖

原稿來源:
https://endless-sphere.com/forums/viewtopic.php?t=20118

補充內容 (2020-9-8 11:12 AM):
4.  LF1  Comm Choke 共模線圈要轉90∘
5.  T1 #2不同繞組於#4#6 ,#2同繞組與FL1/FL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