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請問硬碟轉接盒電源接錯

楼主(2020-08-31):
緊急求助
今天同事拿一顆古老的2.5"硬碟轉接盒要讀資料,裡面硬碟20G(hitachi ic25n020atcs04-0)
因前任同事退休10幾年了,只留下一條傳輸線,沒有電源線,所以插上去就咖拉咖拉響
本來複製出來但無法複製

剛好看到有一個掃描器的電源變壓器,接頭都一樣就直接接上去
兩三秒鐘後就聞到燒焦味,趕緊拔掉,但已經無反應了,燈號也不會亮應該是燒壞了
把轉接盒拆開硬碟是5V,但變壓器是12V,昏倒~

不知是轉接盒故障還是硬碟故障,想說直接把硬碟接上電腦測看看
硬碟看起來像是IDE介面,但我比較IDE的排線,PIN的位置不一樣插不進去

請問這是什麼規格,他不是IDE介面嗎?
我要如何判斷是壞哪裡,只要能接上電腦趕快複製出來就好(無公費可購買轉接盒)
可指導一下嗎?謝謝!

网友A:
老實說很大機率燒壞了!
可以花個小錢買快捷線 嘗試看看。
good luck!

网友:
以前2.5" ide 是ˋˋ44PIN

剛剛找一顆2.5 " IDE .

BENEVO 2.5吋IDE硬碟轉為3.5吋IDE硬碟轉接板(44PIN轉40PIN) (BIDE44P40P)
https://24h.pchome.com.tw/prod/DCAXNT-A9009CFUH

但這顆硬碟可能已經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實說很大機率燒壞了!
可以花個小錢買快捷線 嘗試看看。
good luck!

明天去問同事有沒有這種轉接線,謝謝!

楼主:
哇....還有這麼多種喔!!
如果這種的不就麻煩了

网友B:
咖拉咖拉響~感覺不妙

2.5 IDE,40PIN、 3.5 IDE,44PIN,同 2樓 買個快捷

网友C:
Q1或U2燒了而已吧..
然後那個是小型IDE介面而已,給2.5" HDD用,最便宜是44pin to 40pin的轉接板啦,要方便就是向樓上介紹的那種直接轉USB。
這個也沒多古老啊,怎麼好像大家都沒見過的感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咖拉咖拉響~感覺不妙

2.5 IDE,40PIN、 3.5 IDE,44PIN,同 2樓 買個快捷

剛剛有問到一位同事有,明天再測試看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Q1或U2燒了而已吧..
然後那個是小型IDE介面而已,給2.5" HDD用,最便宜是44pin to 40pin的轉接板啦,要方便 ...

我還真的沒看過2.5吋IDE的硬碟,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還真的沒看過2.5吋IDE的硬碟,哈

單核時代的筆電大都是裝2.5吋IDE硬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單核時代的筆電大都是裝2.5吋IDE硬碟。

對喔,不過也沒去注意過他的接線方式

今天請其他同事幫忙測試
硬碟接快捷線都沒反應,現在就硬碟盒和硬碟都掛掉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對喔,不過也沒去注意過他的接線方式

今天請其他同事幫忙測試

硬碟盒供電5V直接給硬碟,接上12V凶多吉少!

看看運氣好不好,硬碟電路板電源有保險司。

再來如果資料非常重要,就要找好的同型號電路板來換了。

网友:
現代的硬碟基板上還會安裝 FUSE 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碟盒供電5V直接給硬碟,接上12V凶多吉少!

看看運氣好不好,硬碟電路板電源有保險司。

我再問同事這裡面資料有沒有其他備份
如果沒有再看有沒有必要花錢去救,沒有就讓他隨風逝去吧,哈~

网友F:
我工作都用這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工作都用這個…

有這個蠻方便的

更新一下:
拿硬碟給我那位同事早上知道後,已經把硬碟和硬碟盒通通丟到垃圾堆去了

网友G:
这样结帖也挺干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结帖也挺干脆的。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哈!

网友(2020-10-13):
2.5"硬碟接外接盒事實上並不需要外插電源就會跑了...
20g的找個同型號機板換過去應該可以救回裡面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