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ASUS ZE551ML開機按鍵不好按 拆焊銅箔消失

楼主(2020-08-31):
如題
拆焊時太粗魯把原本腳位的銅箔拔起來了
瓜附近的線強焊上去也不能作用

如圖片

是否有前輩有此款手機的維修手冊或者指教開機常開線路的飛線腳位呢
想用微動開關來做開機按鍵黏在前面動作><

目前>>>  充電能有畫面會震動  用電腦的刷機程式能強制開機

网友A:
開關一腳接在電容正極,另一腳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關一腳接在電容正極,另一腳接地

奇怪 我這兩個接起來沒有動作耶@@
用三用電表量他們是通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怪 我這兩個接起來沒有動作耶@@
用三用電表量他們是通路

應該是被你拆壞的區域那邊的焊點有短路吧

网友:
小弟對ASUS ZE551ML印象實在不好,連續2台都是用了1年多突然不開機,後相機下方隔離板高熱,推測有元件短路,應該是設計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怪 我這兩個接起來沒有動作耶@@
用三用電表量他們是通路

接起来肯定不动作,要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