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東元大鮮綠三門[壓縮機不會停]無線路圖

楼主(2020-08-31):
背板線路圖已模糊無法辨識

冷藏室溫度:2~-3度C
冷凍室溫度:-12~-20  裝水放入結冰測試中

沒找到電路板只看到一個盒子內有除霜定時器和啟動電容,另兩個電容不知作用
冷藏室迪溫度控制面板整個拆過,只有兩條線接燈泡...沒其他東西

故障情形:壓縮機不會停(有停機一個月),啟動器更換三個月。定時器時間到會停下除霜
處理方式:懷疑是溫度控制不會斷開,先用別台東元140L溫控接過去測試
因不會停暫時用插座定時器,有時間再全程觀察

外觀

冷藏室溫度

溫度控制

壓縮機外觀

定時器

水盤有水

盒子內的三個電容

補充內容 (2020-9-25 10:59 AM):
以處理完 正常使用中

网友A: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你這是機械式的 所以沒電路板
壓縮機是停的時間短暫 還是完全不會停
不會停就是溫度控制器的問題
測試法 常溫室短路的 直接丟到冷凍庫溫度調最小 4小時後在冷凍庫內用三用電表量測有沒開路就知道了  如有開路就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你這是機械式的 所以沒電路板
壓縮 ...

抱歉不曉得,橫拍記住了
機械式沒電路板。真好沒幾樣東西,應該很快能找出原因

已開機(12H)昨天等3H壓縮機沒聽停下過,除了定時器有停下除霜半小時(從水盤觀察)
因昨日時間已晚等今天再接著測試

今天就先將舊溫控器放入冷凍測試,順便觀察昨天換上的良品溫控能不能正常開路

謝謝SA2086大大技術支持

网友B:
在冷凍室或冷藏室右側箱壁,把門打開應該可以找到型號標示小貼紙 。

東元電路圖 : RE6893 先頂著用

RE6893

 RE6893

网友C:
"壓縮機不會停(有停機一個月)"

  有停機一個月,這意思是說一個月後插電壓縮機運轉時間很久都不會停.
請問從插電到發現壓縮機運轉不停有多久時間?

  冷藏室測溫度必須將水放入冷藏室中間層4小時,4小時後再用溫度計去測量水的溫度
不是直接將溫度計丟入冷藏室內,這樣測得的溫度並不是冷藏室內的平均溫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冷凍室或冷藏室右側箱壁,把門打開應該可以找到型號標示小貼紙 。

東元電路圖 : RE6893 先頂著用

還真找到在門版內的右側,箱門完全打開才能看到

不過GOOGLE沒東西
二張圖比對後是RE7651V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壓縮機不會停(有停機一個月)"

  有停機一個月,這意思是說一個月後插電壓縮機運轉時間很久都不會停.

從復電過12H後,發現壓縮機沒有再停,但除霜定時會停下半小時

之前看過大大別篇的發文,將水放入冷凍庫,看會不會結冰。
似乎是觀察冷謀夠不夠,我這台4H會結冰

現在用的是良品溫度控制器(從別台正常的拆過來測試)
經昨天觀察,發現冷凍制冷能力不太足
溫度白天-15到晚上最多到-18,溫度計位置在靠近門的地方
那不曉得冷凍庫背板後面和前面溫度相差大不大

下午13點

14點

20點

21點  到這溫度就很難再下去,沒拍照但有持續觀察

网友D:
請您拆了冷凍庫背板,看看結霜情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從復電過12H後,發現壓縮機沒有再停,但除霜定時會停下半小時

之前看過大大別篇的發文,將水放入冷凍庫 ...

"從復電過12H後,發現壓縮機沒有再停,但除霜定時會停下半小時"

第一次插電壓縮機連續運轉12小時沒停,我覺得你觀察的時間太短了,
通常第一次插電壓縮機運轉時間會比較久,再裝回原來的溫度開關觀察個2天,
在上來回報結果

正常的家用冰箱冷凍庫溫度差不多就是-15度~-18度之間是沒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您拆了冷凍庫背板,看看結霜情形

大哥請過目
不是該靠近冷媒管的地方比較冷嗎?

風扇馬達是橫吹不是直吹

拆背板前時間13:45  確認過水盤無水

照的不是很清楚,後面有再補照
不知道為什麼圖片反了...

時間16:25 水盤確認無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請過目
不是該靠近冷媒管的地方比較冷嗎?

圖片紅框處  怎麼看怎麼怪
最下排都有結霜了 上面反而沒結霜

檢查風扇馬達 出風的方向 是往前出風 還是往後出風
正常是往前出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片紅框處  怎麼看怎麼怪
最下排都有結霜了 上面反而沒結霜

報告前輩
風扇馬達我沒有動他

是橫吹的不是前吹像筆電的散熱風扇一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前輩
風扇馬達我沒有動他

冷藏室是橫吹沒錯 從導管風向的
風扇前面應該有冷凍庫的出風口
看一下有沒阻塞

网友D:
樓主您的主訴有2
1.不夠冷
2.壓縮機不停轉

一般這種症狀第一考慮就是漏冷媒,漏冷媒因為高壓不足會提早膨脹,所以有冷排部份不結霜,您拆背板後10分鐘如果整個冷排均勻結霜那就還好,如果還是如相片一樣,請您考慮後續維修是否划得來

當然膨脹閥部份阻塞症狀也很像,不過壓縮機會很燙,維修一樣要考慮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藏室是橫吹沒錯 從導管風向的
風扇前面應該有冷凍庫的出風口
看一下有沒阻塞

時間是中午11點
拆之前水盤有水,表示除過霜。
結果會失真

情況與昨天結霜相似,靠近冷媒管的部分,仍然是霜少

出風口其實滿乾淨...

在通往冷藏室的出風口,用了一層塑膠袋將風口變小
原因是tsao0427大之前說將一杯水放入冷藏室4H測其水溫
9/3照做了,注意到冷藏室既然到-1度
最底層蔬果拉欄也有3度

冷藏室溫度

楼主:
堵住冷藏室通風口後
冷排結霜有平均點,不再是靠冷媒管的兩排沒霜

先觀察看看壓縮機會不會自動停止運轉

晚間18點

20點

22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您的主訴有2
1.不夠冷
2.壓縮機不停轉

貓大

第一點不夠冷,會說只有-15~-18度C是因為在拍賣看到溫控開關
要達到開路溫度是-21度,才覺得是不是製冷不夠才無法自動停

tsao0427大已補充正常家用冰箱就是-15~-18

第二點壓縮機不停轉,不能像正常冰箱溫度到自動停就真很困擾...
冷排已有補新圖片,情況有好轉

壓縮機溫度一直都很燙...一般人沒辦法分辨正常與不正常吧...
真漏冷媒或膨脹筏出問題。修不曉得要多少錢,如果不太離譜還是會認真考慮維修

在冰箱電容器上看到製造日96年至今已有13年,
這老夥伴真捨不得,冰箱從剛懂事時就購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貓大

第一點不夠冷,會說只有-15~-18度C是因為在拍賣看到溫控開關

你的冰箱冷媒部分看起來沒有問題

之前的圖片蒸發器上面一排沒結霜,應該有其他
外力因素造成

你將舊的溫度開關溫度調到最弱,感溫棒固定在蒸發器管路上,
再將目前裝在冰箱上的溫度開關調到最強,
冰箱讓它運轉一小時後,測量舊的溫度開關兩個接點是開路還是短路

   星級       符號      冷凍室溫度(℃)
一星級        *            ≤-6
二星級        **          ≤-12
三星級        ***        ≤-18
四星級        ****      <-18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冰箱冷媒部分看起來沒有問題

之前的圖片蒸發器上面一排沒結霜,應該有其他

tsao0427大謝謝一直提供技術支持

這臺冰箱冷藏有感溫開關,控制冷凍往冷藏風口擋板(應該是故障了)
我將風口堵小(原風口有拳頭大小)

冷排除霜後...上排霜較少,(風扇馬達太強把冷空氣抽往冷藏)但冷排管很正長,下排結冰
冷凍室溫度突破-20度以下,冷藏室有6~10度
但壓縮機還是沒有停止...

暫時先弄到這裡,推測上下感溫開關一起故障

傳錯不能刪除BUG

网友E:
你該不會真的24小時顧在冰箱旁吧不然怎知壓縮機都不停.你先檢查門邊條有沒有密合.而且夏天壓縮機本來就會運轉較久.如果都沒問題再換冷凍的調溫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該不會真的24小時顧在冰箱旁吧不然怎知壓縮機都不停.你先檢查門邊條有沒有密合.而且夏天壓縮機本來就會運 ...

顧24H倒沒有...一次3~6H,在旁邊看小說聽聲音
6月時壞過啟動器,所以清楚斷電再開機是4~4.5H溫度到達自動停

密封條是還滿密的,這兩天看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冰箱冷媒部分看起來沒有問題

之前的圖片蒸發器上面一排沒結霜,應該有其他

tsao0427大
雙門小冰箱溫度開關開機使用,原冰箱溫度開關放到蒸發器上4H,是短路
換位置感溫棒插蒸發器中間段;露出接點在冷凍庫內1H。還是短路
把溫度計放蒸發器上測得-20度

雙門小冰箱的溫度開關也沒有開路
將溫度計放到封閉的溫度開關空間溫度比冷凍庫內高2~3度
因為不曉得溫度開關開路需要的溫度,不曉得正不正常

真的很謝謝,現在冰箱沒東西先暫時不試了。
等有東西要使用大冰箱時在嘗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tsao0427大
雙門小冰箱溫度開關開機使用,原冰箱溫度開關放到蒸發器上4H,是短路
換位置感溫棒插蒸發器中 ...

溫度開關壞了

楼主:
謝謝大大一路指導

回報下進度與處理方式
可以正常溫度到達自動停機(冷凍-14~-16、冷藏6~8),以觀察多日
個人覺得這冰箱設計不好,溫控開關隔離空間太厚。冷度很難達到溫控開關的要求

1.將溫度控制開關的感溫線頭,更改到冷凍與冷藏的通風接口旁緊貼

2.冷凍到冷藏接口用膠帶(通風口變小),改善冷排的溫度不均讓風扇馬達有足夠的冷空氣抽取

楼主:
以處理完  正常使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