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TATUNG V32NAGE 液晶電視遭雷擊維修實例之一

楼主(2020-09-01):
TATUNG V32NAGE 液晶電視遭雷擊維修實例之一

四年前修好一直頭好壯壯,不幸黯然銷魂於8月上旬之午後雷陣雨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ht=TATUNG%2BV32NAGE

1.型號~TATUNG V32NAGE

2.雷擊後中標,突波經由第4台機上盒HDMI訊號線打壞主機板HDMI信號IC(短路),造成電視無信號故障(抓不到信號),剛好有拆機備品可更換。
  換好後影像正常、無聲音,經過一番檢測發現電源/高壓板也半殘了,24V輸出的音頻功放電壓只剩9點幾V,拆機備品換上完全正常了。

3.完修測試照

网友:
看來機上盒可能也被打掛了!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A:
恭喜完修,另.......弱弱的問一下,現在第四台線路不是都改光纖的嗎?怎麼還會遭雷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另.......弱弱的問一下,現在第四台線路不是都改光纖的嗎?怎麼還會遭雷擊? ...

有嗎?
可能TBC設備比較落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另.......弱弱的問一下,現在第四台線路不是都改光纖的嗎?怎麼還會遭雷擊? ...

那和中華的光世代VDSL2相似,骨幹走光纖,但進到用戶端還是CABLE.

网友:
啊!我是有申裝網路,以前網路也是CABLE,後來不穩常斷線,就幫我改成光纖,連電視訊號也是從我這裏的數據盒出去的,是我誤解了。

网友:
恭喜WET大完修,感謝熱情分享!

网友:
有備品真好,完修更讚!!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看wet大的維修經驗只要有接第四台機上盒的液晶電視
只要雷擊都是主機板損壞也有可能壞了一堆零件,
那更壞主機板可能比較省事。
感謝wet大的維修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