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需要HAKKO 的商品可以跟我詢價!

楼主(2020-09-01):
其實我跟台灣白光也交易好幾次了,他們也曾經問我你的客戶都沒有HAKKO 其它工具需求嗎?
wish 告訴我HAKKO 的東西不是一般人買的下的,它的使用者都是公司或工廠才有機會購買。
不過還是跟大家提醒一下,如果你有HAKKO 產品的需求,我可以幫你跟HAKKO 公司詢價,應該會比你自己買便宜許多。

不過請大家先注意,在請我詢價錢之前,請你先在各電子材料行或網拍電商先詢價,先知道大概的行情價錢,如果超過預算,就不要問我了,如果在預算內,再請我向公司詢價,有比較便宜你再購買。
會這樣是因為跟公司詢價之後你才覺得超出預算,或者只是想知道行情,一直問他們我也會不好意思。
這點大家再請見諒。

网友:
有呀!比如說 A5044……前一陣子改料號又漲價,幹的要死!所以沒有什麼必要的話我都不開機,雙手萬能。

更糟的是還沒副廠的可選,說不定是副廠當原廠的賣?

网友:
A5044 我查了一下,是[吸錫槍用陶瓷過濾紙]

我沒有 HAKKO的電動吸錫槍,但是我有goot的.

電動吸錫槍我一拿到手時,一看那個鋼絲絨後面那一片白白的,馬上就覺得[這玩意兒是耗材].................我立馬就去10元商店花10元去買一塊不織布的抺布,剪一個圓形,把它用在那一片白白的前面....

髒了就換一塊....到現在那塊白白的到現在還是白白的.......一片都用不完.....

网友A:
其實呀,最近大街上到處都可以撿到的醫用口罩,那裡面就有不織布了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實呀,最近大街上到處都可以撿到的醫用口罩,那裡面就有不織布了說……

改良也要有點道理........

口罩太薄了......不織布要買有點厚度的.......

我拆開來看以後,我算很少用都成這樣....看來你的消耗量可能就很大了......

看到那不織布擋掉多少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實呀,最近大街上到處都可以撿到的醫用口罩,那裡面就有不織布了說……

危險!會把病菌撿回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實呀,最近大街上到處都可以撿到的醫用口罩,那裡面就有不織布了說……

撿的口罩還是建議不要,病毒都在上面,用自己用過的,在太陽光下曬一下,再剪兩片來用。

网友A:
哈哈,學姐希望能有多點貿易的機會。來看一下這次的改版:

右邊是 A1033,定價 250 日幣十片;左邊是 A5044,定價 800 日幣十片。那怎麼看這 44 厚度怎麼也到不了 33 的兩倍,價格卻成了 3.2 倍……那我可不可以買舊品,一片台票了不起 12 塊而已?結果 HAKKO 會跟你說「不行」,因為怎樣怎樣的……司馬昭沒注意噴墨是怎麼被搞掉的?

有現成的當然用現成貨,畢竟不織布不耐高溫,不然我就直接撕一塊棉花球塞進去就好啦……{n_118:}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學姐希望能有多點貿易的機會。來看一下這次的改版:

不織布不耐高溫這我有考慮到......

我使用過後看起來好像也沒有融化....中間凹進去是鋼絲絨壓到的,並非融化.

還沒有找到更好的材質前,目前暫時如此......畢竟沒有前面擋下炮火,後面損傷會很快...

(我記得第一次使用時,看到陶瓷過濾紙髒了...就撕下表面的一層後,趕緊去買不織布來用.....另外我在想,可能去買抽油煙機用的過濾棉也可以,那個可能較耐高溫一點....這我還沒試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良也要有點道理........

口罩太薄了......不織布要買有點厚度的.......

以我的標準,那片濾棉其實可以報廢了,或是推到前線去當炮灰。

跟右邊舊的這片一樣髒了……{n_081:}

油煙的穿透力很可怕!照片拍不太出來,但其實油煙已經透到後面來了。進到真空幫浦裡就不好了。平常大部分都是處理洗衣機、冷氣機的基板,這些多少都有防水層,怎麼去清理都比一般的基板雜質要多,吸錫頭與濾棉的折損率也很難低下來。

所以一般我都會上兩片。

网友:
以前我有一位非常麻吉的朋友在HAKKO 台灣代理商任職,還身居要職頗受重用,我以前買HAKKO 產品都比市場上便宜許多,可惜他因生病緣故只能早早離開這個他非常喜歡的職場。
沒有好友的支援,後來也一陣子沒有新添啥HAKKO 新裝備了,需要購買耗材就讓店家賺吧!大約兩年前有位會買會在日本網拍網購,我也托他買了一些,現在烏骨雞學姐既然有跟台灣白光進貨,那日後有需要就直接請烏骨雞學姐購入。

喜歡HAKKO 工具的會員可以先各大網拍看看大約售價,覺得在預算內再請烏骨雞學姐去詢價,我想烏骨雞學姐的報價一定會比較便宜的。

网友:
玻璃棉~公司是一整片的~因為堆很多又很久~
6月還花了好幾萬請環保公司清運掉~
我自己是GOOT~這家更黑..耗材更貴~
我是用羊毛氈替代~使用久了~整顆丟到去漬油泡一天後把油擠出再用~~
可以用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