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BENQ SK3742 液晶電視遭雷擊維修實例之二

楼主(2020-09-01):
BENQ SK3742 液晶電視遭雷擊維修實例之二

三年前修好一直頭好壯壯,不幸黯然銷魂於8月上旬之午後雷陣雨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light=BENQ%2BSK3742

1.雷擊後中標,待機紅燈亮正常,按開機鍵燈號轉綠燈,經過約10秒開機自檢程序失敗又跳回紅燈,期間無聲、無影、無背光

2.型號~BENQ SK3742

3.內部照

4.電源/高壓板

5.T-CON

6.面板型號

7.主機板~上電開機檢測,生化檢測器(手指)觸摸HDMI信號IC異常高溫
  判斷突波經由第4台機上盒HDMI訊號線打壞HDMI信號IC(短路),造成電視開機自檢保護跳脫

8.網購一片主機板換上就完全正常了

9.完修測試照

楼主:
還有之三
DELL 24" LCD還未動手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這一陣子拿到的雷擊機都是:主板壞+電源板壞,無一幸免……

网友A:
機上盒內的 氣體放電管(GDT)  應該都被省去了

市面有售 外型似解碼棒的載體含氣體放電管,損毀時螺絲卸下只更換裡面的氣體放電管,又是一尾活龍。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又是雷擊有接第四台機上盒導致損壞液晶電視主機板的案例~~~
感謝wet大的維修案例分享!!

网友:
SK-3742跟我的SH3742一樣37吋.兩張邏輯版不一樣?
恭喜完修..

网友:
你真幸運
我的BENQ 50IZ7500掏寶都找不到主機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機上盒內的 氣體放電管(GDT)  應該都被省去了

市面有售 外型似解碼棒的載體含氣體放電管,損毀時螺絲卸下 ...

市面有售外型似解碼棒不便宜
記得以前天線或類比第四台有裝一比較小顆類似避雷功能的
好像沒那麼貴,但不知是不是氣體放電管(GDT) ?

市區遭雷擊的機會比較低,郊區鄉下比較高

网友C:
碰到雷擊的話,客人的第四台機上盒也會...共赴黃泉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碰到雷擊的話,客人的第四台機上盒也會...共赴黃泉嗎?

會...基本上是  第四台機上盒 沒撐住
雷擊能量繼續進入 HDMI纜線   衝擊TV機內 HDMI 電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市面有售外型似解碼棒不便宜
記得以前天線或類比第四台有裝一比較小顆類似避雷功能的
好像沒那麼貴,但不 ...

就是這個東西

轉貼來源 電商連結
EPCOS 可換式避雷器本體 ( https://ppt.cc/fTYUPx )
EPCOS 電路保護氣體放電管( https://ppt.cc/fFggYx )

我看上它是因為 可換下故障的氣體放電管
既然會遇上雷擊 就不只有一次
替劫神物當然要可換式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我的BNQ  50AW6500  已被雷擊打過2次。
也是換ˊ主機板就好了。
叫第四台換機上盒(HDMI掛了,只能接AV端子)時,我跟換機工程人員說被雷打壞的,
工程人員狂跳針說:怎麼確定是從第四台線路打進來的,我們機台都有保護,有問題打申訴電話
真無言,我又沒說要叫他們賠,就先要撇責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這個東西

轉貼來源 電商連結

我也有敗... (被雷擊打怕了,打三次 第一次壞1台電漿,後面2次同一台BENQ 換2次主機板)
外加淘寶淘了HDMI保護器

网友(2020-10-22):
原來換主機板就不用換電視了
強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