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InFocus XT-50IP800 液晶電視有聲音有背光無畫面維修實例

楼主(2020-09-01):
InFocus XT-50IP800 液晶電視有聲音有背光無畫面維修實例

1.型號~InFocus XT-50IP800

2.故障情形~液晶電視有聲音有背光無畫面

3.內部照

4.電源/LED恆流板

5.主機板

6.面板型號

7.左右2側面板位址板整合T-CON電路,2條軟排線連結2側驅動電壓及信號。

8.2條軟排線都接上,開機無畫面,有聲音有背光。

9.右側軟排線拆下測試

10.開機左邊有畫面且正常,右邊白畫面(無信號、電壓輸入),表示右邊驅動IC(COF)有短路故障。

11.網傳有一種面板還魂術<撕耳(朵)大法>值得一試,反正都要報廢了。
    分解面板模組拆下前殼外框,左右2邊各有4片驅動IC(COF),哪邊故障撕哪邊(右邊),撕錯就GG了。

12.右下COF特寫

13.右下COF開撕

14.右邊4片COF全撕
    開撕全程實驗~2條軟排線接回去開機無畫面,有聲音有背光,右下先撕開無畫面,因為有短路保護,關機再開機右邊水平1/4藍畫面正常,餘3/4藍畫面偏黑有雜訊。
    往上再撕第2片右邊水平1/2藍畫面正常,餘1/2藍畫面偏黑有雜訊。
    往上再撕第3片右邊水平3/4藍畫面正常,餘1/4藍畫面偏黑有雜訊。
    往上再撕第4片右邊水平藍畫面全部正常。

15.傑克~這真是太神奇了!!!!!面板竟然復活了。

16.組裝完修測試畫面

感想
維修者~從拆拆裝裝做白工(修不好免收錢),到維修費入口袋,很有成就感。

顧客~從電視要報廢再花大錢買新機,到只花點小錢就能繼續爽看電視。

感謝~參考文獻
https://bbs.pigoo.com/thread-75952-1-1.html

{n_161:}

网友:
越來越厲害了,我要多多跟你學習,希望有朝一日能跟你一樣,維修到能收費

网友:
wet大~
這COF沒作用嗎??還是有其他作用?
為何撕掉還會有畫面呢??

网友:
謝謝大大告知真相

网友:
雖然不知道是何原理,但真的是太神奇了 !

网友:
真是太神奇了

撕了4個耳朵還能正常,難道多出來的耳朵是多零件多故障的概念嗎?

网友:
面板應該是雙邊驅動(Gate)
在面板裏
線路是接在一起的
若有一邊故障短路
就會把另外一邊好的輸出電壓吃掉
理論上
故障的應該會發燙
所以撕掉發燙的Gate IC應該就可以了
畫面在動態下
應該一般人看不太出來
單邊驅動跟雙邊驅動的差別

PS:
若有錯誤請指正

网友:
感謝大大,神來之筆

网友:
這樣也行喔~~靠,那我之前的~~啊啊啊啊~~

网友(2020-10-07):
拜讀wet大大文章,獲易不少。
不知有無 電源板 維修實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