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寬電壓的燈泡可以用可控硅(矽)調光原理

楼主(2020-09-02):
請問可控硅調光是不是用切斷波形的方式讓平均電壓產生變化?
那寬電壓可無段調光的E27 LED燈泡
是如何實現 110v 調到最大 跟220v調成平均110v
是前者的亮度可能是後者的200%呢?
它會判斷波峰是110v或是220v再去計算嗎?

网友:
交流電的瞬間電壓隨時在變化,燈泡亮度取決於瞬間功率的平均,而不是瞬間電壓的平均。
AC 110V 的 110V 並不是電壓絕對值的平均值,而是RMS值(或稱有效值、均方根值)

矽控整流器(可控硅)這類元件(SCR、TRIAC等)的切斷波形方式是利用延遲每個半波中開始導通的時間(在交流裡,也是角度),使平均功率改變。此類電路中並未對電壓進行平均。如前一段所述,亮度也與平均電壓無線性關係。

LED 本身是直流低壓元件,不是直接使用交流110V,所以你想偏了,其實只要把輸入的 AC 110~220 ,無論高低,轉到 LED 本身適合的電壓電流就可以了。類似於現在的充電器都是全電壓範圍,只要輸入在 AC 100~240V 間,都能輸出 5V 一樣。不過,由於LED屬於二機體,本身的特性使得驅動電路的重點在於定電流,而不是一般電源供應器的定電壓。

至於寬電壓的燈泡是否可以用可控硅(矽)調光,我剛剛在網上搜索到的正好都說不行,我雖沒有看過燈泡內部電路,但我覺得應該取決於燈泡內部的電路設計,因此,要看燈泡上有沒有標示可以調光或不能調光,我印象中可調光與不可調光的產品應該都有。

网友:
可/不可調光的產品   差異就在LED 燈內電路初級側整流器後有沒有接濾波電容

不可調光的產品  初級側整流器後 有接濾波電容
       所以TRIAC DIMMER  無論時間軸相角怎切
       遇上初級側整流器後有接濾波電容  相角OFF時被濾波電容吃老本繼續供電, 後端電路使LED繼續發亮
       相角OFF時 ==> LED繼續發亮
       TRIAC DIMMER 無效,, 不可調光

       圖1  初級側整流器後 有接濾波電容

可調光的產品  初級側整流器後不接(或不直接)濾波電容
      相角OFF時  濾波電容繼續供電, 後端電路沒電 LED不亮

      相角OFF時 ==> LED不亮
      TRIAC DIMMER 相角ON/OFF 有效,, 可調光

      圖2  初級側整流器後不直接濾波電容  (偵測整流後電壓)

     圖3  初級側整流器後 濾波電容

楼主:
看起來我需要慢慢消化這些知識
謝謝大大們的教導~~
我買了寬電壓的可調光嵌燈
怕用可控硅調光時110v會沒有220v亮
結果裝上去正常

网友A:
LED灯调光 是调节电流的恒流值,所以没有采用可控硅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灯调光 是调节电流的恒流值,所以没有采用可控硅电路的。

您指的是遙控調光嗎
像這個就是可以用牆上的可控硅開關調暗亮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svgr24r89ef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指的是遙控調光嗎
像這個就是可以用牆上的可控硅開關調暗亮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 ...

两个因素造成的这种误会:
1. 历史原因,以往传统线性负载的交流调光调速一般都叫可控硅调光器调速器或控制器,习惯了 因此沿用。
2. 上面的原因造成了人们的搜索惯性,商家为了提高产品的搜索曝光率,就加上了该关键词。

我找几个图给你看。

网友A:
找到一个有内部图的。
可以看到板子上有一个整流桥,一个光耦,2只三极管标做Q1 Q2,没有IC,没有可控硅,但标题很醒目。
这是典型低成本的自激式电路,如果通过外接传统的的可控硅调节器,也能实现调光,但不是线性的调节,体验会很差。
原理就是,可控硅通过调节导通角来调节电压,在LED电源的正常工作电压范围内,亮度是不会改变的,当电压调节低到某个值,LED电源会因欠压而导致电流下降,亮度随之下降,这一段是可调的,当电压下降到一定程度时,LED电源就会停震,接着调节的这一段一直是熄灭的。
简单点说,如果把可控硅调节范围分成三段,第一段全黑,第二段可调,第三段全亮。

网友:
这一张说的也很清楚:调节电流不是调节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一个有内部图的。
可以看到板子上有一个整流桥,一个光耦,2只三极管标做Q1 Q2,没有IC,没有可控硅, ...

原來如此
看起來是宣傳不實了
賣場說可以5~100%無極調節
但我慢慢轉動到它可以亮起
確實那個亮度已經像是有20%了
中間增加亮度也不是很線性
原來是欠壓導致驅動輸出電流降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