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機車交流電的問題

楼主(2020-09-02):
請教各位前輩 小弟沒有電子相關經驗 但是會自己安裝或簡單焊接而已所以不懂電路想請問

最近自己購買行車紀錄器幫家裡的機車安裝(心情100) 也有購買專用的不破線取電器(他是取鑰匙座的直流電)

但是安裝好才發現 不發動機車的情況下都是正常的 但是發動後就會造成行車紀錄器不斷的異常重啟

不知道是不是交流車種的關西有辦法改善嗎? 還是有沒有設備可以穩壓或是直接將12AC轉12DC

网友:
參考youtobe的影片
名言是:[DIY是有風險的,失敗為成功之母]我也是在失敗中求進步

网友A:
車子有在供交流電給用戶的嗎?

因為引擎干擾是很大的,以前的同事曾經告訴我:把能找到最大的電感往機箱裡塞就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車子有在供交流電給用戶的嗎?

因為引擎干擾是很大的,以前的同事曾經告訴我:把能找到最大的電感往機箱裡 ...

我量大燈 和小燈 都是交流電的 用AC12V接變壓器 是沒有輸出 接DC12才有輸出 所以最後才買取電器 從鎖頭取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量大燈 和小燈 都是交流電的 用AC12V接變壓器 是沒有輸出 接DC12才有輸出 所以最後才買取電器 從鎖頭取 ...

接電瓶吧,~~~~

网友B:
機車只有 DC12V 不會有AC. 你用AC量的到電壓 是因為你的電錶太高級....

你的一直重啟可能是 線沒有接好!

(你沒細說說怎接的.也沒有照片.... 很多人 負極直接鎖在車身. 也會碰到接觸不良)

基本上 三陽的車你直接將 鎖頭上的 啟動時黑線 12V正 與 另一條線綠色負

接到行車紀錄器的變壓器(DC12V TO 5V)就可以了.

一般 行車紀錄器應該是吃 5V 的電.不是 12V.... (希望你不是直接送電造成 行車紀錄器一直重啟......)

鎖頭的接線圖如下:

補充內容 (2020-9-4 01:19 PM):
這邊要修改一下~ 鎖頭出來只會有 DC 12V 才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量大燈 和小燈 都是交流電的 用AC12V接變壓器 是沒有輸出 接DC12才有輸出 所以最後才買取電器 從鎖頭取 ...

你要先確認是發動後震動才重啟,還是高壓點火影響才重啟。

才會有解決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機車只有 DC12V 不會有AC. 你用AC量的到電壓 是因為你的電錶太高級....

你的一直重啟可能是 線沒有接好!

感謝前輩回復

因為原本以為安裝完成是正常的 所以車殼都安裝回去 隔天早上 去試騎後看畫面才知道有這情況

而我的車子應該是交流的沒錯(大燈發動引擎才會亮) 用DC檔位量是沒有電壓用AC才有電壓 而鎖頭DC量有電壓

我確定不是震動造成 因為我發動後看畫面 會有雜訊(不發動沒有) 過幾秒就當機後關閉重啟

我購買的取電器 確實就是從鎖頭取電 但是他的負電 是獨立出來做端子讓我鎖鐵架

電源是5V沒錯 但是我有用附的變壓器去轉換 不知道會不會是交流有影響 但也不知道怎麼判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前輩回復

因為原本以為安裝完成是正常的 所以車殼都安裝回去 隔天早上 去試騎後看畫面才知道有這情 ...

你是用交流量大燈的電源吧?
你先去量 沒發動時 接到變壓器的電壓多少? 應該DC   0V 輸出 0V
再來量       發動時 接到變壓器的電壓多少? 應該 DC 12V 輸出 5V
如果 發動時輸入不是DC 12V. 是 AC 12V... 就加個橋式整流弄成 DC 12V 應該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交流量大燈的電源吧?
你先去量 沒發動時 接到變壓器的電壓多少? 應該DC   0V 輸出 0V
再來量     ...

我是用鎖頭的直流電 不是用大燈交流電 確定是DC 但是輸出的5V 因為插頭 太小 電表探針 進不去 所以量不到發動後電壓多少 這顆變壓器是輸入DC8~36V 輸出5V/2A 所以才會開電門就有電是正常運作 發動後就異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用鎖頭的直流電 不是用大燈交流電 確定是DC 但是輸出的5V 因為插頭 太小 電表探針 進不去 所以量不到 ...

你確認輸入的 DC 12V 是穩定的嗎? 不知道你的機車是全波整流還是半波?

另外用針或是銅線插入內孔 就能量電壓了. 先確認輸出的 5V 是否穩定!

网友C:
行車紀錄器的主電源是從電瓶取電,接在鎖頭上的線應該只有一條。

你該不會把線全接在鎖頭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行車紀錄器的主電源是從電瓶取電,接在鎖頭上的線應該只有一條。

你該不會把線全接在鎖頭了吧? ...

我是買這種取電器 (我是買專車用的  圖片是賣家別款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確認輸入的 DC 12V 是穩定的嗎? 不知道你的機車是全波整流還是半波?

另外用針或是銅線插入內孔 就能 ...

好的等晚上下班 我再用針量看看 但穩定度怎麼判斷呢?(電壓浮動嗎?) 剛剛搜尋應該是半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等晚上下班 我再用針量看看 但穩定度怎麼判斷呢?(電壓浮動嗎?) 剛剛搜尋應該是半波

要不你改用手動啟動. 行車記錄器接 電瓶 12V輸出好了(鎖頭紅色線)不用時手動關機??

网友D:
樓主
不會不要緊,結果不要被不懂的亂蓋一通,當真的。

引擎帶動發電機輸出本就AC的。

會有DC原因,因為該車儲存電力需DC12V電池(不要認為所有電路都是DC的),所以會有整流器供給電池,電池又給唯一(人類惰性)啟動器馬達使用,初代的油電混合車。

該車動力大小與空間與電器用品需求,相對不再是整流而需加入更多穩壓濾波抗干擾......等。

單純100CC引擎專供發電機,想想最多輸出1000W上下。

想要代步100CC的引擎主要提供運轉馬力,剩下發電機供個100W就不錯了,避免不必要的負載與輸出能AC就AC,當動力.空間.穩定夠才有可能AC轉DC,要求也越高。

樓主的問題,很簡單所使用轉接線,用你最基本的電表去測量該轉接二點確認便知AC 或DC(天知道你接哪) ,去量不相干的線路是沒用的,後續才是改善穩定輸出(小動力車不建議),所以才會有120CC的(永遠比不完,能量不滅定律)。
最後還是以圖為憑。

网友:
心情125的電系資料,如果您的鎖頭輸出電壓不穩定,要考慮整流器是否該換了

心情高手系列的電系算很簡化,快壞光了照樣能發動上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樓主
不會不要緊,結果不要被不懂的亂蓋一通,當真的。

感謝這位專業的大哥出來指正.

由於看到他說 使用 “不破線取電器(他是取鑰匙座的直流電)” . 所以直接回復他 機車只有DC 不會有 AC.

是小弟錯誤的回復了. 已經修正告知 鎖頭出來只會有 DC 12V 才對 (至少三陽 光陽車系是這樣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感謝這位專業的大哥出來指正.

由於看到他說 使用 “不破線取電器(他是取鑰匙座的直流電)” . 所以直接回 ...

設計者才是專業的,引擎與電機有幾百年歷史了。

你確定該車電瑣是DC的?哪如何點火啟動?

沒有哪麼誇張跟電影一樣哪個線短路就能跑了?

樓上 喵大夫就有暗示了。

网友:
除非接錯線,鎖頭是正電沒錯,請您看紅線

心情125的電路圖
u AK12 series 18 電路圖.pdf (1.14 MB, 下載次數: 11)

网友:
心情的電路設計很像老二行程,電池搭配整流器共同穩壓,其中1個掛了電壓都會亂跳

您的發動後異常重啟是油門有催下去還是發動放著就會出現

請您三用電表接電池2端點,最好用夾的,發動後看電壓數值是否會隨引擎轉速上上下下,而且超出上面表裡的極限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設計者才是專業的,引擎與電機有幾百年歷史了。

你確定該車電瑣是DC的?哪如何點火啟動?

嗯嗯 依照我的接線圖 確定鎖頭黑線是 +DC 12 因為我也自己DIY了啊!

點火啟動那條線 是紅黃線. 我是沒去量過是否為 AC.

之前也想過 其他先斷開 將 “紅黃線” 短路 電瓶“紅線” 是否可以點火啟動...

嘿嘿 還好沒有亂玩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嗯嗯 依照我的接線圖 確定鎖頭黑線是 +DC 12 因為我也自己DIY了啊!

點火啟動那條線 是紅黃線. 我是沒去 ...

紅黃線是接啟動繼電器,如果是繼電器端接電池,就是直接啟動

開關端接電池,應該啥事都沒發生

网友:
引用 网友E:
紅黃線是接啟動繼電器,如果是繼電器端接電池,就是直接啟動

開關端接電池,應該啥事都沒發生 ...

收到... 上個月才報廢一台機車 將鎖頭等零件都拆了網拍....
放在高雄 下次回去用短路法發動看看 0.0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幫忙找原因 我就算直接接電瓶的電發動後一樣會發生干擾

我後來看到一篇老迪爵裝行車紀錄器的文章 發現他有說官方建議他要更換成帶電阻的火星塞

想說抱著姑且一試 反正 火星塞也該換了 沒想到真的就可以了 不會被干擾重啟(線路無變更)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幫忙找原因 我就算直接接電瓶的電發動後一樣會發生干擾

我後來看到一篇老迪爵裝行車紀錄器的 ...

恭喜完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幫忙找原因 我就算直接接電瓶的電發動後一樣會發生干擾

我後來看到一篇老迪爵裝行車紀錄器的 ...

請問別台機車經過你旁邊(例如:在車陣中行駛),
是否有受到干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