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燁冷氣排水器

楼主(2020-09-02):
請問排水器下方孔洞會一直漏水,抽水馬達有在運轉聲音,有方法可以解決嗎?

漏水

漏水

网友:
冷氣室內機 - (集水器無法抽水導致溢水) - 密黏補DIY完全修復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9-zY2MJpzk

网友:
先將上方的排水管分離 吹氣看看排水管有沒阻塞
用另一條管子先接下來 準備桶子裝水 用保特瓶裝水倒到排水器看馬達轉動時 有無排水

有排水 排水管阻塞
無排水 拆開排水器 看馬達葉片有無脫落 連接管子 有無破裂

网友:
小弟我公司遇過幾次類似的狀況,有的是冷氣排水管、有的是排水器,長期以來被生物膜堵住、但機器確認沒壞,水排不出去而開始漏水

建議清理時,可倒一些漂白水進去泡一下,水再倒掉或抽掉,同時也建議冷氣→排水器這段的排水管也一併疏通清理

可參考小弟之前做的記錄
https://tacoclement.blogspot.com/2020/07/blog-post.html

网友:
漏水只有阻塞,或馬達空轉或故障,感應開關異常,外觀破損。
只有常維護。

滴水只有排水器內外溫差過大與高濕度。
只有隔溫一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