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掙扎!何種飲水用球閥較安全??

楼主(2020-09-03):
掙扎!何種飲水用球閥較安全??

家中淨水器非RO,是一般多道式過濾(活性碳+PP+陶濾)
喝起來甘甜無味,滴劑檢驗無氯,有機物過濾應該合格
陶濾理論上也喝不到什麼細菌(喝到也不會怎樣我覺得)
所以剩下重金屬部份我的組合可能擋不太掉

由於重視避免重金屬汙染(尤其鉛)
所以會接觸水的部件,我幾乎都是裝304不鏽鋼(包含整支龍頭、三通等)
唯獨進水球閥,我猜可能因為成本考量加工不易
市面無論中國或台灣,完全沒有廠商願意做304不鏽鋼
只有以下三種選擇,感覺各有優缺點,外行人角度爬文結論如下:

A.塑料:
優:無重金屬(唯獨裡面彈簧片是否會氧化未知)
缺:塑化劑、長期耐水壓壽命不詳

B.銅合金鍍鎳/鉻
優:不會有銅綠、外觀氧化、等狀況
缺:鍍層品質、用料因廠商而異,難以分辨好壞,時間久了也可能慢慢剝落入水

C.銅合金
優:無任何鍍層品質問題,銅接觸據稱有些抗菌效果
缺:銅合金材料不明(尤其鉛含量),銅氧化、銅綠都有可能發生

價格上是C>B>A
市面的淨水廠商幾乎都採用B

很掙扎何者較適用飲水安全??
不知版上是否有學這塊的專業人士,可不吝建議一下?
PS:因種種原因,不考慮升級RO(雖然這確實是一勞永逸)

网友:
重視避免重金屬汙染(尤其鉛)...

請問你查過由自來水廠到自己家的管路是否已經都換成無鉛的管路了嗎?

要由源頭開始追噢~

台灣經媒體追查,全台依舊有3.6萬戶家中供水透過老舊鉛管,台灣民眾同樣暴露在喝鉛水的風險之中。

香港人的恐懼是真實的。因為國際上最新的觀念是:鉛的毒害是沒有安全限值,無論如何都不該存在於飲水、食物中。只要低濃度的鉛,就會造成健康上嚴重的傷害。成人的危害包括高血壓、腎功能損傷和痛風。

國際上的研究非常多。例如丹麥學者莫爾(Moller)追蹤哥本哈根1052名成人血鉛濃度,在校正各種干擾因素後發現,血鉛濃度可以預測死亡。血鉛濃度愈高,死亡率愈高。血鉛濃度和血壓、冠狀動脈疾病、心血管疾病有關。

國內也曾經在1993~1994年間調查2800名成人,發現血鉛濃度和收縮性血壓有正相關。

小孩暴露於低濃度的鉛更會導致低出生體重、成長遲緩與智商、認知能力障礙。

高醫附設醫院曾調查高雄市900多名學童的血鉛濃度,發現鉛濃度愈高,成績愈差,尤其是語文和社會科最為明顯。平均血鉛上升3微克,成績就會退後一名。

環境中的鉛很多,自來水也是重要來源之一。嚴重的是,水中的鉛更容易被身體吸收。

在台灣全面更換鉛管之前,如何自保自己家喝的水?

第一招:洗水塔、水池、更換水龍頭

先上樓(或下樓)檢查你家的水塔、水池。環保署建議,每半年要清洗一次,台灣省自來水公司和台北市自來水事業處網站上就有公布合格的清洗廠商名單。

成功大學國際水質研究中心主任林財富建議,水龍頭品質不佳也可能讓流過的水含有重金屬。水龍頭可以選用不鏽鋼材質,避免此風險。

另外,熱水流過水管也容易釋出更多的重金屬,要避免飲用熱水管出來的水。

但要協調各個芳鄰,都願意每半年出錢清洗水塔、水池,實在費時費力,有人會想,至少把守好自家用水。這時,琳瑯滿目的淨水器怎麼挑?

第二招:聰明買對淨水器

若回歸淨水器的淨水功能,首先要考慮濾心的質材。

濾心可說是自來水的「守備」,由濾心來決定哪些物質可以通過?哪些物質不可放行。

1.活性碳

活性碳像一般大樓的管理員,負責限制部份看起來可疑的訪客,如農藥、三鹵甲烷、臭味等,但對於硝酸鹽、硬度沒有顯著去除效果。

林財富表示,活性碳可以去除部分的重金屬,但是效果有限,主要的設計目的還是以吸附水中有機物。

2.蒸餾水製造機

蒸餾水製造機如同只聘來管理夜晚保全人員,但白天可不在管理範圍。

因為蒸餾水是利用加熱煮沸的方式,將水蒸發後凝結,以達到去除水中雜質的目的。
所以沸點比水高的污染物,如重金屬、農藥、陰陽離子及其他溶解固體會被留下;而且在煮沸的過程中,也會殺死多數細菌。

但是,沸點比水低的揮發性有機物質,如三鹵甲烷就有可能隨著蒸餾水進入收集桶中。

3.逆滲透(RO)淨水器

有如皇家貴族的層層衛兵,有3到5層的關卡,是各類淨水器中對污染物最全面的處理。但逆滲透也因此成本最高,維護也較為困難。

3M居家淨水器產品經理洪清煌說,逆滲透膜的孔徑更細密,能過濾的雜質更多。缺點是會排大量廢水,礦物質也無法保留。

林財富表示,逆滲透薄膜孔徑極小,可以過濾重金屬。

4.陽離子樹脂交換

離子交換是用比較怪異的方式,用一個守衛跟對方交換守衛,藉此軟化對方。

離子交換過去主要用來軟化水質,但此淨水器是使用鈉離子來交換水中的鈣和鎂。林財富表示,理論上來說,也可以透過交換離子的方式去除重金屬。現在有些淨水器也能過濾水中的鉛,可以向廠商確認。

要提醒的是,過濾過的軟水不得再接其他管線,否則又再會釋出重金屬。

不過,如果是使用鈉離子型的交換樹脂,這種過濾方式會造成水中的鈉離子增加,不適合腎臟病患者飲用。

第三招:早晨先放掉1-2 分鐘隔夜水

早晨流出來的水都是前一晚留在水管裡的水,因此在水管溶解出來的鉛或其他重金屬都在水裡,這種水質是一天中最壞的水。

專家建議,早晨起床後,最好先放出1到2分鐘的水,可留起來洗衣服或拖地,不要飲用。

第四招:煮沸後,再小火煮3分鐘

自來水煮開後,打開蓋子,轉小火再煮約3分鐘,可以讓三鹵甲烷揮發,同時注意要將抽風機打開,避免揮發的汙染物跑到廚房內。開飲機效果和煮沸類似。

林財富提醒,若是含有重金屬,只透過煮沸則無法去除,因為重金屬不會揮發,還是要透過淨水器過濾才有效。

要喝一杯好水,你我都有責任。

註:O代表去除效果良好、△代表部分去除、X代表無法去除

(資料來源:成功大學國際水質研究中心主任林財富)

网友:
樓主:裝了304不鏽鋼(包含整支龍頭、三通等) ..那316不鏽鋼 球閥 價錢很高 .. 樓主 購買不是問題 ..... 請找 AIR 五金行 ....

网友:
還有陶瓷的,
也有鐵氟龍等材質的,
在食品業及化工業有各種需求,
大大可以用"衛生級管"這幾個字去GOOGLE一下,
會有很多收穫的.

网友:
選塑料的就可以了吧!!!

反正後面也一大堆塑料......

网友:
過濾重金屬只有RO和酸性離子交換樹脂吧

A 水閥用的彈簧,那也只能選不鏽鋼的
耐水壓我覺得不是問題,磨損才是問題,會漏水
屆時換掉就好了

B 不會剝落,在意的話,可以買試劑來試
銅鍍鎳/鍍鉻,就是電白,表面變成鎳和鉻的特性,就是不鏽鋼啦
基本上不怕水,和一定程度的耐酸鹼和耐磨
電鍍層要剝落有難度,畢竟是化學鍵結,沒有強到一定程度的破壞力,是不可能剝落的

C 銅合金,一般常見的就是黃銅,銅鋅合金,含鉛容許量4%以下(歐盟)
純銅太軟了,又容易銹
合金銅抗腐蝕能力也還不錯,因為鋅也是一種氧化後會形成保護膜的材質,和不鏽鋼的氧化鉻一樣
在排氣管的耐熱漆常添加鋅來使用

以上我覺得你白擔心了

不計成本達到目的的話,就照下面自己組一套吧
1.不鏽鋼三通,內外外,全4分,內牙也可以選有活動接頭+墊圈的,比較好安裝
2.不鏽鋼球閥,4分,雙內牙
3.找一個或訂製一個,雙外牙變徑立布,4分→7/16
4.買一個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946847869509

另一個組法
1.同上
2.同上,改內外牙
3.買一條不鏽鋼編纖網水管,裡面還是有一些黃銅件啦
4.4分轉2分的不鏽鋼立布,4分是承接不鏽鋼水管的,2分是到你的淨水器的入水口的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建議,受益良多,(尤其樓上W大真是高手!)
經考量,經濟+方便平衡點,我決定先換NSF認證過的塑膠款式. 真的漏水的話再換全304轉接套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建議,受益良多,(尤其樓上W大真是高手!)
經考量,經濟+方便平衡點,我決定先換NSF認證過的 ...

別這樣,我會害羞

我只是出一張嘴的高手

一定有一山比一山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