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台灣這裡目前有人有辦法換蘋果T2晶片的嗎??

楼主(2020-09-03):
有大神知道目前台灣這裡目前有人有辦法換蘋果T2晶片的嗎??
還是有大神想分享嗎??付費大家學習也可以

网友:
晶片更換難度不大
但是搭載T2晶片的Mac就好比iPhone一樣
跟CPU還有其他的硬體有匹配
更換其中一個都不能用

网友:
上次查官方有一套軟體給他們的授權維修。

且採用online即時驗證,是不是真的是這樣???

网友:
空晶片無用

网友:
遇到沒幾台但是目前遇到都回原廠了

楼主:
聽說大陸那裡部份有辦法~~想說問看看台灣這邊有沒有大神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聽說大陸那裡部份有辦法~~想說問看看台灣這邊有沒有大神知道

如果極少數人知道,當然是先藏一手了。口袋要緊

趁方法還沒被公開之前還能賺到

另一個是作業系統的黑蘋果族群,之後蘋果使用自己的CPU,作業系統架構改變 。也得坐等駭客破解

网友:
T2跟iPhone CPU一樣兩層
能做的也是更換上層試試

网友:
想要修理蘋果的東西就一定要先有一台蘋果的電腦而且要雷電街頭3,看了一下大陸人修理目前為止可以去更新他的韌體
光是達成這個條件其實就很高級了

网友:
請大大大參考 https://youtu.be/tbfVY3TL228

网友:
等級不夠   樓上的連接看看

笔记本维修厮 "苹果新款电脑中的T2芯片坏,还能维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