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沙機按鍵開關問題

楼主(2020-09-03):
這是工作場所使用的冰沙機
反映說這台瞬間攪打鍵沒作用
廠牌型號,應該是用很久了!
拆開來看
最左邊瞬間按鍵接點損耗嚴重,應該是需要整組換掉!
想請問這種整組新的按鍵哪邊可以購買得到?
我在沒屋頂的拍賣都找不到!

网友:
這種按鍵失效大多是卡髒東西,可以噴WD40然後一直按一直按...再噴再按...應該可以救回來.

如果不行,再拆開來把接觸點好好刮一刮或清乾淨......

网友A:
看結構,用針去刮一刮,把髒東西刮掉應該也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結構,用針去刮一刮,把髒東西刮掉應該也就行了.

我就是刮一刮清一清... 但過沒多久就又回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刮一刮清一清... 但過沒多久就又回來了...

賣場搜尋琴鍵開關
要注意尺寸間距
果汁機的就有瞬間功能的

网友C:
有些並不是污髒造成,而是接觸銅片彈性疲乏,唯有更換一途才能一勞永逸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刮一刮清一清... 但過沒多久就又回來了...

那或許要看一下 那個安規電容
在這位置目的是當作火花消除器吸收馬達的反電動勢
這個失效了 開關接點 就沒保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整組改掉吧!!!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931325183457

感謝~ 我去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賣場搜尋琴鍵開關
要注意尺寸間距
果汁機的就有瞬間功能的

我去找看看!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並不是污髒造成,而是接觸銅片彈性疲乏,唯有更換一途才能一勞永逸

我正想要找,看有沒有開關可以換!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或許要看一下 那個安規電容
在這位置目的是當作火花消除器吸收馬達的反電動勢
這個失效了 開關接點  ...

請問~ 是照片中右邊黃色那顆電容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 是照片中右邊黃色那顆電容嗎?

對~ 黃色那顆電容

楼主:
感謝! 我來檢視看看~

网友:
如果只有順間開關異常(其他開關能正常使用),可以加裝一顆無段按壓開關代替,省錢省事

网友:
感覺跟電風扇按鍵開關很像

网友:
如果是非常常用的機器~營業用的
整組換新的應該也撐不久吧~~
可以的話~
建議旁邊挖洞~裝個無段防水開關~
類似這樣的~耐電流有10A~有防水的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923678253211

因為容易壞~所以通常冰沙機瞬間開關都是用這種的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803602231097
方便更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