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如何用FX-2N及U型光電開關做高速定位

楼主(2020-09-03):
    客戶最近訂做一台切料機,用FX-2NPLC 與電磁剎車離合器控制刀片的運轉及停止 送電給離合器 刀片就運轉 斷電就煞停 且要停在固定位置  刀片的轉速約一分鐘800轉 U型光電的遮光片直接鎖在刀片的軸心與刀片同步  一次只能轉一圈
    我試過寫一般的程式 及用C235高速計數器 都無法正確停止 有時轉2--3才會停 且停的位置不固定
    請問各位高手 PLC的程式該如何寫才能達到這個要求

楼主:
光電開關是使用陽明SU-07X  反應頻率5KHZ

网友:
初步判斷應該是機械慣性問題,繼電器、離合器、剎車器也都有反應時間。

800rpm,相當於1秒鐘13.3轉,1轉的時間是75mS,也就是0.075秒,一次要轉1圈而且停在固定位置,這樣的機構要實現要求有點困難。

网友:
一般的作法 可能要 透過 減速機構 ~
以方便 準確的 測量 ~

楼主:
客戶有一部舊機器 也是以同樣的機器結構及plc及電控  只是多了送料的部份 現在只是要將切料部份獨立出來卻出現問題  所以想說應是plc程式的關係

网友A:
可以確定舊機器沒有用運動控制系統 純粹只有plc嗎 乍看猜想是想要拿弓箭打衛星 還是要求定太高

网友B:
刀片為何需要停在固定位置?

网友C:
在下之前摸過的機器的經驗給您參考,
當時該機器是用馬達帶動齒輪連接正時皮帶為驅動機構, 以兩個光電開關做定位.為了方便, 這裡把停止點的光電開關稱為開關一, 而距離停止點比較遠的光電開關稱為開關二.
控制的重點是, 當開關二感應到時開始減速停止, 開關一只是拿來做為確定有停在定位而已.
我想這應該就是為了解決慣性的問題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客戶有一部舊機器 也是以同樣的機器結構及plc及電控  只是多了送料的部份 現在只是要將切料部份獨立出來卻 ...

做 設計的人 要有一個觀念 ~
要以 [機械架構為主  程式設計為輔 ]

有時光是一個 連動的 裝置
你用 機械架構 方式決解 可能很輕鬆做到~
用 程式設計 的方式 (可靠性 未必做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確定舊機器沒有用運動控制系統 純粹只有plc嗎 乍看猜想是想要拿弓箭打衛星 還是要求定太高 ...

只用電磁煞車離合器 plc   relay 及光電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片為何需要停在固定位置?

要有足夠的轉距與速度 不然東西切的斷面會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下之前摸過的機器的經驗給您參考,
當時該機器是用馬達帶動齒輪連接正時皮帶為驅動機構, 以兩個光電開關做 ...

因為是直接由馬達驅動煞車離合器 且馬達直接接市電所以無法變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 設計的人 要有一個觀念 ~
要以 [機械架構為主  程式設計為輔 ]

機器架構是客戶設計後發圖給我公司代工 是由原使用之機器完整複製過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用電磁煞車離合器 plc   relay 及光電開關

魔鬼在細節裡, 牛頓先生窮畢生精力寫了三條運動定律在地球上到現在都無法推翻, 自然有其道理.
你這個項目的行業是在抄襲還是在創新, 自然有些東西都不便透露, 認真一點去察看吧. 三菱有很多教學文章, PLC只是工具, 靈魂在系統設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魔鬼在細節裡, 牛頓先生窮畢生精力寫了三條運動定律在地球上到現在都無法推翻, 自然有其道理.
你這個項目 ...

原製造廠商已經收廠沒做了 所以我們客戶才要我們幫忙作

网友E:
Fx2n 0.08 micro 秒每指令,如果有1000指令之後,是80微秒大於75微秒.所以控制會在0-2轉之間.
如果100指令,8微秒約0.1圈變異是否可接受?

网友F:
https://www.orientalmotor.com.tw ... _stkiso_seminar.pdf
電磁煞車用自轉發電逆電流來停止馬達必定會過轉,
如同前幾樓所言用減速機構降低比例或是提早煞車,
簡易定位的天限,
都不行只有換精確定位的5相步進馬達.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製造廠商已經收廠沒做了 所以我們客戶才要我們幫忙作

那就搬回來全拆逆向工程, 不可能浪費時間自己摸, 抄襲必然要吃透人家設計的原理才能青出於藍, 或者想辦法盜版PLC裡的程序. 錢是用來請專家的換時間的, 看透後覺得很簡單, 看不懂之前就天書一本, mechatronic 是要軟硬體加上機械融合的, 你抄完這個成功的話就是大師級了, 到時候容許的話分一下享那些設計魔鬼的細節

楼主:
引用 网友E:
Fx2n 0.08 micro 秒每指令,如果有1000指令之後,是80微秒大於75微秒.所以控制會在0-2轉之間.
如果100指令,8 ...

可以試試看  我的動作只是單純的按鈕後送電給煞車離合器 在光電感應後切斷離合器電源 這樣就完成一次動作 馬達是主電源開就一直運轉 刀片的轉跟停 都是由是否送電給煞車離合器控制

网友:
你說得不清楚:"都無法正確停止 有時轉2--3才會停",是轉2--3轉才會停?如是,那你的電磁剎車是同規格嗎?
試著直接送電測試,如果斷電會轉2--3轉才會停,那顯然是電磁剎車停不住,程式跑再快都沒用
也可以把你的程式在舊機器試跑看看能不能正確的停下來
沒減速功能的機子只好自己想辦法,例如先斷馬達(SW1感應),再加刹車(SW2)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有足夠的轉距與速度 不然東西切的斷面會不平

刀片不是圓形鋸片嗎? 為什麼停的位置會影響轉距與速度?
刀片不是高速轉動後才開始切料?
可能要放幾張圖上來,不然大家憑空想像.

网友:
是一轉一刀?馬達與刀片如何連接?最好是圖文說明這樣大家會比較好理解,也比較容易協助。

网友:
刀片機構上伺服馬達,然後配合加減速曲線。這時又要考慮你機構的慣量。
或者是參考傳統沖床的機構? 踩一下,只會轉一次行程。

网友G:
會不會在1圈當中,前1/4圈是馬達加速及切斷,U型光電開關裝在刀片切斷的位置下面一點,
有下達煞車指令後,切斷後的3/4圈,馬達處於減速狀態,然後到達定點。
而不是整整繞了1圈才來煞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會不會在1圈當中,前1/4圈是馬達加速及切斷,U型光電開關裝在刀片切斷的位置下面一點,
有下達煞車指令後, ...

我用過的帶剎車馬達是在通電時馬達及剎車線圈同時動作,此時剎車的磁鐵盤克服彈簧壓力,被吸向磁極組這一側,使剎車片與制動板脫離,馬達得以啟動。斷電時,磁鐵盤因磁場消失而被彈簧推出,使剎車片與制動板產生摩擦,而迅速將馬達制動。照講用得對應該不會有過轉,所以我才問樓主是否同規格,這是很單純的應用,正常是馬達和剎車同時通電斷電,通電就轉,切掉電就停,除非是刀片太大馬達太小停不下來。我前面說的先斷馬達再斷剎車其實很少這樣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用過的帶剎車馬達是在通電時馬達及剎車線圈同時動作,此時剎車的磁鐵盤克服彈簧壓力,被吸向磁極組這一 ...

通常 都是用 這種型式~
會有 發生偷跑 的情形 也是會有 ~
煞車片 磨損 或是 上面 積很多 鐵粉 ~
油污 等一些物質 ~
會 造成 打滑 情形 ~
如果 驅動 物 需要出力大一點  一定要加  變速齒輪 機構 ~

P.S

不可以使用 Relay 來驅動  反應時間太長~

一定要使用 SSR  ~

网友:
引用 网友F:
https://www.orientalmotor.com.tw/image/web_seminar/stkiso/20130307_stkiso_seminar.pdf
電磁煞車用自轉 ...

用步進馬達 +1

网友:
对于你需求的理解,我的认为是:你的电机是常转的,通过受控的离合器来控制刀片的转动。
原设计这么干的原因是:电机的速度造成惯性不可控,频繁启停极容易烧机,还费电,所以常转;而刀片的质量轻 惯性在可控范围,所以通过离合器控制来实现间歇运转。
整个工作过程应该就是轻载的高速切削。
如果猜测正确的话,在刀片的机械结构上,添加合适的阻尼就够了。

网友:
另外也可以考虑磁吸定位,离合器断开后,刀片本身惯性不大,失去动力后也很容易被吸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