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 TL3269有聲有影無背光

楼主(2020-09-03):
還沒完全故障前,會不定時關閉背光。可能數分鐘也可能數個小時都亮著。
現在是一開機出現LOGO畫面後直接關閉背光
幾個電容有觀察過沒發現膨脹

猜測是背光條有故障
請有經驗的前輩確認

手電筒照有畫面

全貌

從這猜測是背光條有問題
在背光閃一下時有量到26V

网友A:
這型號通病是燈條 拆就對了 不過這面板'傷心屏' 用到現在也差不多要壞了 要是我就不賭去拆燈條了 因為到頭來還不是做白工

网友B:
前些年遇到过一次这类故障,当时是电流取样电阻问题,这个电阻很好找,一般是零点几欧到10欧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型號通病是燈條 拆就對了 不過這面板'傷心屏' 用到現在也差不多要壞了 要是我就不賭去拆燈條了 因為到頭 ...

意思是弄好燈條(假設燈條故障)接著有可能就會變成螢幕重影半邊無畫面(搜尋傷心屏)
不GOOGLE還好,一搜完連現在使用的SONY也是傷心屏...一整個玻璃心碎

這台在當時是少數敢全機保5年的雞種...
這台好像是4燈條...拍賣看到一條2百。800$+60$
修理老電器就是怕...修好東沒多久就壞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些年遇到过一次这类故障,当时是电流取样电阻问题,这个电阻很好找,一般是零点几欧到10欧之间。 ...

老铁你说的那些我都有看到...但对电子元件不懂
只是想瞎猫碰个死耗子...比如换个电容之类的
萌对就赚了,错了就当练等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意思是弄好燈條(假設燈條故障)接著有可能就會變成螢幕重影半邊無畫面(搜尋傷心屏)
不GOOGLE還好,一搜完 ...

這型號, 隨便搜尋, 真的就是壞燈條, 壞面板,
如果會淘寶, 燈條不需那麼貴,
but 傷心屏, 是我的話也會直接買新的,
(真心覺得包子面板不錯, 傷心面板就忘了吧)

网友B:
图不是很清晰,CN2的第3脚是灯条的回路端,似乎是连到Q103驱动管2脚的,如果是,那么Q103的第3脚与U3的第15脚一定是通的,它们都是连接到取样电阻的,电阻的另一端对地,一般是多个并联。我猜可能是CN1右边的47欧和或51欧的。确定下来后直接并联电阻强制拉低取样值试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弄好燈條(假設燈條故障)接著有可能就會變成螢幕重影半邊無畫面(搜尋傷心屏)
不GOOGLE還好,一搜完 ...

32吋還好換,要避免修好碰到傷心屏
可先用換燈珠的方法修好背光檢查是否是傷心屏
沒問題再買新燈條換

网友D:
如果只有26V,應該不致於在板子上註明「高壓危險」字樣?

网友E:
TECO 東元 液晶電視 TL3269TRE 黑屏 有聲無影 無背光 維修

https://kawasaki000.pixnet.net/b ... %E5%BD%B1-%E7%84%A1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有26V,應該不致於在板子上註明「高壓危險」字樣?

這就不曉得,這塊是升壓/恆流版
那兩PIN看起來是送電到燈條,兩顆電容也有24V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型號, 隨便搜尋, 真的就是壞燈條, 壞面板,
如果會淘寶, 燈條不需那麼貴,
but 傷心屏, 是我的話也會直接 ...

還有備用機可以慢慢搞
搞壞掉也可以接受

包子板好像有漏光之類的問題
手邊有一台包子電腦螢幕就漏光
但面板感覺還不錯,色彩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TECO 東元 液晶電視 TL3269TRE 黑屏 有聲無影 無背光 維修

https://kawasaki000.pixnet.net/blog/post/212 ...

謝謝唷
搜尋時有看到同型號但配置有點不完全一樣

沒有LED電壓測試儀還是得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不是很清晰,CN2的第3脚是灯条的回路端,似乎是连到Q103驱动管2脚的,如果是,那么Q103的第3脚与U3的第15 ...

老铁 没有通

SMD元件要拍清楚得用单眼或分段拍

補一張圖滑鼠滾輪可以放大

网友F:
前幾個月修過無背光,結果燈條沒壞,壞的是升壓板的蕭特基二極體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意思是弄好燈條(假設燈條故障)接著有可能就會變成螢幕重影半邊無畫面(搜尋傷心屏)
不GOOGLE還好,一搜完 ...

映象中這台只有一條燈條60顆分為四組一組15顆吧

网友B:
按理说,CN2的第一脚供电没问题,第三脚是回路端经过MOS管和取样电阻对地,开启后几乎无电压,这也是对的。
再者,我们习惯上通常是红色接供电端,黑色或白色接回路端或地,你这个... 反接试看看。
总之,电路的表现似乎是对的。
所以最后 还不行的话,墙裂建议你检测灯条是否能持续点亮,先把维修电源的恒流值调节到0,电压定在24V,接上灯条,再慢慢增加恒流值,恒流旋钮与电流值一般有个对应关系的,如果拧到大约500mA的位置,灯条都不亮,电流表指示也没有起来,那就不用多想了,直接换灯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有26V,應該不致於在板子上註明「高壓危險」字樣?

真的有高壓....
量到一個二極體有點問題...想通電在測量下,沒想到背光又亮了

24V變140V高壓出來了

原本是無電壓

本來是24V也變140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幾個月修過無背光,結果燈條沒壞,壞的是升壓板的蕭特基二極體

D4正常,想著沒黑人兄這麼幸運。
無聊其它二極體也量一量;D202還真有事

紅下亮燈

紅上亮燈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真的有高壓....
量到一個二極體有點問題...想通電在測量下,沒想到背光又亮了

我會去沒屋頂買片二手拆機良品來換,前幾天查過好像200台幣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會去沒屋頂買片二手拆機良品來換,前幾天查過好像200台幣就有。

大概是不能直接套用,50元的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理说,CN2的第一脚供电没问题,第三脚是回路端经过MOS管和取样电阻对地,开启后几乎无电压,这也是对的。 ...

老铁
D202正反都通路,觉得奇怪想通电测试。背光灯又持续亮了.....亮超过1H
情况有点怪异...前两天通电都不亮...直到量测D202后背光灯就亮
D202量测电压两端都是7V
背光灯点亮后原本24V的升到140V
背光灯在这情况下理论是没问题了,换了D202就会正常吗?
这是甚麽规格

灯亮从24V升到140V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映象中這台只有一條燈條60顆分為四組一組15顆吧

沒拆過但搜尋拍賣看到的都是一條

參照黑人兄的思路,找到D202雙邊通路
背光暫時又復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铁
D202正反都通路,觉得奇怪想通电测试。背光灯又持续亮了.....亮超过1H
情况有点怪异...前两天通电都 ...

开关二极管,我一般用1N4148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