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日立冷氣型號RAC71JB,室內機風扇運轉低速無法調整

楼主(2020-09-04):
請教各位先進
請問5年左右日立冷氣,室內機風扇運轉非常低速,風速無法提供,出風口無風,遙控器使用強中弱都無法調整,一開機蒸發器,低壓管就結霜。

目前檢修更換,已更換室內主機板、風扇馬達,室內機已做清洗,都無法改善。

有人告知是蒸發器鰭片堵塞,造成風量不足,有可能是這原因嗎?另外也請維修業者檢測,告知有可能是膨脹閥的問題,

這會影響到室內機風扇轉速不足嗎?

在修不好只能換他牌冷氣了。

网友A:
量測 室內機風扇馬達電源 於 高 中 低速運轉時是否有波動? 如果有 就只是 蒸發器鰭片堵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測 室內機風扇馬達電源 於 高 中 低速運轉時是否有波動? 如果有 就只是 蒸發器鰭片堵塞. ...

請問如果是蒸發器鰭片堵塞,要怎麼清潔呢?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如果是蒸發器鰭片堵塞,要怎麼清潔呢?謝謝

牙刷+洗碗精洗一洗 用水沖一沖 就可以了. 風鼓記得一起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牙刷+洗碗精洗一洗 用水沖一沖 就可以了. 風鼓記得一起清理.

我在想說如果你指的蒸發器鰭片堵塞,是不是明顯處就能察覺?

因為再發生風扇轉速不足時,因為已經清洗過一次。是不是沒有清洗乾淨才有風扇轉速不足問題?因為沖水時,

都是沖到水是乾淨的才結束沖水。在外表也無法判斷是那邊髒堵。風鼓也清理完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想說如果你指的蒸發器鰭片堵塞,是不是明顯處就能察覺?

因為再發生風扇轉速不足時,因為已經清洗過 ...

洗過那就不是 堵塞 了吧!
先量 馬達電壓 或是轉數 來判斷 馬達是否有問題.
另外這台是否為室外機供電.
看你零件似乎只剩下馬達與室外機控制板沒換了 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過那就不是 堵塞 了吧!
先量 馬達電壓 或是轉數 來判斷 馬達是否有問題.

馬達也換新的了...........室內機主板也換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馬達也換新的了...........室內機主板也換新的

天阿這樣換下來多少錢了.....

室內機算是換新了... 冷媒有量過是否足量嗎?

楼主:
已請維修業者使用探測儀檢測冷媒有無洩漏,情況沒有洩漏,最後才告知可能是膨脹閥的問題。但是隔天

我抽空量測膨脹閥線圈電阻,電阻顯示皆正常的,膨脹閥閥體不清楚,這部分較麻煩。只是也有疑問膨脹

閥會影響室內機風扇轉速?

已經懷疑人生。

新手組被一小時限制發文

网友B:
所以,到底是什麼問題呢?沒風?還是不冷?

變頻冷氣,非原廠的技術人員其實是很難插手的,對外行有個極高的門檻在。樓主是找誰修的?什麼型號?有沒有故障碼?這些都是最基本的。

网友:
   先說好.我不會修冷氣.只是提供思路.室內機出風口無風問題
1...鰭片堵塞.扇葉抽不到風導致出風口沒風.這種你已經清過鰭片.應該不是這問題
2...扇葉轉速提不起來.猶如老牛破車.這種當然沒風.不管你其他東西是不是好的.都會導致出風口沒風.您既然自己換那麼多零件.可以自己觀察一下.運轉中扇葉轉速.從這方向去追查..室內機不知有沒有啟動電容..我是碰過電風扇電容壞了.一按開關.扇葉轉轉停停.比用了減速機還慢.別說風了.都可以看到一片片扇葉的擩動.換過就好了.這轉速問題可以問網站裡其他高手大大.看是甚麼問題.還可以問問各位高手大大.是否能直接繞過控制.直接看馬達運轉是否正常?
3...5年的日立冷氣還是很有價值的.為了省錢自己修.如果自己弄不好.直接找日立維修站啊.不要找配合的或是說能修的.有些不良的.修起來.一樣樣的跟你換零件.日立自己的維修站為了聲譽.且維修人員只是拿工資.為了省麻煩不用經常跑你這邊(也怕工作做不完.天氣熱報修冷氣的超多)..會直接幫你修好.只是價錢一定貴就是..但還是比你換新冷氣機合算的.畢竟日立的品牌還是挺好的.當然.價錢也是挺好.比別人貴一半價錢的都是正常的.
   順便說.我家20年的LG冷氣機還在用.只是都是熱天用的2-3小時.不會跑整天.5年的日立冷氣就別急著讓他退休了

网友C:
我也不會修冷氣,不過會不會是溫度sensor的問題?當溫度感測到比預設低的情況,自然為了省電不出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到底是什麼問題呢?沒風?還是不冷?

變頻冷氣,非原廠的技術人員其實是很難插手的,對外行有個極高 ...

日立冷氣 型號 RAC71JB,

維修業者一來就查詢故障碼,室內機點檢後,顯示99,沒有其他故障碼。

室外機當時幫忙測試時,室內機顯示故障碼為52。就沒有其他故障碼了。

有冷度,但是風量很低,因為風扇轉速低,甚至感受不到風量輸出。

請外面評價好的冷氣空調業者來檢查,還有請原廠日立,不過來的應該是外包人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會修冷氣,不過會不會是溫度sensor的問題?當溫度感測到比預設低的情況,自然為了省電不出風? ...

我也是這樣想,所以室內機溫度sensor測試過,都是正常。室外機有兩條還沒有測試,有空再試試看。

网友D:
貫流扇,是拆下清洗嗎?

聽說,沒拆下,直接轉呀轉的洗,會產生電流。
剛好排線又沒拆的話,有可能燒壞機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貫流扇,是拆下清洗嗎?

聽說,沒拆下,直接轉呀轉的洗,會產生電流。

拆下清洗的,基板在之後也換過,應該可排除。

网友:
遙控器也有換新的嗎?
原廠的嗎?
通常風速無法調整~
冷氣的功能去設定到除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拆下清洗的,基板在之後也換過,應該可排除。

你說有請日立原廠來看過
但你沒說看完結果技師說什麼?

拍幾張內機蒸發器和鼓風輪的照片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說有請日立原廠來看過
但你沒說看完結果技師說什麼?

原廠委託外包來,要幫我查修主機板及風扇馬達,但我回答說已更換新品,他還是要再拿另一塊主機板檢修。

可否請問運轉時,突然發現主機板上的紅燈一直亮,是正常的嗎?是關機又重開機時,才會亮紅燈嗎,因為

剛開始運轉是沒有發現有紅燈亮起。

室外機溫空棒檢查都是良好無損。

想更換冷氣了,換他牌。

結霜時拍的,目前裝上外殼不想再拆一次

結霜時拍的,目前裝上外殼不想再拆一次

結霜時拍的,目前裝上外殼不想再拆一次

結霜時拍的,目前裝上外殼不想再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測 室內機風扇馬達電源 於 高 中 低速運轉時是否有波動? 如果有 就只是 蒸發器鰭片堵塞. ...

拆掉之前,量了一下,高中速轉動 沒有波動,都是維持0.6-0.4V左右,但馬達及主機板都是新的...........請問要怎麼從主機板調整風速呢?如果可以

供電220V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說有請日立原廠來看過
但你沒說看完結果技師說什麼?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點擊一下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掉之前,量了一下,高中速轉動 沒有波動,都是維持0.6-0.4V左右,但馬達及主機板都是新的...........請 ...

看一下 馬達的資料 是 直流還是交流供電? 如果是直流變頻供電... 要再問問其他前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 馬達的資料 是 直流還是交流供電? 如果是直流變頻供電... 要再問問其他前輩了. ...

應該是直流的,真是很奇怪,不知道壞在何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應該是直流的,真是很奇怪,不知道壞在何處。

主板 與 馬達 都是新的! 是否 “接線電線” 有 “接觸不良問題?”
對岸資料說 如果 室外機主板沒有收到室內機風機訊號 會停止向室內機供電....
======================================================
室内机主板CPU接收不到室内风机输出的霍尔信号后,故障现象根据空调器厂家 ...
如某些型号的空调器10s后即停止向室内风机供电, 同时关断压缩机和室外风机

補充內容 (2020-9-15 02:28 PM):
所以我懷疑 你 室內機 與 室外機之前的 訊號線出問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應該是直流的,真是很奇怪,不知道壞在何處。

確認一下你的電壓值
遇過其他廠牌220V變頻機接110V也會運轉,不過冷房能力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確認一下你的電壓值
遇過其他廠牌220V變頻機接110V也會運轉,不過冷房能力降低 ...

供電是220V 以確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 與 馬達 都是新的! 是否 “接線電線” 有 “接觸不良問題?”
對岸資料說 如果 室外機主板沒有收 ...

因為還沒有更換新品就已出現這個問題,應該不是接觸不良,

訊號線,這我有點難以確認了,畢竟不是專業,是剛好冷氣故障,試看看哪邊有問題。

準備換冷氣中.........在修下去不知道要弄多久,之前請冷氣維修來時,也有檢測過,也檢測不出來。

可能沒有真正的故障碼出現,也不知從何著手。謝謝大家幫忙。

對了 壓縮器他是正常運轉的,沒有突然停止運轉的跡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為還沒有更換新品就已出現這個問題,應該不是接觸不良,

訊號線,這我有點難以確認了,畢竟不是專業, ...

你是請 原廠來幫你維修? 沒修好怎會就結案了. 說不定原本的都沒問題.
就是 室內機 連接到 室外機的訊號線 或是 室外機基板有問題.
應該請 維修廠商負責修好 . 舊 馬達 與 室內機主機板沒壞要退費.

网友:
現在一堆外包的跟本就不懂......想想很正常....公司為省錢都給外包處理...當然沒有技術算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請 原廠來幫你維修? 沒修好怎會就結案了. 說不定原本的都沒問題.
就是 室內機 連接到 室外機的訊號 ...

一開始,我想案情單純,風扇轉不動,這應該很明顯是馬達,室內主機板問題,我就自己買新的材料來換了,在清洗冷氣及更換新品後,還是不行,我即請原廠來修看看。但原廠委託外包來查看。他說主機板我在幫你檢測看看。我回答說已更換過新品了,他還是認為主機板問題。我當然回絕。

再另外找別間評價不錯的。來檢測時,花了約一至二小時,跟我說是室外機的零件故障,我請他報價。到現在也沒有報價,可能怕更換後也不能修好就慘了。

零件是我自行購買的自行更換的,價位不比原廠來修的高。找別間評價不錯的,檢測有收費。但後來都沒有在報價。我也不想浪費時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開始,我想案情單純,風扇轉不動,這應該很明顯是馬達,室內主機板問題,我就自己買新的材料來換了,在 ...

嗯嗯.... 其實原來的東西都沒有壞.
是 室外機控制板 或是 訊號線 有問題.
你這台也要 7.8萬吧. 建議還是請專業的看看 比較省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嗯.... 其實原來的東西都沒有壞.
是 室外機控制板 或是 訊號線 有問題.
你這台也要 7.8萬吧. 建議還是 ...

是怕來修的,也是一樣檢查同一種東西,會花不少時間。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怕來修的,也是一樣檢查同一種東西,會花不少時間。

沒法度也只好信任專業. (最好找有信用的)

我之前機車突然無法啟動 想說是火心塞壞了 就花100元自己換了. 沒效...
只好去找機車行. 我說火心塞我換新了沒用. 可能 CDI壞了.
那師傅 就硬給我換 火心塞套頭 ... 350元(說他鬆了..OOXX )換了一樣不能發動
才再換 CDI .... 媽的有夠貴 1500元.(看起來不是原廠, 像網拍90元那種.)
還給我打針說SYM很CDI很多型號如果還有問題要送原廠....
我也只能 眼淚往肚裡吞認了. 誰教我自己不懂 臉皮又薄.....

网友:
我也不會修冷氣!
我看到圖片散熱鋁片很髒耶!樓主確定有清洗過嗎?
也有可能室外機的啟動電容快掛了好像也會影響室內機的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