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儲存設備] HITACHI硬碟 (型號:HDT7250VLA380) 燒機板 完修

楼主(2020-09-04):
[小弟上禮拜電腦突然無法開機, 後來試著將所有週邊電源插頭全都移除,只留下主機板,是可以正常開機, 判斷可能"電源"故障, 換上另一個 Power supply 開機,突然看到一點"火花"閃過, 同時聞到一陣燒焦味,心裡一陣驚慌,壞了出事了 ! 趕忙關掉電源,查看是哪出了問題 ....

拿著手電筒晃呀晃,找了一會兒沒找到問題, 只好再次開機看看, 沒想到"SSD 開機碟"居然沒法出現, 不開機 ! 整個sata 硬碟配置與原先bios設置不同, 暈了 趕忙將所有儲存裝置都檢查一遍, 最後才查到原來是 HITACHI硬碟 (型號:HDT7250VLA380) 機板燒了, 所以影響到其它 sata 裝置, 將這部 HITACHI硬碟 移除後便可正常開機了, 可原來在硬碟中的"所有資料"完全沒了, 心裡真的昰五味雜陳, 暗暗怪自己沒常常養成"備份"的習慣, 這下麻煩了

機板燒毀

機板燒毀

趕緊上網網購一部同款硬碟 .... 等了2天終於等到一部同款硬碟的到來, 背面機板照片

剛開始傻傻的以為只要換過機板就可以恢復了, 沒想到真的是天真  |||

換好機板後利用手邊usb讀sata介面來讀硬碟, 可硬碟沒反應, 不轉 ! 心中的陰影愈來愈大了 .... 趕緊上網找" HITACHI HDT7250VLA380 " 相關訊息, 最後在"站內"找到2篇維修文章, 好好讀了下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light=HDT7250VLA380

其中 wja12345 大說到  HITACHI硬碟機板有bios鎖板, 要連同相關 Seprom 都要換過, 並附上圖片

小弟便跟著換過測試, 硬碟依然不轉, 小弟擔心是否換過的 seprom 是故障品

利用手邊的河洛ALL-11燒錄座讀看看是否正常, 查原機板標是 RL76 不知道是哪種Rom

新購的機板上看到 93C76字樣

後來設定 microchip 有 93c76 seprom 讀取, 好家在讀取有內容 ... 那就不擔心 sperom 故障

小弟試想是否是生產日期, 產地差異對機板有影響, 所以小弟在網上再找同款硬碟機, 發現機板有所差異

日期產地都一樣

日期產地都一樣

居然少一個 IC 也能動

另一個sperom

另一個sperom

小弟於是好奇查一下原機板上同位置的 25LV512 IC型號, 居然是另一個SPI memory

25LV512 功能

25LV512 功能

心中突然浮現, 難道機板上的記憶IC, 不只1個 ... 要全換過才行, 拆下機板上方25LV512 及 機板左側 93C76 2個IC

拆下2 IC

拆下2 IC

將舊硬碟換上換好2 IC 後的新機板

送上sata 硬碟介面電源, 連接上電腦的USB端子, 聽到電腦叮咚一聲發出收尋到一個新硬碟, 那小弟心頓時都輕鬆起來, 抓到了 !

終於救回消失好幾天的硬碟, 真令人高興

有鑒於站上2篇 HITACHI硬碟 (型號:HDT7250VLA380) 無法讀取 文未完整, 所以小弟分享查修經驗, 希望能對未來維修這款硬碟能有所幫助, 謝謝站上的無私分享 ^.^

网友:
我猜应该就是那个贴片钽电容击穿短路,造成了整个SATA供电回路保护。退耦电容直接去掉清洁一下不碍事的,若不稳定就加个10uf/16v电解,体积够小趴在上面就可以了。

楼主:
謝謝您的建議, 小弟有空會試試"舊機板"能否救回 ^.^

网友:
所以有兩顆記憶IC必須同時"移植"?

网友:
真厲害!這種也能搞定。我只會換換電容和電池…呵呵!

网友A:
硬碟機板最好換上同批號的...
就是板子上10~16位數的編號...
連後面的版本VER.A ~ C 都要一樣才行...

換上主機板後BIOS也要一併過去...
此方法只對Seagate/Hitachi/Toshiba可以用...
WD的硬碟就不行了~

楼主:
小弟想機板受損影響到主機板開機,查修怕技術不到位反耽誤時間,最簡單就是先換掉故障機板!小弟的確是同時換過2個SPI記憶體

楼主:
感謝 Microsky大 提醒,小弟移去燒毀的貼片電容, 下面銅箔都燒焦了

小弟以鍍銀線重新接上破損的銅箔線路, 燒毀銅箔3條接回IC的信號也小心以銲點帶回

裝回2個 SPI memory, 接上機板的驅動軟排線, 再接好讀取sata碟的usb的介面卡, 並接入介面卡上sata碟驅動電源

將另一端插上電腦的usb端子, 沒一會兒就聽到"叮咚"一聲, 抓到了硬碟機板, 看到之前購買的網路賣家存在硬碟的測試圖片

真好又恢復的一張機板, 2部硬碟都恢復正常, 原先燒毀的sata碟機板真正修復了

                   *****************************************************

這是小弟頭一次遇到貼片電容也會燒毀機板的經驗, 未來就可利用這樣的方式查修機板

再次謝謝 Microsky大的指點

謝謝您 感恩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碟機板最好換上同批號的...
就是板子上10~16位數的編號...
連後面的版本VER.A ~ C 都要一樣才行...

WD的硬碟真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