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技嘉 GV-N1050D5-2GD 開機沒畫面

楼主(2020-09-04):
各位神大好
小弟有兩塊一樣的
一塊正常一塊不開機
經過打地量測後,如圖紅色部分的地方不一樣
正常那張是 1.21
不開機是0.36
右邊兩個元件已有取下量測,不過數值一樣是0.36
跪求 "電路圖"  跟指導
麻煩各位大大幫忙

网友A:
這個應該是PEX電壓,正常是1.0v左右。
應該是找找該IC的datasheet,先確定腳位定義。
有同樣的板子就好辦了,若沒有找到datasheet,就兩張量測對比看看。

先量測阻值,是否短路?

BTW...1.21單位是什麼?

補充內容 (2020-9-5 09:03 PM):
該供電或許是for VRAM
上電測量應該就能分辨出來!

補充內容 (2020-9-7 04:05 PM):
https://tinyurl.com/yxzzgp9q
這篇發文可以參考,值得學習。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應該是PEX電壓,正常是1.0v左右。
應該是找找該IC的datasheet,先確定腳位定義。
有同樣的板子就好辦了 ...

對地打阻值好像沒有什麼單位......

网友B:
電容有沒有明顯短路? 1.21跟0.36我覺得可能不是主要的問題點

補充內容 (2020-9-8 01:28 AM):
應該沒這麼多點位圖可以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容有沒有明顯短路? 1.21跟0.36我覺得可能不是主要的問題點

恩恩,所以來需要"點位圖"
往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