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紅外線感應器讓燈亮幾十分鐘才熄

楼主(2020-09-05):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209227518829
我在去年大約4月多在上面的連結買了3個紅外線感應器
並同時把它裝在了3個不同的位置
它是2線制,就是1個火線入,再出來一條接燈的一端
它是可控硅(矽)控制的,不像繼電器控制的亮的時候會搭一聲
這個亮的時候是無聲的, 剛開始運作還正常,但大約用了半年後,
這3個都陸續壞掉, 情況是一亮就亮很久,我把感應頭用紙板遮住也不會熄,
照說明上是寫說它可以調30~300秒,但我已經調到最低及拔掉重接也沒有恢復正常
於是我去計算它多久才會熄滅
一次是8:20亮,到9:01才自己暗掉
接著再試一次 9:02讓它亮, 9點18分自己暗掉
也就是說持續要亮多久並不一定,但遠遠超過300秒

它原廠用的零件在這邊有詳細的介紹: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3390720602

當第一個壞掉的時候
我問了拓安達原廠的淘寶店
客服說可能是可控硅壞掉
但後來陸續都壞掉了
覺得事情很詭異
BT137有這麼爛嗎
買了3個都壞可控硅?
請問大家認為可能是哪裡的問題?
我該更換或如何測試什麼地方?
謝謝~~

此外我後來買了3線制的繼電器版本就都正常
(感應器本身也要接一條中性線)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2vgr24r5701

除了 鎢絲燈之外
省電燈泡/LED燈/日光燈    裡的電子驅動電路會產生高頻雜訊並流竄在電力線上

也許輕症 加 X電容

通常要 電容電感一起上 (EMC 濾波)
參考8#
LED燈具加裝觸控開關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576-1-1.html

SIMON1016大大有建議我加X電容跟電感濾波嗎
請問是直接在串一組在感應器進線前嗎
我的燈具是30公分的 T8 LED燈管
謝謝~~

圖片我沒有特別要說明的部分
就是感應器的各個角度的照片
所以我都放在最下面了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

※你還有30分鐘以上的時間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 ...

圖片我沒有特別要說明的部分
就是感應器的各個角度的照片
所以我都放在最下面了

网友B: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817934652840
加這種散熱片~
看會不會活久一點~

但沒拆下來量~不一定是BT137壞了~
可能可變電阻阻值異常~
就是調時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圖片我沒有特別要說明的部分
就是感應器的各個角度的照片
所以我都放在最下面了 ...

把圖片放在最下方沒有關係,但是還是得做插入的動作。
也謝謝你的配合

网友C:
人體焦電型的感應器,很容易因為時間久遠造成零件老化失靈,其實你要是用在很頻繁感應的場所,會建議你買較有品牌的產品。我在浴室使用國際牌的壁面開關人體感應控制器,已用了10年,還是頭好壯壯,給你參考。

网友D:
pir感應那顆垃圾產品 換掉再研究其他 淘寶便宜得狠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817934652840
加這種散熱片~
看會不會活久一點~

我量量看再回報 ,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體焦電型的感應器,很容易因為時間久遠造成零件老化失靈,其實你要是用在很頻繁感應的場所,會建議你買較 ...

這款我買3線制繼電器版本的就很耐用
快1年了都正常
因為我有調角度的需求只能買這種型式的
我只是想說壞的三個症狀都相同能否修好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pir感應那顆垃圾產品 換掉再研究其他 淘寶便宜得狠

好的 我試試看
不過三線制的介紹頁面寫一樣是用那顆RE200BP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3390712691
我裝了3個三線制的用快1年了都正常說
謝謝~~

网友E:
二線制其供電與負載有關,供您參考!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試試看
不過三線制的介紹頁面寫一樣是用那顆RE200BP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312a ...

你誤會了,PIR 指的是金屬外殼像3極管有3只腳那個零件
https://wp.me/ph3BR-2yX

网友F:
抱歉 請原諒小弟多話 PIR元件耐用性不好

小弟使用陸製"微波開關"去搭配LED燈, 做通道的"光源感應", 使用上快兩年了沒啥問題
這開關設計雖可做照度感應, 但實務小弟使用起來效果不好, 多以微波做"人體"感應觸發"on"時間控制為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72u578s6700e

露天網站應找到類似賣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線制其供電與負載有關,供您參考!

歹勢有點不懂意思
我的負載是30cm 5瓦的 led燈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誤會了,PIR 指的是金屬外殼像3極管有3只腳那個零件
https://wp.me/ph3BR-2yX ...

請問是這個嗎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68036706111
如果是的話我是指我買三線制繼電器版本的感應器
PIR跟壞掉的二線制可控硅版本是一樣的
但三線制那三組用了快1年都沒壞
不過我還是買PIR回來換掉試試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抱歉 請原諒小弟多話 PIR元件耐用性不好

小弟使用陸製"微波開關"去搭配LED燈, 做通道的"光源感應", 使用上 ...

請問現在微波有辦法讓它的感應不會透牆
以及讓它的感應距離減低到4m嗎
因為是家用的
空間都很近很容易誤感應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是這個嗎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1997196601.4.2ea97484PE0rqp&id=568 ...

抱歉, 沒有自行用過這些零件, 看到垃圾產品只是建議屋主直接扔掉, 不浪費時間修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現在微波有辦法讓它的感應不會透牆
以及讓它的感應距離減低到4m嗎
因為是家用的

小弟剛開始也有這方面的疑慮, 實際使用上倒沒發現可"透"出牆面 ^.^

楼主: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4561002238069

我先試著量編號204的可變電阻(200K)
它有3個腳
其中2個之間不論轉到左或右
都測到1歐姆
應該本來就相通
但其它腳就都沒反應了
該不會要它寫的50V電才過得去
那這樣該如何測它的好壞呢?
謝謝~~

网友:
我先試著量編號204的可變電阻(200K)
它有3個腳
其中2個之間不論轉到左或右
都測到1歐姆

要拆下來量

楼主:
原來如此
我試試看 謝謝~~

楼主:
答案揭曉
換了BT137可控硅後還是恆亮著
拆下來的我也不知道怎麼量反正換新的還是一樣大概就不是了
然後拆調時間那顆橘色可變電阻
奇怪
平行的兩腳應該要量到電阻的最大值
卻完全不通
是被我拆壞了嗎
好吧換上我買的204試試(圖片左上那顆藍色的)
電阻可以從5歐左右吧調到210k
換上後結果正常了
電阻調到最小只亮個15秒就能熄了
不過我買錯方向了
有分臥式跟立式的
下次再重買過

謝謝大家的意見~

楼主:
奇妙的是
繼電器的版本看起來可變電阻也長得一樣
為什麼繼電器的用一年多了還不會壞
這三個可控硅版本上的可變電阻卻是半年就都壞了
是同批貨有問題嗎

楼主:
我上面說錯了
不是電阻調到最小就亮得短
後來我覺得怪怪的重量
發現原來並列的2腳可以量到最大
而這2腳分別跟獨立的1腳量得的相加會等於最大
AB為210k
AC+BC=210K
所以向左轉AC若變小則BC會變大
好像是這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