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DIY 電動真空吸錫機,使用篇

楼主(2020-09-05):
安裝好了電動真空吸錫機當然要先來測試是否有問題、是否真的能用。
結果真的有問題,抽氣很慢回復到設定的壓力值也很慢,開始逐段拆開隔離找出問題點。

找到凶手了,是我在水族店買的右邊這種三通會漏氣不能用,只好裝上一個四通再堵掉一孔。

來個大集合,全部的部品都入鏡。

目前是設定 -7 PSI,從一開機 0 PSI 到 -7 PSI 約 10 秒鐘。
按下吸錫按鍵 1 秒後放掉補壓時間約 2~3 秒,還不錯堪用了。
幫浦動作時最大噪音分貝數低於 50 dB。

用長吸頭會有容易堵錫問題要用通條通,看壓力錶的變化也能大約知道堵錫的程度,就是壓力變化大代表吸頭沒有堵住。
所以又做了一根 5cm 的短吸頭來測試是否比較好用。

吸錫時要兩手同時操作,我是左手拿吸錫手柄右手拿電烙鐵,吸錫孔越靠近焊點越好,直接插進焊點上的零件腳更好。
拿一個電源板來吸錫測試,這是單面銅箔 PCB 算吸的還算可以,但雙面 PCB 由於有貫孔不會那麼好吸。

最後給這個被動式電動真空吸錫機打個客觀的分數:70分。
優點:比手動吸錫棒快又好用,而且不會有手動吸錫棒內部彈簧後坐力傷到焊點銅箔的問題,耗材便宜方便取得。
缺點:需雙手操作,有貫孔的焊點無法像傳統主動式吸錫手柄邊搖邊吸那麼乾淨。

這台先這樣用,下一步就是 DIY 主動式吸錫手柄了,腦中有幾個不同方案但都是材料不易取得或耗材不便宜的問題,得多想一想再來動手。

网友A:
個人淺見,即然要做專業偏門的東西,成本已經不在主要考量之內了,著眼點在性能上。

主機要做得比市售品的性能高這點不是問題,主要是吸錫槍 (手柄),這很難能做得比市售品的性能好,要金屬加工,要塑膠加工,搞不好還要燒陶瓷燒玻璃的……所以就是用現成的吸錫槍組件加上自製的真空主機是最為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個人淺見,即然要做專業偏門的東西,成本已經不在主要考量之內了,著眼點在性能上。

主機要做得比市售品的 ...

有同感,有時直接買成品或組件來搭配是比較簡單。

目前看到全新品且比較中意的就是 FM 2024,對岸有比較多人用這組在玩,發熱芯同 T12 系列。

發熱芯與吸頭日本原裝的約台幣 1K。

碳纖維手柄,對岸玩家製品約台幣 2K。

這兩者結合再加一片溫控板即成為好用的恆溫吸錫手柄了。

但我比較想 DIY 的是用標準 T12 發熱芯(約台幣 0.1K)來改裝,要先本體切短與焊頭鑽洞,這樣才有比較符合 DIY 的精神。

或是直接買 Weller 的吸錫手柄來用二手的也行,主機也都有了就只缺這物。

网友A:
這兩個手柄看來不錯玩,主要是路徑短,可惜與我現役的零組件不相容。

加熱器要自己搞的話,我倒是很想試試感應加熱,不過一來機械工程不熟,最重要的是沒有加工機具可用,這是最大的障礙。

被動式手柄的話我想如果用現成的手動吸錫器 DS01P 這類的直接在旁邊打個洞或上面作個新的塑膠套管什麼的可能會比較好。前端的耐熱吸嘴也是一項重點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兩個手柄看來不錯玩,主要是路徑短,可惜與我現役的零組件不相容。

加熱器要自己搞的話,我倒是很想試試 ...

我現在做的這個被動式吸錫手柄就很容易自己做而且便宜又很耐用,比 DS01P 這貨要好不必再拿 DS01P 來改裝。
整個銅管內多放置了一整段鐵氟龍管,首樓的第三張圖仔細看就能看到,效果跟 DS01P 的吸頭一樣很耐熱又不太粘錫。
優點就是可以一直吸吸吸直到乾淨滿意為止。

我還是會先拿一支 T12 大圓頭的發熱芯來鑽洞再黏上一段銅管來試驗主動吸錫手柄,但往後一段時間比較沒空閒,會比較晚來發表實驗成果。
照片上這兩種成品的吸錫手柄搭配的主機我都有現成的,直接買來就能用所以一點都不擔心會失敗反而是拿來當備案,能夠用比較便宜且好取得的組件來用是我的第一選擇,這樣才能滿足 DIY 的成就感。

當然的也很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建議與指引,能夠多聽多看可以避免失敗少走一些冤枉路。

网友B:
感謝duke83老師,很實用的想法,很有玩頭,大家來玩接力賽,剛找到一個110V的醫療用吸取器,雖體積大一點,但噪音小,風量大,對我這粗人來說,好像更好發揮。

下一步;T12系統套件,+發熱芯自製吸錫頭,整合版。

構想;這個真空機,雖110V,體積大一點,可直接啟動,免真空桶及空氣閥,體積算起來差不多,如能找到合適機殼,應不錯用,給大家參考指教。

1.最大空壓-560mm/kg=10.??psi。

2.可調最大真空壓力。

3.只要1秒即達最大壓力。

4.構造簡單,故障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duke83老師,很實用的想法,很有玩頭,大家來玩接力賽,剛找到一個110V的醫療用吸取器,雖體積大一點, ...

醫療的吸痰器當然可以拿來用,但是新品不便宜二手的又有消毒衛生的疑慮。
也能去買工業用的真空機來用,當然也不會太便宜,但這又更大更重了。
我會選擇自己做真空主機不是因為成本問題,是要挑戰體積與重量的最小化。

當然的只要自己清楚這些的差異點,選擇適合自己的真空主機就是 DIY 的精髓。

网友B:
了解,有細部分解處理。

請穩老師,吸錫嘴,用哪種材料較適合?

打算買T12穿孔烙鐵頭,將頭部切除,再做吸錫頭,鑽5.1MM孔套上,類似T12<復活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了解,有細部分解處理。

請穩老師,吸錫嘴,用哪種材料較適合?

要發熱或傳熱的吸錫嘴當然是紅銅最好,可是容易腐蝕要外表電鍍,電鍍的合金材質就是各家的機密也就是耐用的程度。
自己要鑽孔是很簡單的事但是很快就會腐蝕成大洞,要鑽孔後再電鍍合金沒人願意幫您做也要自行 DIY。
用現成大廠的吸錫頭似乎是比較可行的方案,有的內部有牙有的沒牙,就是結合與傳熱的差異。

我用過美國某大廠的電動吸錫機其吸錫頭就是一根電鍍的銅管,雖然結構簡單耗材也相對便宜但是消耗的很快沒多久就要更換。
我用過最耐用的吸錫頭還是 W 廠的 3F 第三張圖那種,但雖然吸錫頭是耐用的但上部的導熱通氣管焊接部分還是會有破洞漏氣的可能。
傳統日本的槍型吸錫手柄又常因為存錫桶太靠近發熱部導致密封橡皮易老化,或發熱器不耐用內部斷線的問題。
所以白光的 FM 2024 可能是比較理想的現成方案,消耗品一次全換掉。

不知你的 T12 穿孔烙鐵頭是什麼樣子?畫個草圖貼上來大家一同來討論。

网友B:
用紅銅要電鍍,那就不能直接套上T12發熱芯,本來想說只要把錫吸起,看能否用一般鐵做,現在只有用大馬蹄鑽孔接空氣管了。

銅管導熱強,我覺得用碳纖管較合適。

穿孔烙鐵頭,就是用久,中間會腐蝕,而發熱芯還可用淘汰的(白光原裝BC3對岸一支十幾元台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紅銅要電鍍,那就不能直接套上T12發熱芯,本來想說只要把錫吸起,看能否用一般鐵做,現在只有用大馬蹄鑽 ...

碳纖管是使用碳纖維編織再用環氧樹脂來粘合,受制於環氧樹脂無法長時間承受三四百度所以也不合用。

我的被動式吸頭就用鐵氟龍管耐高溫不是問題,也能將烙鐵頭鑽洞再塞鐵氟龍管來用,先前就是想如此來試做實驗看看,但想到烙鐵頭的合金層被破壞了這問題一直沒有好的對策方案。

用二手淘汰的 T12 頭來鑽洞實驗是個便宜方式,但烙鐵頭還是得挑 B 型的大圓頭來加工才容易傳熱與吸取錫漿。

网友B:
想了幾天,覺得用烙鐵頭鑽孔,做吸錫管,難度高不好做,查了有關各種銅的資料,覺得青銅硬度較高,耐蝕性強,可做軸承等,只是比純銅較難鑽孔一點,不知用在這會吃錫嗎?耐蝕性不知如何?

本想烙鐵頭3MM鑽孔,接不鏽鋼管,有點大,後來找到青銅管,有更小的,後來又想那不如乾脆連頭也改,才不用被制式的烙鐵頭限制體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了幾天,覺得用烙鐵頭鑽孔,做吸錫管,難度高不好做,查了有關各種銅的資料,覺得青銅硬度較高,耐蝕性強 ...

網路搜來的,先看看。

烙鐵頭(烙鐵咀)是主要有銅、鐵、鎳、鉻、錫四種金屬材料組成的。
銅——作為導熱體,是烙鐵頭(烙鐵咀)的主要成分。占烙鐵頭材料的85%左右,銅的導熱性能好,有利於烙鐵頭迅速升溫,好的烙鐵頭都是有紫銅做的,但有的廠家用黃銅,為了減少成本,同時也降低了烙鐵頭的導熱效果。
鐵——起抗腐蝕的作用,是影響烙鐵頭(烙鐵咀)使用壽命的關鍵因素。好的烙鐵頭鍍鐵層晶體結構細而密,耐腐蝕效果好,這樣的烙鐵頭使用壽命長,下錫效果好。鍍鐵技術不好的廠家主要靠鍍鐵層的厚度來控制烙鐵頭的使用壽命,通常會出現鍍鐵層厚了烙鐵頭不上錫,薄了不耐用。
鎳——起到鍍鐵層防鏽的作用,而且便於後面鍍鉻。
鉻——不粘錫,防止使用時錫往烙鐵頭(烙鐵咀)身體上跑。一般烙鐵頭鍍鉻時間在5分鐘以上,普通的裝飾鍍鉻都在1分鐘左右。
錫——在頭部,在使用是粘錫的部位。
這就是烙鐵頭材料的組成,缺一不可。

要有好的傳熱性又耐用的烙鐵頭要自製 DIY 很難,雖然對岸有些工廠給他圖面也能特別訂做但是也要下整批的訂單。
所以只能買現成的吸錫嘴來改造會比較現實。
例如:
有牙的
有管的
白光的

想辦法用上面這幾種吸錫嘴來結合發熱體才比較有可能 DIY 改造成功。

网友C:
引用 楼主:
網路搜來的,先看看。

烙鐵頭(烙鐵咀)是主要有銅、鐵、鎳、鉻、錫四種金屬材料組成的。

不知道用 110V專用 30W電熱兩用吸錫器 是否可以達成 DIY ...
110V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用 110V專用 30W電熱兩用吸錫器 是否可以達成 DIY ...

當然也可以,只是缺點比較多。

無恆溫溫控(想自行加感溫元件與閘流體電路也行)。
熱錫漿通道長較容易堵塞。
儲錫桶要用透明管且也要改裝。

先前我有試過用普通 60w 木柄烙鐵來改裝過實驗吸錫效果,吸嘴與內部黃銅管是一體式,吸錫效果普通但缺點有許多,且還沒做儲錫桶的機構,所以先放著不再玩了,或許改天有好點子會再拿出來玩,現在也拆散了沒拍照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用 110V專用 30W電熱兩用吸錫器 是否可以達成 DIY ...

這種與木柄式一樣,外熱型,有人能提供使用心得嗎?看起來蠻好用的。
但腦海模擬,應該很容易塞住,而且越通越快阻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種與木柄式一樣,外熱型,有人能提供使用心得嗎?看起來蠻好用的。
但腦海模擬,應該很容易塞住,而且 ...

大大 貼上使用者心得 影片網址 給你看一下...

胡搞蝦搞 | 將手動吸錫烙鐵 改裝成 自動吸錫電烙鐵 + 熱風槍 功能二合一 製造 DI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tOgfw5ZQGE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大 貼上使用者心得 影片網址 給你看一下...

感謝!看了後,覺得更有信心了,不過剛做好,使用如有一點勉強,那以後問題會更多,能加做熱風槍的功能,就值得了,再加以改良,並擴充功能,加可整合焊槍就更完美了,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 貼上使用者心得 影片網址 給你看一下...

這段影片很久前我就有看過,當時是覺得還好只有心理想著應該沒有這麼簡單,真的等到自己動手做過實驗後真的應驗了當時的顧慮。
看 YT 製作類的影片只能參考架構,直接照著彷做失敗率很高,況且人家影片標題就已經明白的說是胡搞瞎搞了。

我先簡單的說幾個問題點:
1. 沒有恆溫控制的電烙鐵無法長時間使用,不是太燙就是燒壞,要好用且耐用一定要用恆溫系統。
2. 影片中這種抽氣幫浦我也有實驗過,雖然打氣或抽氣很快但是會漏真空,改善方法是加裝單向閥,但單向閥也有壽命只要空氣不潔很快就也會漏氣,一勞永逸的方法是採用優良的雙缸幫浦。
3. 沒有濾錫渣與濾助銲劑的過濾瓶,新新的很好吸但沒多久幫浦內的瓣膜就會下課了。
4. 我隨便買的透明三通就是會漏氣不能用(本帖一樓第一張照片),所以有關的零件都需仔細挑選。

网友:
給您一個思路!

楼主:
很眼熟的結構,用過很多年了,以前我有好幾組半成品後來都送人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