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請問四段式控制開關如何改線?

楼主(2020-09-06):
現在是澄線第一段一顆亮,白線第二段另一顆亮,
要如何接成第一段一顆亮,第二段兩顆一起亮?

四段式開關

四段式開關

補充內容 (2020-9-6 04:43 PM):
已解決

楼主:
想到一個方法,第一段不經控制開關一顆亮,第二段接白線兩顆一起亮,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到一個方法,第一段不經控制開關一顆亮,第二段接白線兩顆一起亮,成功

喔!沒注意已經OK了

如果只有兩個燈A&B

A顆不經開關
B顆接第2段(白)

A通電就亮(第一段),B接白(第二段)

    A  B
1| O  X
  ______
2| O  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喔!沒注意已經OK了

如果只有兩個燈A&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喔!沒注意已經OK了

如果只有兩個燈A&B

想了半天都想不出方法~

居然還可以這樣~
太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