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電子] Mio MiVue C320 行車記錄器韌體

楼主(2020-09-06):
Mio MiVue C320 Dash Camera Firmware
Mio MiVue C320 行車記錄器韌體

進階更新的韌體等同機器韌體,需刪除前二行

1.69 MB, 下載次數: 2

网友A:
真好奇...

倒底怎麼讀的...
還是直接拔下IC然後接programm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好奇...

倒底怎麼讀的...

YES,拆下來讀的

Mio MiVue 518、Mio MiVue M655

网友B:
能請教大大一個題外話
最近想買行車記錄器,不知是否有建議的機器
價格約略在6000元以下,能有星光、wifi的
或者是基本陽春型的都可
另看了某屋發現Mio 792、798、828都是相同價錢
想說828是最新編號,想必是最新款最好的本想打定買828
後來看了01  好像有災情,這是真的嗎?
若是的話買792是否比較好呢?
原因是考量有人說其1080p為60fps比較符合行車記錄器的要求(擷取畫面時車牌能看的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請教大大一個題外話
最近想買行車記錄器,不知是否有建議的機器
價格約略在6000元以下,能有星光、wifi的 ...

以上全部星光系列都是悲劇,我只能用這兩個字形容,講太難聽會被X吧

我有韌體備份的型號是我都買故障的來研究維修,

我在 2014 是使用 Mio MiVue 538,2019/6 舊換新 Mio MiVue 792,沒有買後鏡頭

也有人有後鏡頭常斷訊的問題,近期都有人反應

你都有爬文了,01我也有看828災情,有一篇是說更新韌體有改善,不過我覺得還是差不了多少

這是 792 官方影片,留言都在酸,有人2年前買了前、後鏡花了一萬多
而我自己怎麼試也沒辦法拍出官方的畫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 b_channel=MioTaiwan

這是 01 開箱文(業配),我看到他的標題就笑了...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763&t=5184931

可以先 google "mio 顆粒感",會有 795、698 的問題、google "mio 792顆粒感"
YT的影片有壓縮過反而讓那個顆粒沒那麼明顯,有需要我可以傳原始大小影片放到雲端

官方展示的夜間影片都是有技巧性的拍攝,在市區時速幾乎不超過30KM(右下角有GPS時速)、跟車近。
我知道市區不能開太快。就是因為自己和其他車都不快,所以都能拍的清楚,在停紅燈減速 → 靜止,車牌可以拍清楚,
當距離超過4、5公尺一樣看不見車牌

車牌要清楚要看條件,距離、車速、環境光線
晚上在大馬路有燈光,你前面、旁邊車道的車和你並速、距離3~5公尺內還算清楚。
時速50、60,只要時速差不多、距離幾公尺內都勉強清楚。可以看官方792影片 2:20處,
它要轉彎前時速比左車道快,減速時靠近第一台車車牌是較糊的(可以點按停止鍵),後來時速和左邊差不多時,車牌就清楚

所以不用期望晚上能拍得多清楚、高感光也是一樣。距離遠、時速有落差、燈光不足車牌就會不清

我每天開高速公路,有的路段有路燈、有的沒有。兩種狀況車牌都是看不清,有路燈沒錯,不夠亮,
加上時速都很快。如果我旁邊的車時速100,我 105公里從旁邊慢慢的並行經過,還算勉強能拍的到

60fps:
或許也只是軟體模擬。當開啟 1920x1080/60fps,還得關閉 Wi-Fi
也就是當我要開WIFI下載影片,它會出現一個警告要關閉 60fps,兩個功能不能同時使用
實際上我是覺得沒什麼差,一樣糊。所以我還是拆記憶卡讀取
不知道有沒有改善了,有一陣子沒更新韌體

安全輔助、GPS:
沒那麼人性化 ←有需要我可以說明他的安全輔助功能
GPS固定式測速照相,因為它是記座標,所以有時候在高速公路上,它會說限速60公里,因為它會說下面的馬路
(這個算是MIO的通病,舊機、新機都會亂叫)

測速是有那麼點作用,我每天開同一條路回家,偶爾加速超車會忘記有固定式測速照相,它還能加減提醒
去外地的時候也能發揮

我做過的處理:
1.韌體更新,
2.安裝比例也有按照天空4:6馬路
3.有人說要用 MP4 還是 H264 專用的播放軟體才會清楚...這個我也試過

看到這篇:或許我也來送修好了。換到好為止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 ... p;t=5483466&p=1

三年保固才用一年多,能用就用,看之後新機會不會改善,不然我也得再找別的品牌試試

補充內容 (2020-9-7 10:16 PM):
C 系列的反而比較沒事

補充內容 (2020-9-7 10:21 PM):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763&t=6099971

网友C:
請問用的是哪一家的芯片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用的是哪一家的芯片方案

SONY Starvis

网友:
SONY 也有這麼低端表現?

网友B:
感謝大俠相助解說
看得我有點心灰意冷
那些標榜的功能似乎不怎實用
看來乾脆買小米1s湊合湊合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大俠相助解說
看得我有點心灰意冷
那些標榜的功能似乎不怎實用

懷念我的 538,畫質還比 792 好些~~

有些抱怨文有提到以前的 5 系列、6系列非星光級的畫質還比較好些

說好話派:前檔玻璃老舊、油漬...

可是我三個月前撞到小石頭前擋裂了,

拖到一個月前才換,一開始撞擊點有三條裂痕不到20cm,然後裂痕會一直擴大,然後...從最下面裂到最頂

下雨天開雨刷刷過有明顯感覺比較沒有油漬,可是畫質沒改善 前擋沒有隔熱紙,只有最上緣 20cm 有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list.php?f=763

792 抱怨篇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763&t=6150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