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DVD Player 看看有沒有需要的?

楼主(2020-09-06):
一. 能蘆洲附近自取最好
二. 以之前有給我東西研究的網友或提供物品研究者或論壇上幫我處理問題者優先考慮
三. 能給我壞掉的顯示卡或硬碟(多舊都沒關係)也優先考慮
四. 能給我一顆12V 3A以上變壓器,第一優先,一台AOC螢幕剛好變壓器壞了

网友:
這型號是多少?
想知道是否支援mp3
是否有遙控?

楼主:
沒有遙控器,mp3這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遙控器,mp3這不清楚

型號拍一下
我去查

网友A:
如果你有熱 風槍,要壞掉的顯示卡或硬碟,送你直接來拿。

楼主:
型號是DV2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熱 風槍,要壞掉的顯示卡或硬碟,送你直接來拿。

好! 有空我去拿~~
我拿一顆500G 好的HD跟你換壞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 有空我去拿~~
我拿一顆500G 好的HD跟你換壞的

12V 3A以上變壓器@5.5*2.5mm接口有二手的,其它的就拿線回線改。
送你的條件,就是手頭至少要有熱槍哦。

网友B:
結果有支援
我排隊
另外我這有一顆硬碟不知好壞
他後面的座不一樣
應該是伺服器的
不知道你會要嗎?
我直接po在LINE裡面好了
免得佔用論壇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 3A以上變壓器@5.5*2.5mm接口有二手的,其它的就拿線回線改。
送你的條件,就是手頭至少要有熱槍哦。 ...

連長別這樣,我確實沒熱風槍,所以我拿顆500G硬碟換你這些壞的和變壓器
壞的我有用處,不會浪費掉的,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結果有支援
我排隊
另外我這有一顆硬碟不知好壞

OK 有空來拿吧

网友:
我已經把東西拿回來了
謝謝louiswen仁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