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光陽 VJR125cc 換改裝咾叭 比大聲的

楼主(2020-09-06):
車頭照
標誌拍一下
拆螺絲
看到螺絲都拆
先下盾牌,往下拉
就下來了
拆螺絲
拆側條,這一條很難拆
拆螺絲,
這是有車底下,塑膠塞,從中間按下去,不用太多

講解一下這個塞,一開始是這樣,
從中間按一下,
拆這個殼,我只能提供照片,要怎麼講解,我不會
都是卡扣

面板是一體的
這個小盾牌,藏了一顆螺帽
拿下它
要特別注意吧
展示一下
那麼多螺絲,鎖成這樣,

換個方向燈,也要拆成這樣

目標到了,咾叭
本身的咾叭,是一線的,新買的咾叭是兩線的,不分正負極,所以負極就拿油箱那條來用吧,
喬個放的下的角度,鎖進去吧,
鎖回去時,這個塑膠塞,要推成這樣,然後放進去,押平,就行了,練習一下吧,
自行DIY要注意安全,以免塑膠殼割傷或壓傷~~~~~
感謝大家的收看

网友A:
看圖才知道什麼是咾叭?新名詞!?

网友B:
嘖~~
終於了貴在哪裡,飾物組件多,螺絲多,
組裝工時很靠北,,,
對策就是老招  外勞+提前預組總成

我也知道經久震動考量下,螺絲比卡扣好,
但是工業進化的素質哪去了?

网友C:
記得不是原廠喇叭被抓會罰
所以我之後都不敢換改裝的
以前沒抓時我機車都裝兩顆蝸牛喇叭+間歇器+12v轉24v
按下去連我自己都會嚇到
不過立體聲音超好聽的
而且很有力的...叭~叭~叭
最後感謝樓主分享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記得不是原廠喇叭被抓會罰
所以我之後都不敢換改裝的
以前沒抓時我機車都裝兩顆蝸牛喇叭+間歇器+12v轉24v

不是原廠,是會被抓的,開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嘖~~
終於了貴在哪裡,飾物組件多,螺絲多,
組裝工時很靠北,,,

如同媽媽說的,讀書讀到背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圖才知道什麼是咾叭?新名詞!?

老師父的估價單傳承,就叫 「咾叭」,叭 叭 叭 叭
好像叫 喇叭 吧

网友:
我八年前裝的,現在還裝在車上
遇到不長眼的才會按

原線路連一顆也推不動,得靠繼電器和強化線組

网友:
看圖不會說,去下載各廠料件分解圖就有名詞(零件料號),看久就會了........購料必須的。
邊飾.側蓋.插梢.卡榫.腳踏.椅座.螺絲.........前.後.左.右.上.下.內.外.大.小.......零零總總一堆

网友:
新車就是個坑.... 拆個前蓋這麼 “搞鋼” ORZ

网友D:
光陽的殼都那麼難拆?一不小心硬掰殼就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陽的殼都那麼難拆?一不小心硬掰殼就裂了

要小心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