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順光” SK-DC-330A 變頻風扇故障

楼主(2020-09-07):
鄰居有一台”順光” SK-DC-330A 風扇故障,送小弟練功 …………..

故障情形:
          1. 接上  24v 電源,不用按 ”電源鍵” 風扇會自動低速運轉,但要再操作其它按鍵,皆失效 無用,要開關電源只有插 OR拔插頭。(遙控器已遺失,故
               無法測遙控功能 。)
            (又 單8 顯示器—在切換 ”風量按鍵” 只會顯示 切換 至 單一亮線)

            2. 檢測控制機板,外觀看不出有異常,先做以下動咋:
                 a.  將控制板背面的焊點加補焊 。
                 b.   將 --- 1N4148  X 2 拆下檢測  → 正常
                 c.   將 --- 按鍵一一用電錶嗶檔檢測 → 正常
                 d.   3顆電解電容  → 全換新   ; led  → 也一顆一顆檢測  ok  。
                 e.    將 --- LM7805  X1  ;C945 X 2  ; 1384L X 2 ;684L X 2 .,    →    4種晶體檢測也OK。
                 f.    猜想— 義隆 的ic MCU 內存資料已遺失、損毀 。→ 此機板就沒救了嗎?
                 g.    請問還需要那方向檢查?有請高手指導,感激不盡。

            3. 請問:淘寶有一種 變頻風扇萬用遙控器(&機板組) , 是否能用來改裝,讓此風扇重生?不知先進是否有此經驗,用那一款萬用遙控器 尚請開示。

底坐 & 控制機板

底坐 & 控制機板

控制機板零件面

控制機板零件面

DC變頻馬達 & 擺頭馬達

DC變頻馬達 & 擺頭馬達

機板零件面-- 中

機板零件面-- 中

機板零件面-右

機板零件面-右

機板零件面-- 全

機板零件面-- 全

以上說明現狀,懇請高手指導一二,謝謝。

网友A:
電路板上的紅外線接收器沒安裝,應該本來就沒有遙控器.  義隆IC的型號是?

网友B:
既然懷疑mcu壞掉 淘寶60元台幣換成萬用風扇控制板 免傷腦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路板上的紅外線接收器沒安裝,應該本來就沒有遙控器.  義隆IC的型號是?

回 "Ricky 大"  ,因遙控器已遺失,在檢修時就先拆除了,忘記說明,謝謝回覆。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 "Ricky 大"  ,因遙控器已遺失,在檢修時就先拆除了,忘記說明,謝謝回覆。 ...

義隆IC的型號是 -- EM78F652ND20J   20PIN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懷疑mcu壞掉 淘寶60元台幣換成萬用風扇控制板 免傷腦筋

xiaolaba 大,因對 "萬用風扇控制板" 不熟,可否懇請 xiaolaba 大 指點一 二 款可適用的商品 型號?有勞了,感謝指導。"( 小弟 有上淘寶查了,因對 "萬用風扇控制板" 不熟,怕買了不適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xiaolaba 大,因對 "萬用風扇控制板" 不熟,可否懇請 xiaolaba 大 指點一 二 款可適用的商品 型號?有勞 ...

這樣的話你就要自己問賣家, 一個一個問, 通常220V要自己改一下給110V用或者問賣家
露天那堆都是淘寶貨過水, 自己淘寶比較實在.
如果沒有信心就台灣本土買個新的風扇.

不是打廣告, 實在多到便宜到沒必要煩惱, 你要科研除外
https://world.taobao.com/product ... %88%B6%E6%9D%BF.htm

或者你拍控制板照片問賣家, 多數服務很好會協助你挑選

网友C:
我剛剛翻看一下萬用風扇控制板  那種都是   高/中/低  + 擺頭
針對 傳統風扇 AC單相馬達  出線是高/中/低/啟動電容

似乎不適合 這台的風扇馬達  照片模糊 寫著 DC24V 1400 RPM

湊上去會炸吧!?

网友:
經過S大點出原來是直流變頻, 那淘寶萬用貨就不合適了, 樓主需要自己努力. 最近碰過KDK/PANASONIC/美的/愛美特, 自然風的系列, 沒拆機不確定是否直流變頻. 如果日後碰到直流變頻再研究一下有沒有淘寶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剛剛翻看一下萬用風扇控制板  那種都是   高/中/低  + 擺頭
針對 傳統風扇 AC單相馬達  出線是高/中/ ...

罪過, 看的不仔細, 確實差點害了人家.

网友D:
引用 楼主:
義隆IC的型號是 -- EM78F652ND20J   20PIN腳。

腳6是地,請問腳15(VDD)電壓?

网友E:
https://aney22.pixnet.net/blog/p ... %AE-tcy-8734---tcy-
參考看看~
說不定您的七段顯示器有問題~
可以先拆下~再通電試試看~

网友F:
我最近剛修一台大同DC風扇,也是七段顯示器斷字斷路,造成操控上異常的

補充內容 (2020-9-7 10:31 PM):
不好意思,打錯字是斷字短路

网友A:
送電後第15腳的電壓是5V嗎? 第5腳是0V嗎? 第17腳接到哪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樣的話你就要自己問賣家, 一個一個問, 通常220V要自己改一下給110V用或者問賣家
露天那堆都是淘寶貨過 ...

謝謝  xiaolaba 大 提供的資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剛剛翻看一下萬用風扇控制板  那種都是   高/中/低  + 擺頭
針對 傳統風扇 AC單相馬達  出線是高/中/ ...

謝謝 SIMON1016 大 提的注意事項,小弟會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aney22.pixnet.net/blog/post/47935212-%E7%9F%AD%E5%91%BD%E7%9A%84-%E5%A4%A7%E5%AE%B6%E6%BA%90 ...

回 fireway 大   --  七段顯示器我有用電表測過,各分段顯示正常,會再去買一個新的七段顯示器 再來試試,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送電後第15腳的電壓是5V嗎? 第5腳是0V嗎? 第17腳接到哪裡?

回 Ricky 大,這2天會較忙,待買回7段顯示器,有空再一起檢測,會再上來報告檢測結果,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 fireway 大   --  七段顯示器我有用電表測過,各分段顯示正常,會再去買一個新的七段顯示器 再來試試 ...

七段顯示器只是顯示資訊用, 如果有短路情形,拆掉再送電測試就可以知道是不是七段顯示器的問題.

网友G:
我先前有台 電風扇 變頻也是斷字
PIGOO學長姊們有教我先換換看
聰明的廠商 把風速選擇作在上面 所以斷字 就會亂跳風速
你的24V 應該是直流變頻吧 所以應該適用這個修法
不過 顯示器 有分兩種 好像 + -差 別

楼主:
小弟先補上3張圖,稍後再一 一另回覆各位的回文,謝謝。

拆下七段顯示器 & 20pin IC加上腳座(以利後續的拆修),正面圖

拆下七段顯示

拆下七段顯示

背面線路圖 一

背面線 1

背面線 1

背面線路圖 二

背面線 2

背面線 2

楼主:
引用 网友D:
腳6是地,請問腳15(VDD)電壓?

回 mizyeh  大
腳6  → 腳15(VDD)電壓? → 是 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送電後第15腳的電壓是5V嗎? 第5腳是0V嗎? 第17腳接到哪裡?

腳6  → 腳15(VDD)電壓? → 是 5V
腳6  → 腳5是 ? → 是  0 V
第17腳接到哪裡?  → 分走 led 03 (底座 自然風 右邊  8H led ) → ? 尚未搞清 --- sorry ,

                              & 分走 led 06 (底座 風量左邊  8H led ) → 經七段顯示 → R25 → 回 到ic 腳12 ( 不知線路是否有看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先前有台 電風扇 變頻也是斷字
PIGOO學長姊們有教我先換換看
聰明的廠商 把風速選擇作在上面 所以斷字  ...

回 jelixsu 大  -- 七段顯示器 已先拆了,狀況仍舊,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最近剛修一台大同DC風扇,也是七段顯示器斷字斷路,造成操控上異常的

補充內容 (2020-9-7 10:31 PM):

回 jack6806 大  -- 七段顯示器 已先拆了,狀況仍舊,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罪過, 看的不仔細, 確實差點害了人家.

再詳問 xiaolaba 大
       1. 尚未修改,未有災情,無妨,來此就是研討。
       2. 問 -- 下圖的控制器是適用於-   AC直流(220V  or 110 V)輸入 風扇用,並不適用我這台 DC24V 輸入的 風扇?

淘寶的控制器

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 jack6806 大  -- 七段顯示器 已先拆了,狀況仍舊,謝謝

jacky6806 大大是說~
他那台七段顯示器有斷路~因此就不能控制~

拆了七段顯示器應該情況一樣~
您可以拿電表量一量七段顯示器看看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
就換一個新的試試看~

量一量按鍵的電壓~
是不是每個都一樣~
有時候按鍵也是會出問題~
量阻值不一定是沒問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腳6  → 腳15(VDD)電壓? → 是 5V
腳6  → 腳5是 ? → 是  0 V
第17腳接到哪裡?  → 分走 led 03 ( ...

ON/OFF按鍵拆下來量看看在未按下時是否有阻值存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詳問 xiaolaba 大
       1. 尚未修改,未有災情,無妨,來此就是研討。
       2. 問 -- 下圖的控制 ...

這無法研究, 火車不能開在馬路上. 死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 mizyeh  大
腳6  → 腳15(VDD)電壓? → 是 5V

另外六顆Led也可先拆下試試。

网友:
樓主鍥而不捨精神可佳!焊工還不錯,送給您一些提示。

原主板 MCU 故障的可能性高,不討論怎麼檢查,前面有一堆文了。最簡單的方式是找一片原來一樣的板子上裝上就好。

使用併裝修理法的話,這種 24V 的 BLDC 馬達有些在控制腳給 0 至 5V 的直流電位就可讓它動,一顆可變電阻+一顆固定電阻就能搞定!記得今年有人發文問這事,可以向後翻翻看。

驅動馬達的標準作法是使用 PWM 信號,現成的可以使用「PWM 馬達調速器」或「PWM 信號產生器」,輸出 5V 版本的直接送到馬達的控制線上就會動了。但是顯示與切換都要自己另外想辦法。

改裝猛將可以拿別的牌子的控制板,改改線路就直接運用在自己的機子上。要找容易取得又標準的驅動公板。Panasonic、SAMPO、SANYO 等都可以列入考慮。

高級的做法是使用 Arduino 之類的平台寫一段控制程式。請參考拙作 https://bbs.pigoo.com/thread-68654-1-1.html

最後一了百了的方式,買顆新的 MCU 重新幫它寫好程式。隨手開源再造福其他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 jelixsu 大  -- 七段顯示器 已先拆了,狀況仍舊,謝謝。

我看板子上 有寫共陰  你有試過過陽嗎

网友:
一、壞MCU 的機率相對低

二、要先從電源量起,量輸入電源、量 MCU 的 VCC 、RESET 電壓

三、這些都正常,再來就是量 MCU 開關IO 腳

四、將所有的 LED 拆了再試試~~ 如果是 LED 的 BUG ,那全拆就對了~~

如果開關都正常,才會懷疑MCU 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