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櫥櫃五金件螺絲無法鎖緊

楼主(2020-09-07):
櫥櫃的門突然歪掉,檢查發現是 絞鍊金屬有斷裂,螺絲也有鬆脫。
看來可能是因為螺絲長期鬆脫造成的損壞。
於是把所有的櫥櫃五金件螺絲都檢查一次,如果有損壞就一併更換。

結果發現有個螺絲無法鎖緊,請教專家這種問題應該如何改善?
小問題不解決,下次又要花錢去買料件。

网友A:
可試著用竹筷塗白膠後塞進原來洞裡,等乾了在鎖上螺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試著用竹筷塗白膠後塞進原來洞裡,等乾了在鎖上螺絲

塗白膠這個厲害。
我都直接塞直接鎖。
削竹筷、烤肉籤、牙籤,有什麼就用什麼。

网友C:
自家用就貫穿他,換機械螺絲加螺母,夠徹徹底夠簡單,不論6分夾板還是粉壓合成板, 但是不好看
人家的就換門板,比較徹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塗白膠這個厲害。
我都直接塞直接鎖。
削竹筷、烤肉籤、牙籤,有什麼就用什麼。 ...

這招我有想過,但是巡過所有的板子之後,我不敢塞東西進去。
怕塞竹籤進去鎖完後板子也裂了。

厚實的木板我才敢這樣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家用就貫穿他,換機械螺絲加螺母,夠徹徹底夠簡單,不論6分夾板還是粉壓合成板, 但是不好看
人家的就換 ...

這個難度高,不管是換螺絲螺母(沒工具)或是換門板(沒經費)。
雖然是好辦法,但是心有餘力不足。

因為櫥櫃才做沒幾年,不能也不敢再大興土木。

网友D:
麻煩你把螺絲拆下來
螺絲跟門板的螺絲孔狀況的照片上來

网友:
換位置重鎖螺絲如何

偏上或偏下一點點應該沒關係吧

或是鬆動的那個螺絲孔偏上或偏右一點點重新鑽個孔呢

又或是原本螺絲改大一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麻煩你把螺絲拆下來
螺絲跟門板的螺絲孔狀況的照片上來

其實螺絲是小事應該好解決,真正的問題是另一片門。

原本是有一片門片的絞鍊壞了,剛剛問到專家,可以按機關把好的絞鍊解開,門片卸下來。
這回遇到的是螺絲拆不下來。
看來我就整片門拿去給人換就好了,還好面積不大。

感謝大家熱心回答,我直接找專業的處理,免得自己笨手笨腳的弄壞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螺絲是小事應該好解決,真正的問題是另一片門。

原本是有一片門片的絞鍊壞了,剛剛問到專家,可以按 ...

解二顆木螺絲,只要拔出就好,櫥櫃鈕正常是崁入木座內(除非螺絲對木料滑牙.....降低損失成本與工時,櫥櫃鈕座底才會上膠才會拔不出.......等出問題再說),重挖重作,都很傷。
桌櫃安裝可參考第7.8頁鑿孔組合

任一組門,櫥櫃鈕重要零件故障,上下櫥櫃鈕都要整組換需配對(規格)。

螺絲滑牙對木作,如Dave大 樓上所言,廢木料混白膠填補等乾了,就OK,囉嗦費事,標準是再鑽等深小於螺牙孔徑,再鎖上螺絲。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實螺絲是小事應該好解決,真正的問題是另一片門。

原本是有一片門片的絞鍊壞了,剛剛問到專家,可以按 ...

你這是快拆式緩衝鉸鍊
會請你貼拆螺絲看門片的照片
是想了解門片材質
如果是木心板那便可以使用Dave黑狗兄的方法
如果是塑合板崩裂就比較麻煩
單純使用塞竹筷白膠是沒辦法修護的很快會在鬆脫
下面就是塑合板崩裂的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這是快拆式緩衝鉸鍊
會請你貼拆螺絲看門片的照片
是想了解門片材質

應該是塑合板,老人家怕麻煩也不信任我的技術,怕越拆越嚴重。
已通知原施工者來看。

网友:
上免钉胶,螺钉可上可不上。

网友:
不傳之秘,壓合,三秒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