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白牌 Android Auto 安卓車機大解析(AC8227L 主控)(外殼印 SWM A2)

楼主(2020-09-07):
白牌 安卓車機 外殼印 SWM A2 其實只要量夠 就能幫您印商標
本次解析的文宣畫面
系統資訊為 android 9
主機板
這基板採用AC8227L 主控
但根據版號,是為外銷機為主。
安裝過程不複雜。都採用通規接腳
但須注意,外殼的操控鈕,目前見到有兩種版本
第一種是觸控鈕,第二種是實體按鈕(有音量旋鈕)。
但第二種的音量旋鈕,常故障,而無控制效果。
-----------------------------
喜歡自己改機同好,可以根據通用接腳自己配訊號線,
但這白牌機有個極大問題就是沒有後續系統升級的支援,
因為沒有主機板製造商的任何資訊,只能靠IC用料來研判,
但靠這樣去下載韌體升級,風險會大增。

補充內容 (2020-10-14 01:01 PM):
hz-mb-bb-8227l-pc78

補充內容 (2020-10-14 01:03 PM):
hz-mb-bb-8227l-pc78 這板號,目前已在俄羅斯市場出現了

网友A:
內存1g不實用,1g能用android 9  ,有點存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內存1g不實用,1g能用android 9  ,有點存疑

我也這麼想! 不如把DISK 16G換32G~
我裝了Google Map後就快要滿了,所以還是要靠USB來擴充容量。

网友B:
樓主對線刷有研究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對線刷有研究嗎?

我是較多研究都在主機與作業系統,音響技術很遜。
Android的韌體升級,模式很多元,有的靠Reset+開機,就能進入升級,有些卻是靠連續三次Reset開機。
就這一台是靠系統的APP進入SD的韌體就能升級。
手法很多元,但請注意,還沒找到主機板的製造商之前,切勿道聽塗說的升級,有可能韌體的版號不對,
升級完之後就...開不了機。
至於用刷線的方式,也須找到主機板的製造商才能確認韌體的版號。(如果客戶硬坳要升級,最好三思而行)
切記! 切記! 切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較多研究都在主機與作業系統,音響技術很遜。
Android的韌體升級,模式很多元,有的靠Reset+開機,就 ...

平板電腦的ROM壞掉會跟電腦一樣出現找不到儲存裝置的狀況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板電腦的ROM壞掉會跟電腦一樣出現找不到儲存裝置的狀況嗎?

首先如果要把android裝置透過USB接到PC,如無特殊協定,PC端只會辨識android裝置為一般的儲存體而已。
但是您的PC有再裝ADB.exe驅動程式,這時就會認的android裝置的其他硬體,
但注意,這時只是完成PC-android的硬體溝通協定而已,還須在PC啟動控制運作的程式,例如韌體變更操作程式。
android會刷到連PC都無法認識(抓到辨識ID)極有可能是,韌體版本無法提供正確格式的ID,
這時,就需要找有支援韌體的pc端驅動程式,這些程式都是系統開發商會配對發行的程式包。
所以要去維護android裝置的第一原則就是要先找到裝置的真正製造商。如果無法確認,亂刷都會風險大增。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首先如果要把android裝置透過USB接到PC,如無特殊協定,PC端只會辨識android裝置為一般的儲存體而已。
但 ...

了解~~因為我有台ACER的8"平板開機後機器只停留在開膛剖肚小綠人狀態~~

之前是要回復韌體結果清除後結束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了解~~因為我有台ACER的8"平板開機後機器只停留在開膛剖肚小綠人狀態~~

之前是要回復韌體結果清除後結束 ...

別放棄,能看見小綠人,代表OS的基礎模式還能進入,但要控制其他的周邊可能有問題,
極有可能是這原因而未能順利開機。
如過您這現象不是因為韌體升級而發生的,那就代表主機板有故障,
如果是韌體升級而引發,那就須要,送ACER去清掉韌體。

网友:
引用 楼主:
別放棄,能看見小綠人,代表OS的基礎模式還能進入,但要控制其他的周邊可能有問題,
極有可能是這原因而 ...

了解~~~因為好久了,搞不成就擺著了~~當初是使用上有問題想"重製"~~

就是讓系統清除掉本來的,然後重新回復~~~在"清除"的過程中無法完成,卡

在小綠人打開肚子的畫面........畫面顯示清除中

网友:
如果是平板的EMMC顆粒故障會有什麼徵狀?

換新EMMC顆粒後還要線刷將韌體寫進去對吧?

只要同規格的EMMC就可以嗎?~~如BGA腳位一樣...容量可以換大的嗎?(廠商有推8/16GB款式)

楼主:
eMMC故障的特徵最明顯在於讀寫都會延遲到您抓狂,
您在發生故障前有這種跡象嗎? 如果沒有,就不是了。
自己更換eMMC,要克服BGA技術,如果您有適合的加熱遮罩,就可加工,
但還有頭痛的問題,那就是記憶體定址,加大eMMC之後還要找到機板的記憶體定址區,
然後計算要加上多少貼片電阻或電容的定址接腳,
...說到這裡,就需要基板線路圖了。
--------------------------------------------
結論,更換同型號eMMC還沒有問題,但是擴充就有問題了,因為記憶體定只會錯誤。
現在嵌入式系統,如果沒有留擴充介面,而去更替IC加大容量,通常都會失敗,
原因在於硬體協定訊號沒有一起更改。除非您有內部的工程線路配置資料。

网友C:
引用 楼主:
eMMC故障的特徵最明顯在於讀寫都會延遲到您抓狂,
您在發生故障前有這種跡象嗎? 如果沒有,就不是了。
自己 ...

我去查詢當時的筆記,我會進入工程模式去重置它主要是會當機,就開機跑跑就卡住!

重置過程中清除系統不會結束,等好幾小時都一樣,一直顯示清除中

所以還是以同容量復原就好,如果換顆粒的話<Acer a1-811雖然有出8/16GB,WIFI OR 3G版本>

熱風槍、烙鐵是有,就是植錫球比較麻煩

我想我得先確認顆粒是否異常,否則我可以嘗試線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去查詢當時的筆記,我會進入工程模式去重置它主要是會當機,就開機跑跑就卡住!

重置過程中清除系統不 ...

線刷的模式,其實是較符合工程師在偵錯時的工作,
有時,除了更新韌體,還要做系統調校。
所以線刷是工程師的最愛。
其實,您可以先不懷疑是eMMC故障的問題,
因為他其實不容易壞,除非您真的手氣不好,就是遇到Flash壞掉。
不過以Acer的用料品管,應該不會讓您運氣如此不好...
但如果真的就是遇到了,那真的要去買彩券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線刷的模式,其實是較符合工程師在偵錯時的工作,
有時,除了更新韌體,還要做系統調校。
所以線刷是工程 ...

那ulalaling大~~~

我該怎麼知道我的EMMC顆粒是正常的呢?

如果正常那就得重刷韌體,這部分ACER官方有提供~~~所以我得找到線刷包來施工對吧?

把官方韌體重新寫一次...

楼主:
以前的Flash都有Pin腳(很古早以前)所以我們都用檢測治具一夾就可以測。
現在Flash都都用了BGA封裝,所以單存要要測,那就得熱風烤到卸下,翻開接點才能檢測。
但這樣做,還要植錫再焊回~
-------天啊! 恐怖的維修工程--------------
所以才有現在,一但返修,就換新機板較快,不要再元件檢測了。
至於問題的機板...那都是拿去給【小學徒】練功用的,
這就是維修室的現場~
------------------------------------------------
把官方韌體重新寫一次...的風險較小,可以救救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的Flash都有Pin腳(很古早以前)所以我們都用檢測治具一夾就可以測。
現在Flash都都用了BGA封裝,所以單 ...

就是採取所謂的用"線刷包"的方式重新寫一次韌體,假如可以順利重寫一次大概都還好~

萬一,寫不進去那就是EMMC顆粒異常了.....這樣講對嗎?

楼主:
嗯,未必如此喔,
這是因為韌體未必全用flash,因為現在的架構還是有ROM的地位,
用ROM來做BIOS仍然是最穩定的硬體架構,
Flash通常是來做Disk與Cache。
以上問題就牽扯到硬體架構設計,沒有佈線邏輯圖,無法判定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未必如此喔,
這是因為韌體未必全用flash,因為現在的架構還是有ROM的地位,
用ROM來做BIOS仍然是最穩 ...

了解,意思是韌體不一定擺在EMMC裡面就是了?

楼主:
對! 當初設計的原理就是把控制的程序的指令放在不需變動的「記憶區」,
因此才叫BIOS,基本出入作業系統,這個記憶區,特性就是常常要讀取,但很少寫入。
寫入的動作通常都叫「燒錄」或「更新」,而寫入的程序指令群,就稱為「韌體」。
因為介於軟體與硬體之間,所以韌體這名字就因此而來。
至於Flash在早期很昂貴,但這不是重點,而是它主要在做系統的暫存用的,
類似儲存磁碟的機能,只不過不是給資料檔案用的,而是專供給CPU用的。
直到近年才改給儲存資料檔案用,因此才有SSD這名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 當初設計的原理就是把控制的程序的指令放在不需變動的「記憶區」,
因此才叫BIOS,基本出入作業系統, ...

了解~~我目前就是缺電路圖,他的維修手冊已經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