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 GA-M69G-S3H 不斷重開機

楼主(2020-09-08):
機房舊版子 POST會不斷重開機,有時一直重開到會有POST畫面顯示,然後沒多久就又重開機一直輪迴
因為最後一片備用板子已經用完,所以如果要修應該從哪方面著手

RAM 確定沒問題
POWER 是新的
原本是不開機沒畫面,換了電容後變成一直重開機然後會黑畫面卡很久,然後突然嗶一聲有開機畫面,然後再重開機無限循環

GA-M69G-S3H

GA-M69G-S3H

另外再請問一下這個標示看起來像 2.2 的貼片是電阻嗎? 如果是電阻那是2.2歐嗎?

网友:
發文一小時內可以修改。
照片有檔名是貼圖方法不正確,會因此關帖。
上傳區的圖片尚缺少最後一步驟,點選貼圖決定插入位置。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
主機板電容換回1500UF看看

网友:
重燒BIOSi試試…

网友:
回答最後的問題:
是電阻 2.2歐; 燒這個 請額外檢查與之串接的電容
它 是串在 ISL6312 Boost1/2/3 的電容電阻
https://www.renesas.com/kr/en/pr ... device/ISL6312.html

网友:
主題 板號也打錯 GA-MA69G-S3H
線路圖
GA-MA69G-S3H V1.0.pdf (868.34 KB, 下載次數: 23)
點位圖
MA69G-S3H Rev.1.0.pdf (768.35 KB, 下載次數: 23)

補充內容 (2020-9-8 04:34 PM):
密碼rmadept

楼主:
感謝各位,因公司設備不足,晚上回家再查看看

楼主:
感覺是修好了,ISL6312 周圍的2.2歐的電阻換了兩個就正常開機了,目前灌好系統燒機看看。

但是只有一點故障,USB 鍵盤只在 [BIOS與作業系統] 中有反應其餘都是沒反應,

在這兩個畫面鍵盤會沒反應(無法得知是否當機)

因為家中沒有PS2鍵盤所以也不知道是不是主機板不支援無線鍵盤

另外有時無法開機,需要把圖中的電線重插一次才能開機,請問這要修哪個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覺是修好了,ISL6312 周圍的2.2歐的電阻換了兩個就正常開機了,目前灌好系統燒機看看。

但是只有一點故 ...

USB 鍵盤只在 [BIOS與作業系統] 中有反應其餘都是沒反應
進入BIOS
Integrated Peripherals
USB Keyboard Support「Disabled - 關閉」
Enabled - 啟用

楼主:
請問我另一片同型號主機板 插上 ATX_12V 量測的時候 PHASE1、PHASE2、PHASE3 二極體檔對地都導通嗶嗶叫
是有可能ˊ6312故障嗎?

主機板完全不過電,BIOS 已重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我另一片同型號主機板 插上 ATX_12V 量測的時候 PHASE1、PHASE2、PHASE3 二極體檔對地都導通嗶嗶叫
是 ...

對於黃線12V短路,通常是電源管理本身和12V濾波電容短路,對於12V短路也有可能是串口芯片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於黃線12V短路,通常是電源管理本身和12V濾波電容短路,對於12V短路也有可能是串口芯片有問題。 ...

那請問我可以從atx_12v送12v進去測試哪裡有短路嗎? 因為無法從 pwr 排針 去啟動power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請問我可以從atx_12v送12v進去測試哪裡有短路嗎? 因為無法從 pwr 排針 去啟動power ...

你上面不是有換過 三顆電容 先拆下測量看看有沒有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我另一片同型號主機板 插上 ATX_12V 量測的時候 PHASE1、PHASE2、PHASE3 二極體檔對地都導通嗶嗶叫
是 ...

VCORE短路 可先輪流拆下DL2 DL3 DL4 再去測量MOS管是否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