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nasonic 吹風機.型號EH-XD10 沒有任何動作.請問零件規格
關閉

楼主(2020-09-08):
請問這個外表像貼片電阻.是甚麼?機版上只有這一颗是咖啡色.其他貼片電阻是黑色.上面標示100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
這是一個電源的10歐的保險絲,保險絲斷掉應該要去查哪裡造成的,不然換上還是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