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請問各位大神,顯示卡這顆IC可以在哪買到
關閉

楼主(2020-09-08):
今天鼓起勇氣拆了一張好的跟一張風扇不轉的,發現下面這顆IC燒毀(B200/MR200的位置),請問各位前輩買得到嗎?還有有替代的方式呢?謝謝各位前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篇參考一下。
[顯示卡] 請問MSI RX560 板上的小零件是什麼?

非常感謝前輩~~

网友B: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

楼主:
今天鼓起勇氣拆了一張好的跟一張風扇不轉的,發現下面這顆IC燒毀(B200/MR200的位置),請問各位前輩買得到嗎?還有有替代的方式呢?謝謝各位前輩......

這張是好的部分

這張是好的部分

這張是燒毀的部分

這張是燒毀的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鼓起勇氣拆了一張好的跟一張風扇不轉的,發現下面這顆IC燒毀(B200/MR200的位置),請問各位前輩買得到嗎? ...

還是出現圖片檔名

上傳圖片後 在編輯內文時 還要在上傳的圖片 點擊一下做插入的動作 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貼圖錯誤出現檔名一小時內的修改法 #3

网友:
我...直接舉報
請管理員來關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 ...

水喔!大俠也加入行列了

网友:
你好
共同版規是全體會員都要遵守的,就算我是站長也不例外,同一篇已經有楊大俠跟sa2086兩位會員提醒了,我就不再提醒,既然要當這個論壇的一員,就請遵守版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