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ll S2409W接HDMI輸出聲音反覆無聲後漸漸變大聲

楼主(2020-09-09):
大家好,

我非相關專業人士,如用詞或描述有誤還請見諒。

我的Dell S2409W螢幕接HDMI時,聲音透過螢幕的audio-out輸出到耳機或外接喇叭會沒有聲音,需要等5-20秒左右聲音才會漸漸變大聲至正常音量。
而設備內的聲音中斷,例如撥放一段youtube影片中止幾秒後再開另一段影片就會需要再等5-20秒左右聲音才會正常輸出。

有找維修店家詢問是否有辦法維修?店家是表示要我自己試著換電容就好。

於是我自己硬著頭皮把接HDMI的機板的電解電容全部換新了,但是狀況仍然沒有解決。
機板上左下黑色兩個3.5mm插孔右邊的插孔是Audio-out。

Dell S2409W 機板

Dell S2409W 機板

請問還有甚麼地方可以嘗試的啊?先謝謝各位了!

另外順便附上電源機板的圖給大家參考。

Dell S2409W 電源機板

Dell S2409W 電源機板

网友A:
找 IC 的 DATSSHEET, 推敲一下可能的聲音通道, 看似電源問題

网友B:
漸漸變大聲的過程中,螢幕上會不會出現音量圖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 IC 的 DATSSHEET, 推敲一下可能的聲音通道, 看似電源問題

謝謝提供意見,不過這對我來說太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漸漸變大聲的過程中,螢幕上會不會出現音量圖示?

這螢幕沒有調整音量的功能,也沒有遙控器。

网友C:
MUTE 相關電路。

我會建議請人修,或換片板子。

网友D:
有個折衷、不花錢的方式,但沒有解決螢幕HDMI音訊輸出的問題。

改用主機板的audio-out輸出到喇叭。

网友E:
先換電容及補焊再說...
電源板也可換電容...
順便量量電壓是否"穩定"...

再來就看要不要再努力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個折衷、不花錢的方式,但沒有解決螢幕HDMI音訊輸出的問題。

改用主機板的audio-out輸出到喇叭。

主要是想說螢幕好好的,能修好也算是能物盡其用啦。
電腦本身就是直接用3.5mm接給喇叭輸出了,但是接PS4的時候除了HDMI只剩有光纖輸出,不過喇叭只吃3.5mm輸入所以還要買個DAC來轉。
所以如果沒辦法修好,與其多花錢買DAC那麼會傾向直接買新螢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換電容及補焊再說...
電源板也可換電容...
順便量量電壓是否"穩定"...

我有計畫把電源板的電容換掉,只是最大顆的450V那個電容沒找到同規格長腳的,只有短腳的這塊我不知道要怎麼處理所以就沒買了。

要量電壓就..一來沒電錶、另外就是我不會用....有找一些教學影片來看,不過實務上我沒有足夠知識去判斷探針督下去後出現的數值算不算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MUTE 相關電路。

我會建議請人修,或換片板子。

我本來也是有找住家附近風評好的維修店家詢問是否能修或詢價,就被碰軟釘子了{n_015:}

只好自己死馬當活馬醫一下...

网友F:
把POWER SAVE AUDIO關掉試試?

网友G:
1. 那就換片板子賭人品。  露天搜 :S2409W
這個要賭賭人品   店家風評未知  $699
【嘉旺液晶】原裝Dell S2409W 驅動板4H.0L001.A00 信號板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524762793873

2. 你能力就到換電容,不過再碰下去搞不好 連畫面都會玩殘
    趁畫面正常有點價值時二手賣出  說明瑕疵   設定停損
    有努力過就好   別糾結自己能力不足 還一次性地以後用不到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POWER SAVE AUDIO關掉試試?

這個有試過,也進過螢幕的工程模式看過,也有把視訊、音訊的設定都做了交叉測試,結果看起來問題不在機器設定上。

有想過會不會是控制Power Save Audio這個功能的硬體(晶片?)壞了,但是也不知道怎麼測試,因為該選項開on還是off都沒發現有甚麼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G:
1. 那就換片板子賭人品。  露天搜 :S2409W
這個要賭賭人品   店家風評未知  $699
【嘉旺液晶】原裝Dell S2 ...

換板子的方案我是有找到國外有賣新品板,只是價位有點高外加國外網站也不清楚風評。
還要擔一個換了版子問題還在白花一千多的風險。如果現階段無解,可能就考慮直接換螢幕省時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