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洋媽媽樂雙槽SW-1068脫水內槽如何取出

楼主(2020-09-09):
衣服夾在內外槽中間,硬拔也拉不出來
內槽中心圖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

※你還有30分鐘以上的時間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

网友:
發文一小時內可以修改。
照片有檔名是貼圖方法不正確,會因此關帖。
上傳區的圖片尚缺少最後一步驟,點選貼圖決定插入位置。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
洗衣桶中心的蓋子翹下來就看到螺絲了

网友:
很離奇的事件,是如何發生的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网友:
1: 裝飾上蓋先拉起來

2: 到後面把後蓋打開,剎車放掉,或請人拉著

3: 手抓著衣服,桶子反方向轉動取下

或是花點小錢請人來弄吧。

HAVE A FUN!

网友:
作一支長的硬金屬丁字鉤(直徑5mm左右白鐵或鐵條.不要太細或太軟).一手持勾勾住微扯動衣服.一手左右轉動內槽.看哪個方向衣服有鬆動感覺.持續同時動作.看看能不能拉出.如果這樣沒辦法就要拆內槽了..........要扯動以前.先勾住衣服看看能不能找到頭.有一邊的頭就表示沒纏死.可以反向轉動拉出.如果運氣不好.2邊纏進去.只露中間衣服.那就.......

网友:
典型的脫水時 衣服蓋板沒放上 致使脫水的離心力將衣服甩出桶外

工具 T型板手 10 跟 8 號  或一般板手也行 比較不好拆
1. 將脫水槽上方的蓋板 從靠身體這邊往上拉 拉起一些在往前拿出
2. 打開洗衣機後蓋板 左邊就是脫水馬達了
3. 脫水馬達上方有看到鎖2層的螺絲 上層是固定脫水槽 下層是固定馬達的
4. 先用10號的板手 將上層螺絲裡面的固定螺帽轉鬆 在用8號板手將螺絲退出 退一半即可
5. 一手抓住馬達軸心 另一手轉動脫水桶 就能轉動了
6. 慢慢轉動脫水桶往上拉 就能拿出脫水桶了

网友:
桶子想拿起來就放棄吧,沒有治具很難拿起來

就照著6#大講的方式,手伸下去抓住衣物,桶子反方向旋轉,
慢慢將衣物拉出來

其實剎車不放掉,還是轉得動桶子

网友:
還沒遇過拿不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