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ED燈管要上加熱板換燈珠要先拆電源板嗎?

楼主(2020-09-09):
每一支左邊那個電源板要先拆下來嗎
還是可以連著在旁邊不要直接碰到加熱板就好了呢?

謝謝~~

這個好省電哦
之前檯燈螢光燈管要20幾瓦
換這個只要3瓦多
不過有時候會買到變壓線圈版本(左邊)
110v就可以用
有的時候會買到阻容降壓板(右邊)
要220v才會亮

變壓器那個應該是恆流電源吧
但一根目前最高紀錄是24小時連續亮5000小時左右(左上那支)
左下那根是快切會亮不同組的燈珠達到變色溫的效果
死得更快

网友A:
這個我有經驗,
電路板如果不會碰到加熱台, 可以留著,
如果太靠近加熱台, 最好先解焊, 否則電線會融化,

加熱解焊、加焊, 速度要快, 幾秒內就要完成,
加熱太久, 燈珠就報銷了,

LED焊接規範: 最低溫度150-170度就可以,最高溫度最好是240-245度
(最高可調至260,如果245度可以溶錫的話,就不要調到260),
220度以上的時間不能超過60秒,如果溫度調高的話,260度的時間不能超過10秒。

加大恆流板上的回授電阻, 調降電流, 可以明顯延長燈珠壽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我有經驗,
電路板如果不會碰到加熱台, 可以留著,
如果太靠近加熱台, 最好先解焊, 否則電線會融化,

好的 我試試看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