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BENQ 32CF300 零件求助

楼主(2020-09-09):
求助BENQ 32CF300 基板上U805及C801規格,請知道的大大告知...在此先謝謝

网友:
你的版號是:JUC7.820.00156592,U805

燒掉的地方上面有一個 12V 檢測點,所以我猜它是 12V DC-DC

我找到一個是:JUC7.820.00084054 的參考資料,它的 U806 是 12V to 5V 轉換電壓

所以我推測是 MP1471,datasheet 第15頁第一張圖有 12V TO 5V 應用參考,

驗證方式:旁邊的電感如果是 5V OUT,量測是否有連到下面 U807 AMS1117 和另一顆的第三腳 VIN
↑↑↑↑↑↑
這個好像有錯,5V 來源不一定是從這裡轉換來的

491.41 KB, 下載次數: 13

网友A:
下面是參考板號 JUC7.820.00084054 的保養手冊,想說同一家的,零件編號差不多,可以參考

U806 只有轉一組 5V 給U804_1117 → 3.3V → U205_FLASH MEMORY 韌體 IC 供電,
                                                              → U200 主控
其他的 1117 的 5V 是另外來源

--
我的想法:先把燒毀的 U805、C801 拆掉,對U805位置第 3腳及旁邊輸出電感打阻值看是否短路

如果都沒短路先上電量U805第3腳是否為12V,

然後這個我就不知可否這樣做?→  對電感送 5V 供電,先試看看能不能點亮

1.29 MB, 下載次數: 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參考板號 JUC7.820.00084054 的保養手冊,想說同一家的,零件編號差不多,可以參考

U806 只有轉一組 ...

楊大;謝謝..來去測試看看

楼主:
清理後看到1A印絲後面就看不到,第3腳是連接到12.3V測試點

楼主:
MP1471AGJ以訂貨,等收到在試

网友B:
今天有修到同家族版號,拆下&實際測試值。

C801~10µF/25V

U805~MP1471(1AGMF)~12V-->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有修到同家族版號,拆下&實際測試值。

C801~10µF/25V

wet大;謝謝喔...以訂貨,等收到在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