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面盆落水頭+P管故障更換維修實例.

楼主(2020-09-09):
家裡浴室的面盆落水頭組上下忽然斷成兩截,
原本為拉桿式換成新型壓按彈跳式落水頭.

新的落水頭有溢水孔,型號5017-T43.

可拆式壓按彈跳芯或火箭頭,尺寸有多種規格購買時需特別注意,
購買時選擇面蓋直徑35mm,中間螺旋尺寸34mm(有牙)即可使用,
型號5017-T42

P管,型號5018-T50

面盆落水管組集合.

換新,再戰十年.

完修,謝謝觀看.

部分圖片from特力屋.

网友A:
這壓按彈跳式落水頭去年秋季剛換
冬季就彈不上來  有壓按行程回彈力度  感覺被卡住
天暖就好
現今拆了筏塞

网友:
其實原來是拉桿式落水頭
習慣用拉桿式落水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壓按彈跳式落水頭去年秋季剛換
冬季就彈不上來  有壓按行程回彈力度  感覺被卡住
天暖就好

它這個是消耗品換一個看會不會好一點,當初換壓按式的也有考慮到耐用問題,

看它那個落水火箭頭壞掉可以更換問題不大,一個也幾十塊錢而已,

而且外面新型的面盆配的都是這種壓按式的落水頭,拉桿式的很少,

不過拉桿式的落水頭真的是不容易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這個是消耗品換一個看會不會好一點,當初換壓按式的也有考慮到耐用問題,

看它那個落水火箭頭壞掉可以更 ...

換壓按式的受害者+1,
真的不建議用這種的,
用久了手部的姆指會受傷.

下次故障時,
上段可以分段更換。

https://www.trplus.com.tw/p/0163 ... NxMbbxoCrZEQAvD_BwE

网友:
有翻轉款耶

网友:
現在有些五金百貨甚至材料行只賣壓按彈跳式的落水頭
我是不想用,不好按壓之外,冬天水冷冰冰,手還要伸進去壓簡直活受罪

後來到其他家水電材料行買拉桿式的

网友:
給大家一個問題猜猜
換落水頭P管時那個部位需要用到防水膠布(貼布西露)
只有一個位置喔!

网友:
恭喜更換完成,但是米建議不要更換這種塑膠製的按壓式落水頭,用一段時間後因為塑膠磨損會造成按壓式的止水按頭卡住,更換銅製的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謝謝。

网友:
不建議換按壓式的出水孔 ,他會卡住你就知道慘慘慘
拉桿式的比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