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 TH-L42B12W 當機, 求救.

楼主(2020-09-10):
爬文本站各位仙輩對這一機型的拯救, 大約有電容問題的概念, 但是先描述病徵求救, 看看能不能先 RESET 再來處理.

原機是 Analog 視訊盒, 所以沒接天線, 只用 HDMI 看節目, 原本狀況是開機一小段時間即關機, 得重啟幾次才穩定, 或者沒插 HDMI 輸入可以不自動關機, 但是當開機後有畫面時感覺有些偏暗, 尤其是暗階部分幾乎沒灰階, 色溫偏紅.

繼續測試其他輸入, HDMI 1 < HDMI 2 < HDMI 3 出現畫面時間, 也就是說 HDMI 3 得等很長時間才反應顯示, 比 HDMI 1 慢得很明顯.

沒想到測試到色差輸入, 沒畫面, 此時遙控器完全不聽話, 連面板電源件都失效, 拔掉電線後再重插, 可以電源鍵/遙控器開機, 背板LED燈亮後又進入當機狀態. 找了主機板下方的 SYS_RESET 但附近全部是空零件, 廠商移除硬體 RESET 功能. 隔了一天才發覺面板電源鍵持續壓住 >30秒 可以關機.

所以上來求救, 是否有方法先跳開色差輸入記憶, 回到正常開機條件, 再來找電容的更換?

网友:
應該要有圖吧

网友:
受雷擊後的顯示器如果沒有嚴重到不可開機的程度,故障的表現很多樣化。HDMI 方面的奇怪故障,與非 HDMI 方面的奇怪故障。

由於主晶片內部受損之故,所以在耗電上較正常版本有差異。

网友:
是否有方法先跳開色差輸入記憶, 回到正常開機條件, 再來找電容的更換? 《== 是說要先讓昏迷不醒的病人,弄醒來說兩句話, 再把他破開醫療的概念嗎? 似乎很困難...

网友:
我的經驗是把主機板晶片附近的電容全換掉,就解決開機一陣子就關機,要開好幾次,才會開成功的問題了~

楼主:
感謝各位建議, 從昨天波文後就讓機器沒關機一直悶在主機板鐵殼內燒熱, 幸運的又可以進入 輸入切換, 趕快換到 HDMI 1.

不過原遙控器沒給, 只用 LCD-888R 替代操作, 577/620/621/622/623/796/797/823 不知哪一個代號可以按出 "i 螢幕顯示" 這個功能? 爬文似乎工模 "Vol - 按住, 然後 i 連按三次"?

這樣看來電容還是這一機型的通病, 接下來換了再說, 希望沒有其他要死不死的大IC零件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