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吹風機 NA-45 溫度開關

楼主(2020-09-10):
昨天拆解了一台na45,台灣110v版本的
主要問題是馬達沒風,還是持續開機,最後完全不開機

除了處理維修之外,有個有趣的問題
發現裡面溫度開關是110度的,和一般日本製120度的有所不同
我自己覺得這個開關無法控制溫度,日本100v 台灣110v
理論上日製機子拿到台灣用,瓦數會更高
但是溫度開關不論是120度還是110度,都還是一樣高瓦數才對

只是110度會比較敏感,溫度上來後會比較早跳,可以讓強迫使用者冷冷熱熱交替一下,保護機子
但是因為110度比120度少,理論上會比較常跳,所以接點壽命應該會比較短。

不過這台NA-45台灣原廠用110度,難道溫度低真的會比較耐用?
(印象好像有看過一種說法,把日本機子溫度開關120度換成100度,會比較耐用??)

网友:
https://shopee.tw/Panasonic-%E5% ... 74305163.6303223311

我是NA-95
直接鉚釘處折開   直接焊接一個新的上去
110度跟120度覺得沒啥差 FOR 吹頭髮 烘鞋子襪子應該會比較快跳掉

网友A:
馬達沒風,碳刷基本上因該磨光了!
完全不開機的話,溫度保險絲檢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馬達沒風,碳刷基本上因該磨光了!
完全不開機的話,溫度保險絲檢查一下! ...

恩恩,維修的部份是都修好了
主要是對溫度開關的溫度不同,覺得很有意思
像樓上貼的連結,溫度開關也是105度而不是120度
可是溫度低感覺會更敏感而頻繁作動,這樣不是比較短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維修的部份是都修好了
主要是對溫度開關的溫度不同,覺得很有意思
像樓上貼的連結,溫度開關也是10 ...

應該是說~溫度低溫度開關動作頻繁的確會讓發熱線圈比較不容易壞,但是接觸點的消耗也相對會比較快
就端看要賭接點還是要賭線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