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B150m-A 沒開機主機板就發燙
關閉

楼主(2020-09-10):
主機板還沒插cpu跟ram 只是插電供而已 圈起來的地方背面就很燙
按開機沒反應 電源沒動 也沒報警
但是pcie槽的背面很燙
請問這會是什麼故障呢 感謝各位大神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