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 GA-M61PM-S2 維修圖紙

楼主(2020-09-11):
懇求圖紙,已經修到有開機畫面了,但灌系統會換到一半關機

网友:
M61PM-S2 V1.0-已解鎖.pdf (778.55 KB, 下載次數: 62)

楼主:
如果可以開機,但裝系統跑到一半會關機,debug 開頭顯示 RST無效、FRAME無效,大概要往哪方面找問題點呢,看圖紙 -FRAME 部分 只有經過一個8.2K排組的感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可以開機,但裝系統跑到一半會關機,debug 開頭顯示 RST無效、FRAME無效,大概要往哪方面找問題點呢, ...

裝哪一套作業系統 原本硬碟有資料嗎 如果有PE看可不可以進入系統
溫度正常嗎
關機後按開關可以啟動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裝哪一套作業系統 原本硬碟有資料嗎 如果有PE看可不可以進入系統
溫度正常嗎
關機後按開關可以啟動嗎 ...

用光碟裝Win7,在黑白畫面下方進度條讀取光碟資料時就自動關機了(沒裝硬碟,因為跑不到需要硬碟的步驟,就關機了)

DDR2 RAM 是新買的,CPU也是好的(這幾天試修燒機成功的都是用這棵CPU)
CPU溫度還好
關機後短路PWR排針可以再度開機

网友B: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296&t=1056323

AM2 CPU座有個熟知的問題
可以在cpu下面墊個墊片,增加跟散熱器的密合度
討論串裡面有個拿紅色墊片切成四片的做法
這各我做過.

可以看看是不是這問題?

可以把cpu塗滿散熱高,壓上散熱座,拿掉散熱座
觀察cpu表面的散熱膏狀態,我之前的是只剩一小塊有接觸到散熱底座
如果都有完整接觸的話,版上還有高手是直接開cpu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296&t=1056323

AM2 CPU座有個熟知的問題

應該不是喔,因為自動關機後,我馬上去摸CPU溫度一般般,而且進 BIOS 溫度監控也都在40幾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光碟裝Win7,在黑白畫面下方進度條讀取光碟資料時就自動關機了(沒裝硬碟,因為跑不到需要硬碟的步驟, ...

建議 用 那個 記憶檢測  跑一下~ (WIN7 自帶)

硬碟 也 檢測 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議 用 那個 記憶檢測  跑一下~ (WIN7 自帶)

硬碟 也 檢測 一下~

這些東西都是好的,前一塊MA69G修好的主機板剛安裝系統使用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光碟裝Win7,在黑白畫面下方進度條讀取光碟資料時就自動關機了(沒裝硬碟,因為跑不到需要硬碟的步驟, ...

RTL8211BL 會發燙嗎

楼主:
RTL8211BL 不會燙。 最燙的是南僑

楼主:
CPU 溫度偵測錯誤,偵測到高達127度,所以自動關機。
不知要修哪裡

网友:
TMPIN2 線路相關電阻、電容...

楼主:
剛剛手殘量電壓時,不小把ILˊ66566給短路了連帶上下管都沒電壓了,所以不想救了
感謝各位的ˊ幫忙

楼主:
請問 DR40~42 這樣是22K電阻並聯嗎,因為這三個電阻任一個在一片好的板子量起來是7.3歐感覺是並聯

然後再另一塊開機會自動關機的板子上只要是焊上 DR40 後阻值就只剩下6.4歐,拆掉 DR40 後剩下兩個並聯是11歐
感覺DR40與其他某個地方變成串聯了(量DR40空焊盤電阻會自動飆升到60K)

這樣應該在DR40附近查那些故障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 DR40~42 這樣是22K電阻並聯嗎,因為這三個電阻任一個在一片好的板子量起來是7.3歐感覺是並聯

然後再 ...

點位圖

楼主:
請問,檔案開不起來呢
解開後有 .FAZ 然後我把它改成 .zip

解壓縮後出現檔案清單如下

但是用 TSICT 則無法使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檔案開不起來呢
解開後有 .FAZ 然後我把它改成 .zip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453-1-1.html

网友:
你这机子启动到DOS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跑一跑各种DOS工具看看。

楼主:
PWM IC  PGOOD 問題

网友:
當然會影響

楼主:
修好了,可是又是同樣問題,就是安裝系統會關機
第一組 MOS 上下管與電感 異常的燙(有全部換新的)
第二三組溫溫的

電感這零件有可能會壞掉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修好了,可是又是同樣問題,就是安裝系統會關機
第一組 MOS 上下管與電感 異常的燙(有全部換新的)
第二三組 ...

會壞
你就先把電感拆掉 看還會不會發燙
DEC6 DEC9有拆下測量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壞
你就先把電感拆掉 看還會不會發燙
DEC6 DEC9有拆下測量嗎

上下管兩排電容我全換過新的
明天我再找時間拆電桿好了,那個有點難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下管兩排電容我全換過新的
明天我再找時間拆電桿好了,那個有點難拆

相關聯的元件就這幾顆 電感可以先不用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關聯的元件就這幾顆 電感可以先不用拆

其實我換完電感之後就順利安裝系統成功了
不過後來被我用風槍在ISL65xx那顆電源晶片吹一吹後就死掉了

楼主:
停了1個多禮拜沒問,是因為自從電源晶片被我用熱風槍吹了一下後,
PHASE2的MOS (DQ4) 就DS二極體檔為3(正常500多),屢試不爽,試到我的 KS3918 都沒了,可是與他有關的電阻值都是對的

這能找出問題所在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停了1個多禮拜沒問,是因為自從電源晶片被我用熱風槍吹了一下後,
PHASE2的MOS (DQ4) 就DS二極體檔為3(正常 ...

這幾個元件

网友(2020-10-13):
有換過CPU灌系統嗎?小弟曾經遇到一台GA-M61PME-S2搭配ATHLON 4600X2的電腦,CPU腳座有墊片,風扇也改成塔扇,但進系統後不到兩分鐘自動關機,關機前有監看到溫度70幾度,後來換一顆CPU後溫度正常,也都可以長時間使用。

网友:
這一代的AMD,有可能是CPU問題。
進BIOS,到HARDWARE MONITOR, 靜靜觀看CPU溫度是否自己會一直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