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AVR機械馬達式穩壓器-內部構造

楼主(2020-09-11):
早上到賊仔市逛時買的東東,本來只想買一台,但老闆說一台700,二台一千,那就二台全拿了.

為什麼這麼便宜,因為賣的人連東西是做什麼用與好的還是壞的都不知道.

我拿起來,二台都很重,就當買裡面的銅價,就全買了.

買這個做什麼? 因為我家裡有放一台停電時用的發電機

但那台發電壓發出來的電很不穩,都會在100~140間飄動

之前有買過ups穩壓器來接看看,裡面也有一棵很重的穩壓線圈

但奇怪的是插家裡的插頭,正常開機指示燈會亮,但插到發電機上,開機指示燈不會亮,顯示的是停電使用內部電池在供電的燈號

查了一下資料, ups要接上avr才能再接到發電機上,不能直接做連接,ups無法接受發電機發出來的交流電

而這二台機子一拿回家試開機都是好的後,馬上接發電機試, 出來的電壓就能穩定在115v,不會再飄動

然後再接ups上去看看,果然接上avr後出來的電,ups能吃了..

這台上面標示的功率是1000W,雙電壓,我插110電,後面有110與220二種電壓

這個線圈這麼大一棵,我實在懷疑怎麼可能功率只有1000W??

這是另一台,上面標示功率是3000W,奇怪的是上面標示輸入是220,但我插110也是可以用.

這個線圈超級大棵..這種avr的穩壓方式原來就是用一個馬達跟一個碳刷

自己在那裡依著輸入的電壓,自己去轉碳刷調整去做輸出電壓的控制.

跟電子式的穩壓器完全不同,是機栻式的..

网友:
機械式的老東西耐用丫

网友:
標220V,你輸入110V當然可以用,它的線徑一定比較細,圈數會比較多,用110V效率會較差,你不要標110V給它220V就好。

网友:
90年代的产物,跟继电器式的比较,这个精密些但跟踪速度慢点,同一时期还有一种精密的是胆驱动磁饱和式的,这种基本不会有波动,主要用在机房,机房主要是AT机。这三种我都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