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satellite c640 液晶問題

楼主(2020-09-11):
請問開機沒有直線,進入win10 就分割成三等份,請問是甚麼問題?外接螢幕是正常的

网友:
顯示晶片 或液晶屏本身問題 也是要拆開來檢查才能知道問題在哪裡

网友A:
ati驅動移除試試,若還有直線那可能是面板問題,
如果是顯示卡驅動後才出現直線那八成是晶片故障

楼主:
感謝 我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i驅動移除試試,若還有直線那可能是面板問題,
如果是顯示卡驅動後才出現直線那八成是晶片故障 ...

請問"晶片"是指主機板的嗎?

楼主:
拆掉面板,排線重插可以。但重開幾次 bios 也會出現
變成有時出現有時不出現

楼主:
各位先進您好:

已拆掉,需要做哪些檢查可判斷問題?
目前有將lcd那端排線重插,
1.進入bios有時出現直的3條線
2.登入WINDOW10 不會出現
3.進入WINDOW10會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