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X550CC 筆電接上電源不定時當機

楼主(2020-09-11):
我的這台 Asus X550cc 最近接AC電源時會不定時當機重開,
但只接上電池就又一切都正常不會當機, 後來翻閱一下
站內文章, 發現有同樣情形的文章

https://bbs.pigoo.com/thread-50202-1-1.html
比對原因. 因為電池模式下CPU通常不跑全速,耗用電流小,
核心電壓也較低,電容衰退造成的不穩定影響不大

這跟我這台只用電池時狀況一樣,

阿水板主建議把CPU背面的電容換掉就好
請問我這是什麼電容呢? 容量電壓是多少,

有網友可以幫忙看一下嗎?
因為是首次自已拆機來修,經驗不夠, 不知
有什麼地方要注意呢?

這個電容好不好拆啊?

謝謝各位

网友:
你要查的是保護隔離電路 跟ACIN這個訊號
點位圖
維修指南

楼主:
獅子魚大, 謝謝 我查看看

楼主:
接電源 不定時會當機,   拔掉電源只用電池就正常不當機, 這是什麼問題啊?

楼主:
目前發現把電源管理的最高處理器狀態設為50% 接上電源沒有不定時當機現像, 不知是不是真的是效能低,則cpu耗電流小, 所以就不當了

网友:
應該先看看CPU端的大顆電容看看有沒偷掉的先補上

网友:
可以參考我的維修.......内顯驅動先禁用試試看會不會當機  來確認是CPU 還是內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