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P2114HA-1.8TRG1 (GH14D) 的代換

楼主(2020-09-12):
受益於這兩篇, 修好了一塊 AD 板
故障的原因同樣是 AP2114HA-1.8TRG1 (GH14D) 沒有 1.8v 輸出: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054&highlight=GW2760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936-1-1.html

至於 GH14D 的代換,翻一翻之前拆下來的廢板,找到一顆 A8827 也是 1.8v LDO,GND 在中間不必改,就拆它來用了:
Datasheet: http://www.ame.com.tw/datasheet/AME8827.pdf

所以大家要是碰到同樣的故障,多一個 A8827 可以選擇.

我想問的是,像這樣的 LDO, 如果可以選擇的話,選同樣電壓輸出但是 1.5A 的來代換,會比較好嗎?
好比說比較不會發熱..之類的?

网友A:
看熱阻
基本上是需要散熱設計的,可以通過降低熱阻來解決。

基礎技術參考:  確認晶片溫度
https://techweb.rohm.com.tw/knowledge/si/s-si/04-s-si/7129

補充內容 (2020-9-12 11:11 AM):
然後多注意封裝與熱阻的相對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熱阻
基本上是需要散熱設計的,可以通過降低熱阻來解決。

謝謝,
原來不同封裝差異這麼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