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 Z77X - UP4 TH REV:1.0 過電斷電

楼主(2020-09-12):
求助各位大大,
送修技嘉說是PCH Fail
拿回來再開機時,CPU風扇轉一下,然後就斷電,
但沒有正常嗶聲後又立刻斷電,
再按啟動就沒反應了,需要將電源重啟,才能開機(但又是風扇轉一下斷電)。
量ATX Power Good,待機跟上電都是0v

ITE -IT8728E
128腳,上電後1.8-2v
127腳,上電後2.3v
126腳,上電後2v
125腳,上電後0.15v
124腳,上電後0.05v
36腳,上電後3.39v
67腳,上電後1.9v

小第不是相關科系,
不知道有大大能否指點迷津呢?

网友A:
你的發文貼圖一直在違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發文貼圖一直在違規。

對不起,小弟又犯錯了
感謝SIMON1016的提醒,謝謝

网友:
  貼圖教學 (管理員版) (會員 fatzeros 君自製版).

  有空參閱完後, 有空練習區試看看, 有實際操作較能發現差異 & 熟稔.

网友:
...........

1.51 MB, 下載次數: 56

1.0 電路圖

楼主:
量ATX Power Good,待機5v跟上電後為0v, 電源瞬斷後,恢復成5v

用(綠線+黑色短路),power用強制上電,會持續送電

小弟ITE -IT8728E的io晶片

128腳vin 1,上電後1.8-2v

127腳vin2,上電後2.3v-2.4v 似乎有點高

126腳vin3,上電後2v為正常

剛好看到別的維修影片如下--技嘉通病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0558241297048048561

強制上電,量測電阻電壓,如下圖

電阻電壓

電阻電壓

請問OR79、OR70是量出來電阻電壓異常那2個嗎?謝謝

vin2

vin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