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富士通FMV-D5390主板不启动

楼主(2020-09-12):
富士通FMV-D5390主板,按开机 没反应,但把绿线直接用镊子短接,就可以完全启动并可以正常使用。
测量按钮是好的,插接头没问题,应该开机电路有问题,请求朋友们提供图纸。

楼主:
I/O芯片是SCH5627,测量按钮以及电源的绿线,都没有与之有直接的连接,这个芯片的官方PDF文档也没有demo外围电路,如果能提供包含这个芯片的主板图纸,我想应该也是能触类旁通的,毕竟只是个启动电路,不会有太多的花样。

网友A:
為何不從機殼面板上的開關查回機板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為何不從機殼面板上的開關查回機板插座。

这是肯定要查过的,面板按开关时,主板插座附近与之相通的焊盘立刻降到0V。

网友A: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00001996A.pdf

第7頁  2.1 Pin Table

PIN#36    PWRBTN# / GP015

PWRBTN#  Power Button的縮寫,也就是電源按鈕。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00001996A.pdf

第7頁  2.1 Pin Table

谢谢回复,前面说了官方的PDF没有提供外围电路。第36脚和开机插针并不是直接相连的,与开机开关相连的插针是3.3V,芯片第36脚是2.4V,把36脚和37脚直接短接,也没有动静。现在想知道它有哪些外围元件,好做针对性的查找。现在找的眼睛都快瞎了。

楼主:
实验发现,直接将电源第16脚的绿线对地短接后,电源启动,通过面板按钮对系统进行开关机是有效的,只是失去了上电和断电的功能。另外CPU风扇一直是全速运转。

楼主:
我觉得I/O芯片可能并没有参与到开关机,因为它和开机插针以及电源的16脚PS_ON没有任何连接,应该只是提供了传统的键鼠和串口等等之类的功能,极有可能是Q57芯片组直接管理开关机,但这个BGA封装的我就没法测量了,明天有空了再板子拆下来看看吧。

楼主:
直觉告诉我,应该是PCH有问题了,Q57芯片组的启动电路对外没有暴露的测试点,现在必须自己想办法通过在外围搭接电路来恢复功能了。

楼主:
根据开机的原理,只需要把PS-ON拉低就可以启动电源,然后通过电路自锁,就可以保持电源的开启状态,但这样就关不了机了,如果能找到系统上电后时序合适的电平变换,利用这个信号也许就能完美的实现开关机功能了,说干就干,找到了再来续贴。

楼主:
还真找到了,短接PS-ON时,RAM的供电似乎是优先的,由0V立刻转1.5V,关机则是最后掉电,所以系统也能完整的关机。无论是从冷加电,还是SOFT-OFF开始,开关机过程都是这规律,这就好办了。

楼主:
从输出管或RAM插槽上取信号似乎不太好,毕竟管子击穿的话,5V就到内存条了,于是在内存电源管的控制芯片上,找到了PGOOD信号,如下图,就是NCP1589A Controller 的第10脚,同步输出的是1.5V信号。

楼主:
现在就用2只管子来解决问题,手头有8050和8550的对管。
1. 电源启动是低电平触发,用P管8550,E极连接电源接插件的PS-ON脚,C极对地,B极连到按钮开关的针脚。
2. 锁定电源状态采用NCP1589A第10脚的PGOOD信号,文档显示其10脚是开漏输出,驱动能力没问题,上电后输出1.5V高电平,用来驱动一个N管8050以保持电源开启的状态,E极和C极与8550反着并接,B极串联一个100欧电阻后,连接到PGOOD那个空焊盘上。
搞定!

楼主:
迫不及待的把机子装好,试机没有任何问题,算是个比较另类的修复手段吧!只是太匆忙装机验证,忘了拍照,其实也就是将2只管子贴焊在板子反面电源插座的焊盘上,基极分别用细线飞到起控点。等会儿还是绘个简图吧,以方便理解 。

楼主:
绘了个简单的图,其实管子的实物也是这么趴在板子反面排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