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全的电源插头定义

楼主(2020-09-13):
(无正文)

网友A:
SATA 電源(上圖的 serial ATA power connector) 有新規格(SATA 3.2 以後的規格),買新品要注意一下規格。

有些設備的 前三腳定義改了。
Pin3 為 PWDIS。

SATA接口新變革

网友:
引用 网友A:
SATA 電源(上圖的 serial ATA power connector) 有新規格(SATA 3.2 以後的規格),買新品要注意一下規格。

最近遇到一台筆電,光碟機沒開門鍵,後來發現鍵盤左上的一個鍵就是,正在找答案…

沒開門鍵

沒開門鍵

鍵盤左上的

鍵盤左上的

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TA 電源(上圖的 serial ATA power connector) 有新規格(SATA 3.2 以後的規格),買新品要注意一下規格。

对,谢谢你补充的很及时,其实我的NAS上换的 西数HGST 10T的企业级硬盘就是这样的,我是直接切断了NAS上供123脚的PCB,其实这前3脚对个人基本是没什么用的,切断就是通用的了。
对于台式机有3个简单方法可操作:
1. 用大D转SATA,前提是电源须有大D头。
2. 直接剪断SATA线靠7字拐弯一侧的那根3.3V线,反正永远是没用的。
3. 用高温胶带把硬盘电源插头的前3个脚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