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ASUS RT-N12 D1無線會斷掉

楼主(2020-09-13):
這台路由這幾天只要開久一點,所有手機連上會顯示 “無網際網路可使用"
但是有線一樣正常,手機也抓得到AP,就是不能連外,
很奇怪的事手機透過sweech還是可以丟檔案給電腦。

如果關掉放一晚,早上開又正常了,但可能半小時後又出現了。

這算不算熱當?但是我看當下最高溫度只有45度
站上查詢過,有一篇提到晶振。

我看板子上散熱有做,我是不是開蓋加風扇?但這臺沒有USB孔,
所以想直接從板子拉5V的電壓,是不是直接從輸入拉?
我是怕加風扇還是一樣,畢竟45度也沒多高

网友A:
如果可以自已"必當必獅"...
1.先注意電源供應的變壓器...
2.可以先換電容跟補焊...
3.再看看散熱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可以自已"必當必獅"...
1.先注意電源供應的變壓器...
2.可以先換電容跟補焊...

了解,變壓器量電壓
電容解焊量容質,補焊建議從那些元件開始?

网友B:
這台我碰遇,跟你所述的情況一樣:無線網路時有時無,因為那台還很新,所以才會試著要修修看!
換變壓器、更新軔体、重新補焊、換新電容,都做了!
我個人覺得:是晶片本來就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我碰遇,跟你所述的情況一樣:無線網路時有時無,因為那台還很新,所以才會試著要修修看!
換變壓器、 ...

好死不死還剛過保固幾個月給你掛掉,想出保也不行。
目前測是無線連外有問題。
但無線連內竟然正常,這不是同一顆晶片嗎?

网友:
我的是N12前期白色型號,5v變壓器+ 風扇應該用超過十年了,有線沒什麼問題。

手機上網偶而會斷,筆電沒問題。

建議換一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死不死還剛過保固幾個月給你掛掉,想出保也不行。
目前測是無線連外有問題。
但無線連內竟然正常,這不 ...

是的,跟你描述的一模一樣…

网友C:
哦哦,有人這台用幾個月就會斷線,你還能用超過保固 (三年?)

話說你這台有刷 DD-WRT。網上是說就算刷Tomato也是會斷線....不知道是否 N12 系列的老毛病?

我剛 GOOGLE "rt-n12 斷線"  還滿多文章的

如果上面幾樓描述的都做過了,是否有換過頻道?或許你家附近不知道誰裝了新WIFI

--
換一台吧,我都把它當消耗品了,24小時開個三、四年就差不多開始會當,現在一台也不貴

800多塊能用超過三年我覺得算值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哦哦,有人這台用幾個月就會斷線,你還能用超過保固 (三年?)

話說你這台有刷 DD-WRT。網上是說就算刷Toma ...

大俠~~CHT給的數據機要不要定期更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俠~~CHT給的數據機要不要定期更換?

會當就換啊,我家原本的超過三年就開始會當,整個沒網路都要重開

不過當初來裝,拿來的小烏龜就是用過的,機身有貼上一家使用者的市話

會當的時候,從散熱孔目視一顆電容凸了,因為想說數據機是要還的,就沒有動它,

撐到上一年,才突然想到我家有凱擘(家裡在付費),轉過去不用線路費

所以小烏龜沒有換機直接讓他們收回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會當就換啊,我家原本的超過三年就開始會當,整個沒網路都要重開

不過當初來裝,拿來的小烏龜就是用過的 ...

喔~~~我的電容還好好,有給它吹風扇說...

其實換CM上網也是差不多價格,雖然少了"電路費"但是第四台業者上網價格也沒比較便宜

,而且也不可能讓你沒收看第四台就可以安裝上網...

給你的消息你看了沒?

网友:
引用 网友D:
喔~~~我的電容還好好,有給它吹風扇說...

其實換CM上網也是差不多價格,雖然少了"電路費"但是第四台業者 ...

有啊,只是我可能要打很多字,上次打了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哦,有人這台用幾個月就會斷線,你還能用超過保固 (三年?)

話說你這台有刷 DD-WRT。網上是說就算刷Toma ...

可能這台是低階,所以毛比較多,雙11想入手R70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會當就換啊,我家原本的超過三年就開始會當,整個沒網路都要重開

不過當初來裝,拿來的小烏龜就是用過的 ...

我1F的小烏龜H660W接到每層樓,每一樓DHCP都關,直接H660W配發,
也開無線分享,這臺用了超過4年了,還是頭好壯壯。

楼主:
我試過原廠、tomato、DD-WRT都一樣,別再試了!

網路災情那麼多,但我真的找不到有人抓出問題是那顆元件

3C電子用品應該買回來就自己拉風扇,至少保用5-10年以上。

熱空氣不是往上嗎?爲何這些電子用品老是把孔開在下方?電視、多媒體播放器、路由等等

下午剛處理一台海美迪Q5四,也是AP不能開,顯示錯誤,趕緊機器下面在拉一顆12CM風扇,機器打開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試過原廠、tomato、DD-WRT都一樣,別再試了!

網路災情那麼多,但我真的找不到有人抓出問題是那顆元件 ...

怕潑到水.....

网友:
殼拆開,先備一個usb 電扇對著吹,測試,如果不會當,那就是熱當~~

如果還會,那就在 設定部份,固定早上 5點重開機即可~~

网友E:
如果确实如你所述连内不连外,唯一的可能就是DHCP了,指定8.8.8.8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确实如你所述连内不连外,唯一的可能就是DHCP了,指定8.8.8.8看看。

應該不是DHCP,我從頭到尾沒改過,
機器有時好的,大部分時間是掛的。

网友:
不太清楚分享器IP位址設定,圖片好像沒有

或許試著把IP分享器網段192.168.X.1
避開192.168.0.1以及192.168.1.1這兩組
設定如192.168.10.1

看會不會正常?

网友:
我哥有一台tp-link也是用了幾年後會出現斷線問題,改dd-wrt也沒用,應該就是零件老化有問題了

网友F:
nvram 寫入
wl0_rxchain_pwrsave_enable=0
wl_rxchain_pwrsave_enable=0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nvram 寫入
wl0_rxchain_pwrsave_enable=0
wl_rxchain_pwrsave_enable=0

dd-wrt是從 系統管理\指令\指令界面輸入嗎

网友F:
引用 楼主:
dd-wrt是從 系統管理\指令\指令界面輸入嗎

是的
nvram set wl_rxchain_pwrsave_enable=0
nvram set wl0_rxchain_pwrsave_enable=0
nvram commit

网友:
以前有玩過一台別的類似路由器的東西,開一陣子就會沒辦法進 192.168.1.1 ,然後就卡住當掉。以為是散熱。
最後是壞 sram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
nvram set wl_rxchain_pwrsave_enable=0
nvram set wl0_rxchain_pwrsave_enable=0

試過確定沒救...